請問有人換過冰箱的門磁條嗎

楼主(2011-05-31):
我買了冰箱的 門磁條回來換.可是磁條的吸力好像沒有那抹順

网友:
你原來的門磁條是怎麼壞的,其實門磁條只要不是破得很嚴重,門關不緊幾乎都不是門磁條的問題,很多客戶冰箱門不密,打電話來叫修都直接講門磁條壞了你直接帶一條來給我換,說真的100台可能只有1台真的需要換,其它門不密都跟門磁條無關,要注意的地方是冰箱內的食物是否放得太靠近門了,門關起來之後是否門上的瓶架會與食物相碰到,再來是冰箱位置必須水平,地上不平會造成冰箱外箱變形,門也會不密合,這是遇到最多的,可以調整右前方的螺絲腳將它下放,使右前輪浮地約手指頭可伸進去的高度,之後再來調整左前方的螺絲腳將它下放到貼地平,這樣就可解決外箱變形造成門不密的問題

一般新的門磁條換上去,都會像波浪一樣彎彎曲曲,其實是有技巧的,我的做法是到客戶家之後我會先叫客戶幫我....放熱水,不要誤會繼續往下看,熱水要很燙不要加冷水,然後再把門磁條丟進熱水中浸泡,這時候我就會先去拆舊的門磁條下來,等拆好之後,新的門磁條也泡得差不多了,再拿來裝上就會比較密合了,這是利用了熱脹冷縮的原理,如果還有小地方沒有密合,可以用吹風機熱風吹它,等全部都弄好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門關起來之後1小時之內不要去開它,讓它冷卻定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ao0427大大謝謝你.他的門磁條的磁鐵已經掉出來了.謝謝大大的回覆.小弟有收到有感謝.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了冰箱的 門磁條回來換.可是磁條的吸力好像沒有那抹順

依tsao0427大方式操作後,
注意四個角落不要太凸出,
尤其是門軸那一面角落要拉平整避免久了磨擦又破損,
門軸記得再上一點油,
冰箱左右要水平,
前面要比後面高一些門才會自動關上,
最後門關起來再用吹風機將門墊四周吹一吹,
兩個小時內盡量不要去開門,
讓門墊冷卻定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tsao0427.滷大.二位大妳們好.小弟有收到二位的信息有感恩.門磁條以換好了.原本修好想拍照下來可式數位相機沒帶連錢包也沒帶.整各臉多綠了加三條線太粗心了.下次有機會一定會拍下來.不好意識啦.歹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用一般家庭式的吹風機即可嗎?
另一問
冷藏冰箱門 有一點下垂  左上角有微縫  會跑出冷氣
請問有辦法調整嗎?

网友:
小的以前都是使用吹風機...但要吹很久...不夠力~~~
現使用工業熱風槍...縮短時間....贊啦

网友:
沒有讚可以點
小弟學會了一招
但是磁條要去哪裡買才會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廠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問題就是冰箱沒有放水平,上面我已說過調整方法

用一般家用吹風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次要記得拍照,大家才有實例可看。

對了!幾天前有發短消息給你有看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wish大你好.下次依定會坐到的.有我有看到謝謝大大的鼓勵感恩.小弟太粗心了歹勢啦請原諒

网友:
建議最好是2個門的磁條全換....
由於製作出來的門磁條有些地方差異很大...
狗狗大說的那招我是沒試過...
但我也適用工業用的熱風槍來定型...
會說2個門全換還有一個原因....
避免上下門條的厚度不一....
至少還可以調整冰箱門來解決問題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
遇到冷凍室的門 因保溫不良 嚴重到會滴水
該如何處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
遇到冷凍室的門 因保溫不良 嚴重到會滴水
該如何處置?

如果門條正常的話...
請~~注意一下~~壓縮機走一段時間之後有沒有停止運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靠近冷凍庫門的上方會結水珠,如果是的話那應該不是保溫不良,你可以拿椅子墊腳看看冷凍庫上方門磁條是否有空隙,如果有先不必急著要拆門調整,這個原因也是因為冰箱位置沒有水平造成,一樣照著我上面所講的方法調整就可以,注意有一些磁條看似沒有縫隙,其實它是只有線接觸而不是面接觸,只要輕輕一拉就開了

如果真的因為是門發泡不良所造成的結露,應該冰箱一買來就會滴水,而且水應該會結在門的外面,如果是這樣就只有更換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是之前遇到的狀況
不曉得壓縮機持續運轉停否  會有直接的關係?可否解析?
除了水珠之外 物品還可以保存  所以壓縮機會停止跳到除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遇到的狀況  是門下方接觸面會有濕濕的水珠
因無法處理  請他們請回  原廠維修
得知冰箱門保溫不良 可能是過了保修期 並沒有更換
直接在冰箱門下方及[接觸面 (磁條外緣)]  貼PE
但效果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說的是不是上門與下門中間那個夾層迴風道,我們稱它做樞紐中,現在的冰箱都做成美背式,以往的冷凝器銅管都把它包覆在外箱壁內,因此冰箱的外壁才會熱熱的,它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外箱壁冒汗(結露),所以樞紐中內也會有一支U型的熱管包在裏頭,而且這支U型管必須緊貼在外壁上(導熱),你說的問題應該就在這,這支U型熱管應該鬆脫了沒有緊貼在外壁上,要除理必須小心挖開樞紐中想辦法將U型管貼附在外壁上,可以用鋁箔貼紙固定,最好再加個鐵片之類固定,這樣就可解決可是不好用要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不要貼張圖比較好猜~!
最少也給個廠牌!

网友F:
說真的只是產生少量的水...

你還要考慮到一些事情....
放冰箱的空間如果以下情況成立..那就有可能會一直產生水珠
1.空氣中溼度達80%以上
2.放置冰箱的空間溫度高達30度以上
以上這2點成立...那就會..在門條周圍產生水珠

原因是冰箱門條有緊密..但是門條本身並沒有保溫效果
而因為冷凍室的溫度至少在零下15度左右..
經過傳導...門條之外溫度少說也有10~20度左右
若經過傳導以最高溫20度來說..外面溼度有80%以上..
而因為與室外溫差差了10度以上..那麼就有可能將空氣中的水氣結珠...
就會造成現在這種情況....若是最近才發生的~~那就~~換門條也沒用..

這情形~~~我昨天也愈到一個特殊案例...
那就是冷氣機會滴水...那台冷氣還是去年就保養的(不是我保養的)~~~
當時我實在不想去看..也不想去修~~畢竟不關我的事..
要不是它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妹妹我還真的不想跑那麼遠去看情況
不過..當時萬萬沒想到..那種結水珠的情況..一定是你們大家意想不到的..
我到了現場之後..一看...冷氣跟新的一樣.....想說是排水有問題..
倒了一瓢水測試...可以正常排水....也沒漏水...打開室內機內部一看...
根本看不出會有漏水的情況出現...銅管保溫也良好....
讓你們大家猜猜看...問題出在哪....保證你們大家猜不出來....
原因就出在..
.
.
.
.
.
.
.
.
.
.
.
.
.
.
.
.
液晶電視....而且還是42吋的.....那台液晶電視還採用璧掛...
根據客戶的說法...那台冷氣從來沒看過它滴水過..這幾天才會的..
而~~出現開始滴水的情況..就是裝了那台液晶電視...
液晶電視在冷氣的正下方...剛安裝好的第二天~~他們就說液晶電視壞了
他們也沒想到...是冷氣滴水壞的....之後被告知才知道...
為何會這樣呢.....

原因就出在....我前面說的...
房間溼度高達80%以上..
且~~溫差過大..引起的...
它房間的冷氣一打開..運作時..出風口溫度約16度..
冷氣的塑膠板約20度...而..它的電視發出來的溫度..
還真不是普通的熱..高達40度以上.....
這熱氣上升..冷氣下降..中間的水氣...直接形成水氣水珠...
附著在冷氣的出風口下方那一排...我會發現..也是因為..
只有那區域有水珠..其他地方都是乾的...
有可能流出水的地方也是乾的..就是這樣~~~
證明..那台液晶電視的安裝位置有問題而引起的....

只是~~這趟真的是白跑一趟....要是一般客戶~~我連去都不會去看的~~
要去之前都會先~~開價...才出門...真的是浪費我的時間跟油錢...

网友:
溫差真的會造成冷氣滴水
在美髮店最容易發生
吹風機--電燙等都可能影響
安裝時要特別考慮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說的沒錯
也必須考慮使用環境
就如同st29hd1大大所言
這種情形尤其是在髮廊
也常遇到  整排出風口都是水珠

也回復滷大
這是以前遇到過的狀況
順便拿出來討論
手邊並無圖片
廠牌是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於你這一點的判斷 我想還蠻接近問題....的點
以後再遇到 應該先用手觸摸一下  是否有導熱
可做為判斷問題的依據

只不過處理的工程有一點浩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很抱歉之前回覆時故障點名稱寫錯了,那個位置不叫 "樞紐中" 正確名稱應該是叫 "中仕切"

  原因:其發生原因為:冷凍庫與冷藏庫中間之中仕切板內的中仕切熱管,沒有確實緊貼在
中仕切板的內面上,導致熱能無法確實傳至中仕切板表面;一但,冰箱週遭環境溼度過高時
(如:下大雨),就會引起中仕切板表面結露流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很抱歉之前回覆時故障點名稱寫錯了,那個位置不叫 "樞紐中" 正確名稱應該是叫 "中仕 ...

.......銅管壓壞~~不小心插破就好玩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冰箱門左上角 好像門磁條已委縮
冷空氣就從那細縫跑出來
以及冰箱門所放置物品過多
久而久之 左上角也會下垂 露出細縫

照你的方法 可以調整回來嗎?
遲鈍之處 麻煩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下支柱加墊圈墊高一點,
中間支柱往右邊調看看!
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滷大的指導
我想門縫不是露很大
依照你的方法  應該可以調回來一點
下次再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說真的只是產生少量的水...

你還要考慮到一些事情....

但是這也是經驗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