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648FXP-RZ Rev:1.0擋C6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31):
故障情況:可開機跑碼擋C6,偶爾也擋D0
處理情況:有時開機擋C6,有時又擋D0,似乎cpu尋址動作異常,仔細看了板子上北橋至記憶體插座上有明顯斷線,打ram假載確實有斷路的...
飛線後再開機測試,已經能跑碼完成囉^^
POST畫面

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補的線是否太粗了一點,可以用較細的OK線如何!

网友:
另......另人讚嘆不已的飛線啊
好眼力  好手藝

楼主:
呵,手邊隨手剪了條來接,真的是太粗了,有空再來改改~

网友:
眼力好,手工更是精細

网友A:
真是好眼力啊!
個人覺得粗細不要緊,最主要是能修好!

网友:
還是你厲害 問題是...... 那條斷裂的地方 是直接接到排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眼力啊!
個人覺得粗細不要緊,最主要是能修好!

的確.............粗細 ........不代表好用與否,主要是..........爽度xdn_088|

网友:
請問如何接到可用的位置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無關粗細,只求持久!

网友:
俗語說~~"醫生怕治嗽,做土水怕抓漏"......
小弟修板最怕就是找不到代用零件跟斷線,補斷線眼睛很吃力...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來你說板子上有斷線,我當下也沒馬上發現,是看擋C6,於是往記憶體電路查找,再打阻值卡上明顯有一點和北橋是呈開路狀態,於是往下找它是透過一個10歐姆的排阻就直接進北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