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我的烙鐵頭被操到斷掉了...囧

楼主(2011-05-31):
大家就看圖吧...懶的說了...

网友:
斷頭算是常有的事,
用久了自然會斷,換支頭便能繼續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替換的烙鐵頭不好買...
買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這個還好吧,30W的頭不管是一般尖頭或超特尖頭
或是進口日製品都很好買到,
如果主體沒壞發熱體也很好買
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都能買到
不過都換支新的了,就不用再想太多了

网友:
粗工今天才幫這支普通焊槍添購三支烙鐵頭
普通的30W筆型銲槍圖
烙鐵頭包裝
GOOT JAPAN烙鐵頭本體
型號圖,粗工購買了:C型(馬蹄) /SC型(小馬蹄)/D型(一字型)三種
烙鐵頭跟這個賣場買的,所以借個圖片網址秀一下!
一支90*3=270
拿普通的筆型銲槍配上GOOT的烙鐵頭(烙鐵頭比銲槍貴)

网友:
烙鐵頭是耗材,斷了也不奇怪......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還是不會看烙鐵頭的規格...
用的烙鐵是那種普通的烙鐵
買了個斜頭的烙鐵頭,想說大小差不多,可以換啦
結果斜頭的烙鐵頭的外徑硬是多了ㄧ圈,塞不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還是不會看烙鐵頭的規格...

....木柄烙鐵....
你只要去電子材料行~~跟老闆說要幾W的烙鐵頭...
他就會拿給你了...不要把60W的拿來塞40W...保證你塞不進去...
同樣的40W的也塞不進30W的...
相反的話~~~可以...但你要想辦法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還是不會看烙鐵頭的規格...

粗工是拿游標卡尺量原來的烙鐵頭直徑尺寸之後再選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倒是沒做那種把60W的烙鐵頭塞進40W烙鐵的蠢事
買的是60W的烙鐵頭,烙鐵也是60W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粗工是拿游標卡尺量原來的烙鐵頭直徑尺寸之後再選購的!

前幾天網拍買到的2百多塊的電子式~~~
還滿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幾天網拍買到的2百多塊的電子式~~~
還滿好用的~~

別再說了~~~~~心癢癢的n_005|
199的勾表也很心動~~~~
不行,好不容易才把小金主的借貸給還清,.........

网友:
烙鐵買最便宜的木製柄.
烙鐵頭再換進口的.

网友:
用的太久了,換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別再說了~~~~~心癢癢的
199的勾表也很心動~~~~
不行,好不容易才把小金主的借貸給還清,......... ...

買吧       買吧

我們這邊都是299啊.....所以沒這個困擾,因為買不下手

最近想去買小手鑽,每次都把電容孔搞到掛掉    :o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買吧       買吧

我們這邊都是299啊.....所以沒這個困擾,因為買不下手

買吧n_076|.............買吧n_076|................
小手鑽一定超好用............買吧n_0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買吧.............買吧................
小手鑽一定超好用............買吧.... ...

咦.......啊.........我手邊的是......

已經買了

只找到0.8mm的.....再小的找不到了
試著鑽主機板上的電容孔......size很剛好,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