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碟工具]Acronis True Image for WD / Seagate

楼主(2011-05-31):
經常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讓這個軟體來幫你節省時間吧
簡易的流程,很容易明白它能做什麼
1.安裝作業系統
2.設定好喜好的配置
3.安裝必需的軟體
4.使用備份系統
5.當系統發生不知道該如何挽回的狀況,還原它就對了!

主要功能:
1.Partition imags 單一分割分備份
2.Disk imags 整顆硬碟備份
3.Rescure CD 救援光碟製作(在安裝時可選要不要有這個功能)

版本特色:
1.Free for WD disk user
2.Free for Seagate disk user

下載連結:
WD Version
Acronis True Image WD Edition Software_14010.exe
Acronis True Image WD Edition Software_14010.exe

Seagate Version
DiscWizardSetup (for Seagate HD).zh-tw.exe
DiscWizardSetup (for Seagate HD).zh-tw.exe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神奇!還有分 For WD 及 For Seagate 的版本喔!別的廠牌硬碟不能用嗎?不知道版大有沒有試過 SCSI 的硬碟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是ACRONIS OEM給WD跟SEAGATE的版本啊
跟買燒錄機附的NERO OEM版本一樣
對於用這廠牌的硬碟使用者來說,算是多一種免費的備份軟體可用
當然完整版的就沒這個限制了

SCSI的35G硬碟我有用ACRONIS TRUEIMAGE 8 SERVER版備份過
OS是WIN2000 SERVER,ACER的ALTOS主機,SCSI控制卡是LSI或是ADAPTEC的,忘了
是可以正確備份還原的

网友:
我現在新機都是用 WD 黑標的硬碟了..
不過這個工具只能在 MS 下使用.. XD..

貼一下相關網址, 上面有 Manual 可下載..

http://support.wdc.com/product/downloaddetail.asp?swid=119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大......
裝了以後可以燒一片開機光碟出來玩啊
開機光碟版跟安裝版差異在於-----用光碟沒辦法安裝開機F2啟動TRUEIMAGE選項

忘記補上使用心得了

Acronis Trueimage 8 server版跟GHOST 8.3比起來

1.ghost的速度會比較快,硬碟容量越大越明顯
   當初還原73G的scsi硬碟時,我的印象是要1~2小時,當然以server來說,跟完全重作的時間比起來還是可接受
   我個人推測是trueimage會去檢查磁區吧,所以花的時間更久,新版本不知道有沒有改善還原時間冗長的問題

2.ghost遇到磁區有損壞情況,備份/還原程序就會中斷,也就是說遇到壞軌的話,備份檔就沒用了
   trueimage會提示,可以忽略,程序會繼續,只是會不會出問題,看運氣吧
   我唯一操作過的是從scsi 35G的有壞軌硬碟作備份,還原到另一顆新的硬碟,那次還原完是還能運作

3.trueimage有個外掛是UNIVERSAL RESTORE,這個的作用跟WINDOWS重新封裝相同
   可以讓你把舊系統移機到新的主機板上,不過有侷限性,早期的MS系統可行
   我用過的是WIN2000 SERVER,確定可行,不過操作上還蠻麻煩,要先做成TRUEIMAGE的映像檔
   然後還原時再選UNIVERSAL RESTORE選項
   個人推測的作法是跟作萬用GHOST相同,砍掉WINDOWS內的硬體配置,然後讓轉移後的OS重新抓取硬體
   也因為這樣,所以有OS支援度的限制

4.以早期來說,TRUEIMAGE的硬碟控制器支援度勝過GHOST,不過新版的GHOST支援度也都不錯了

5.TRUEIMAGE可以作開機F2即載入還原程式,GHOST也有人作就是了,TRUEIMAGE比起來還有個地方小輸GHOST
   GHOST可以用命令列作自動還原,TRUEIMAGE我太笨,找不到,還是需要人工操作

以上......是對於早期版本的兩樣軟體的比較,新版的TRUEIMAGE我沒用,就無從比較了
對了.......WIN7 本身也有內建比較完整的備份/還原 功能了,有人試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大......

感恩..
我再試試..

現在在研究使用手冊中.. Orz..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目前所知
有一點可惜的是,不能將光碟變成 USB 隨身碟版
針對沒有光碟機的筆電來講,是一大憾事
還好現在 USB 供電的光碟機不算貴,如果常用的話,準備一台應該不為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目前所知

windata大.....我個人用過伽利略光速線,接ㄧ般的SATA光碟機
在ㄧ台光碟機故障的筆電上安裝系統,可行,只是不知道適用性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的,完全沒問題

我所說的 USB 是專指"隨身碟"
不能將 Rescure CD 救援光碟的內容給複製到 USB 隨身碟(因為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兩者本質上就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補充

1.True Image 舊版與新版製作出來的 image 相容性不佳,要備份 / 還原提醒大家要注意版本問題
2.For WD / Seagate 與一般市售的版本,也有相容性問題,如果有"通用"的需要,就必須選用一般市售的版本囉
3.關於 Universal Restore 在使用前,必需要準備好基本驅動程式(如鍵盤 / 滑鼠)
不然還原後,沒有 Input 裝置可以使用,卡在開機畫面就冏啦~~,就我試過的,真的清的很乾淨,導致…剛才說的結果
4.winsows 7 內建的還原不推薦,至少我認為它不夠成熟

楼主(2012-03-20):
引用 网友D:
感謝熱心分享

很高興你能參與這個論壇

但『複製貼上的回文』在多數的地方是無意義的

扣好文的目的在於『提醒』,如果覺得不舒服,隨時都可以加回來,真的!
希望你能了解,多參與討論吧!

网友(2012-05-18):
感謝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