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svr32 簡單優化自己來

楼主(2011-06-01):
首先介紹 regsvr32 是什麼
1.用於註冊/解除 dll/ocx/exe(在這邊有介紹關於 dll 解說在下面)
如果說系統在執行某些程式的時候,不能執行,那有可能是某些 dll/ocx/exe(以下簡化只打dll) 丟失了(需要找出缺哪些 dll)
如果安裝軟體後,覺得該軟體不好用,反安裝了該軟體,但其實沒有反安裝乾淨,造成系統開機速度/反應速度都下降,很有可能就是這些幽靈 dll 導致的
如果說知道哪些功能我們不需要,一般都是透過"兔子"之類的優化軟體,輔助使用者關閉功能,但…又要安裝個軟體啊…又有病毒?的風險,何不自己來呢?

2.技術規格
它有四個參數
/u 解除登錄系服器( uninstall )
/s 無訊息; 不顯示訊息方塊( slient )
/i 呼叫 DLLInstall, 將選項傳給它 [cmdline]; 與 /u 一起使用時,呼叫 DLL 進行解除安裝
/n 不要呼叫 DLLRegisterServer 這個選項必須與 /i 一起使用

實際上,只有 /u /s 較常使用,其它的不需要太在意

3.實際應用
一般推薦解除的 dll
regsvr32 /u zipfldr.dll
regsvr32 /u cabview.dll
regsvr32 /u shmedia.dll
若加上 /s 選項,那就不會回報說『安裝/解除』成功或失敗,如果不在意結果,就用吧
在做自動化處理時,經常使用 /s 參數,並不限定於這個地方
加上 /s 之後就變成 regsvr32 /u /s zipfldr.dll

如果要重新登錄回
regsvr32 zipfldr.dll
regsvr32 cabview.dll
regsvr32 shmedia.dll

在 windows 的系統下,如果不需要以下功能,建議關閉它,減少操作系統上的"不順暢"
zipfldr.dll 讓 explorer 可以直接打開 zip 壓縮檔,使用起來如同開資料夾一般,但效能與資源的浪費…冏
cabview.dll 類似上面的功能,但不像開資料夾那樣,現在已經很少遇到 cab 了,裝著也是浪費系統資源,推薦移除
shmedia.dll 只有 xp 才有的 dll,用除是影像預覽,很容易卡死在預覽 avi 的時候,推薦移除吧!(其它作業系統沒有喔)

4.可以寫成 bat file,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呀~~~
當有大量的 windows 重新安裝時,通常使用撰寫好的 batch file 幫助我們去設定,而 regsvr32 則是經常使用的其中之一
市面上許多的"優化軟體",能把一些不常用的功能關閉/開啟,其實就是透過 regsvr32 去管理這些 dll 的
如果說將自己常用的,寫成 batch file,就再也不需要安裝"優化軟體"輔助設定這些功能的開放與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版大,這個主要是在做什麼的呢?

网友:
用於註冊或解除 dll/ocx/exe 有些DLL/OCX/EXE 是windows系統開機,或開啟某程式時就會常駐記憶體,但其功能我們又很少用到,如 :zipfldr.dll 讓 explorer 可以直接打開 zip 壓縮檔,而當我又裝了其他功能比較強的壓縮解壓縮軟體如:Winrar,所以它就幾乎用不到了。把它解除後Windows就不會載入它,也就不會佔用到系統資源(記憶體或CPU),windows也不用三不五十跑去檢查有沒有人呼叫zipfldr.dll ,因此就不會浪費系統資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