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9RS20 CRT(開機閃爍)

楼主(2011-06-01):
小弟的CRT電視 sony KV29RS20
會開機(有螢幕.先有聲.後有影像)
本以為是(保護程式)作動.
後來越想越不對....
閃爍的頻率.越來越平凡
剛開始大約5次.現在大約2-3分鐘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了....
謝謝..

网友:
好像是CRT上基板出問題...
可以在閃爍時測一下G2的電壓、200V、灯絲的電壓、RGB的訊號、9V。
如果在爍時、灯絲電壓不變,代表與水平振盪與關。
一般機率較高為電阻故障,100K以上的測量看看
還有G2如果有VR,看看是否有變黑積碳,造成漏電。
三色空焊也會有類似的情形...
高壓帽或高壓本身漏電太嚴重,也可能這樣。(潮濕天氣最嚴重)
參考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兩個頻道互相切換可能按鍵NG或是機板空焊...為什麼有一個頻道畫面多不動

网友:
CRT可能已退化...保護電路動作~~~
(1).請將CRT機板...H...燈絲電阻短路....測試看看...狀況是否會改善~~~~
(2).提高G2電壓試試~~~
(3).三色晶體是否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兩個頻道互相切換可能按鍵NG或是機板空焊...為什麼有一個頻道畫面多不動 ...

???
這是小弟晚上開機錄影(相機)
的畫面~~~

楼主:
謝謝幾位前輩指點:

lhc .正一.葡萄...
小弟心領了...

小弟的老媽
已經受不了了
請SONY維修...
維修師說:
CRY老化.只能調高亮度???
不讓閃爍???
且色彩會變淡???

但是大約不到30分鐘就調整好了
(沒有看見如何調整)
小弟晚上看見電視後
亮度變亮...
飽和度(膚色)變淡....
但是(開機)不會閃爍...

請教一下
這應該是調整工程設定吧???

PS:機器沒有拆過的痕跡....

网友:
公司將G2電壓420V調高為620V~680V不過使用一陣子閃爍毛病又會出現
.請將CRT機板...H...燈絲電阻短路又可以使用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