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61A改高壓公板
火..

楼主(2011-06-01):
此主題已經在(Benq T705被我拆壞了嗎?)討論,因不同型號,所以我把它抽離出來討論。

原狀況是開螢幕畫面只會維持幾秒鐘就熄掉,目前已確定燈管沒壞,因為換上高壓公板可以正常點燈。

因為我目前都把接點焊在P+I的10Pin腳位上,代表完全沒有經過控制,只要電源插頭一插上就直接供電,這產生兩個問題,一個是送電就直接點燈加白屏,另一個是ADJ無法控制電壓。

1.ADJ如何找到正確的位置?
2.ON/OFF我有找到一個位置,但接在這個位置是有安全性疑慮嗎?或者有比較正規的位置可以接嗎?(最後一張圖)

http://www.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105/31/221751hzu4118xb4444p26.jpg
P+I塊電路板的10Pin腳位有印刷定義,腳位定義分別如下
GND ● ● BLON
BRI  ● ● GND
+5V ● ● +5V
GND   ● ● GND
+14V  ● ● +14V
這張圖我有試著量測右下角空腳位(放電容的圈圈)正極,我把控制面板的開關打開,量電壓是5V,關掉就變0V,或者無訊號變橙燈也會變0V

网友:
謝謝分享
這樣改 快又方便
回修的話 也是換一塊就好了

网友:
您原先那塊P+I上有腳位定義.照那塊接線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直接焊在P+I的板子上會造成一插電14V和5V就通電了,14V持續通電應該沒差吧(高壓板會不會一直耗電?),還是也要5V有動作,14V才算開始運作?

如果連14V正常沒開螢幕也要降為0V的話,這樣連VCC也要找出正確腳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直接焊在P+I的板子上會造成一插電14V和5V就通電了,14V持續通電應該沒差吧(高壓板 ...

大大……您會錯意了……
1 …高壓板不需要5v 的電壓。
2…您原p+i 板上的 BLON=on/off, BRI=adj
3... 您如果高壓部份改公板,原p+i 板上高壓區元件最好拆除

楼主:
疑~因為我那塊高壓板的ON/OFF容許電壓是寫OFF:0~1.3V    ON:1.5~5V,我以為是要接在5V的腳位 @@

還有ADJ直接接在P+I那10pin的腳位上,真的就可以調亮度喔?
那10pin是供電來源,接在那邊電壓值還有變化嗎?

另外VCC的部份,預設就是24Hr供電沒關係嗎?

明天在來焊上去試試看(我是怕燒壞燈管)

還有P+I的高壓部份沒拆除,除了佔空間之外,還有什麼狀況會發生呢?
我目前是把紅圈的塑膠片都折斷準備塞那裡

如果真的要拆,是要拆哪些元件呢?(我怕拆錯了)

网友:
為何要改高壓這片好修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殺豬用牛刀.大材小用.修ㄧ修就好.一直停留再換板!工夫用遠不會進步!
焊幾各小零件摳摳就可入袋!

楼主:
焊工差,怕本來是好的東西,解焊到壞,或是好的零件被我焊壞掉 XD
話說公板有什麼後遺症嗎? 感覺都不推公板

网友:
換公板也是有故障機率 不推公板是為了學習技術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沒人說改公板不好
小弟我也是改公板出身的
重點是要提升自己的維修技術
若只會改公板的話..技術就會永遠停留在那裡
正常會改公板大多是板子燒的亂七八糟
己經沒有修理的價值才會改公板
假若不在乎維修技術只想讓摳摳快點入袋
改公板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改公板也需要一些PI板供電電路的知識
但依板大的情況,應該還不是很了解如何正確的運用公板
建議板大可以先去了解LCD裡基本的電路運作
對你改公板會有很大的幫助~

网友:
裝的上去有螺絲孔位可以固定,沒什麼差別,

网友:
實際上,我覺得有走過改公版這條路的初學者,到後來的基本功,都會比直接Q版的來得強,
因為會改版你就必須把基本的電路原理學的很清楚,並且有一個好處,就是初期的完修率會提高,反修率會降低,這樣客源不會流失,反而有增加的機會,反過來說就是維修的機會就會增加,並且能夠更快速的判斷不良原因,等到q版的時候也能很快的判斷故障點,不過終極目標還是以q版為目標

楼主:
謝謝大家的討論,光換個公板就搞的我一頭霧水 @@

今天才把ADJ焊上去,可以調亮度了~

對電路不懂,然後控制按鈕又是接在A/D,我焊的位置又是P+I的源頭,一直都認為這樣就控制不到了 @@

話說改裝完組裝後,發現兩個問題,一個是面板上緣好燙,燙到沒辦法一直用手摸著,另一個是當畫面的背景是白色可以很明顯看到亮度會飄,但落差不是很大,就感覺像在調亮度落在正負5%變化,話說是因為過熱造成亮度漂移嗎?

另外螢幕用了三年多,第一次摸螢幕上緣才發現這麼熱,不知是原廠設計就這麼熱還是我換的高壓版有問題?

話說我在拆面板有傷到TCON與玻璃面板間連結的薄膜排線,不知這會不會是影響熱度或亮度漂移的元兇?

网友:
這款燈管明顯較熱,不過全白會閃可能是公板輸出不穩、電源不穩或是燈管老化

楼主:
了解,亮度會飄目前還在觀察中,我發現昨晚會飄是因為在那邊調亮度,調完就會開始飄,今早都沒調亮度,LCD一開就用還沒看到亮度在飄,觀察中。

那上緣很燙的問題,他有四個小燈口,不是代表有四支燈管,分布在四個邊,為何只有上緣很燙,左右下都溫溫的而已?

註:螢幕剛開會從左上角和右上角開始發熱,大概過個5分鐘,就整個上緣都很燙,最燙手的是左上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發燙,還有個可能性,小弟我猜測會不會是燈管有老化的跡象?燈管末梢在運作時,發紅發燙?

這張高壓板應該不會難修,有機會的話,可以嘗試修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這款奇美的燈管是…上端二支及下端二支的燈管,左方上、下都是高壓入點,右方上、下都是回授出點,您此機的螢幕左上角和右上角發熱,則表示上方燈管有"問題"
奇美的燈管焊工不太好,因此…上述"問題"可能是…
1…燈管接觸不良…
2…燈管老化高阻抗,發燙
3…上述原因也可能是亮度飄移的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教,您提到上端二支及下端二支的燈管,燈管還有分高壓入點和回授出點,這樣不就要有四組高壓入點和四組回授出點,總共八組線,可是實際上只有四小口(四組線),是我哪邊誤解了嗎?

還有四小口,一邊兩小口,還各自分水藍-黑和粉紅-白,為什麼要這樣分,不直接全部都粉紅-白或水藍-黑就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關於您這問題……
1……一組燈管是由二支燈管組成
2……一支燈管有一條高壓入點(線)和一條回授點(線)
3……所以…二組燈管(螢幕上方一組和下方一組)共四支燈管,需四組燈管接口(也就是八條線)
4……如果您再仔細看這四組線,是由一條粗線及一條細線共組成一組燈管接口
5……燈管線上的顏色,只是用來區分燈管是那一組的,因為上、下組燈管罩是不同向的(長端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楼主:
了解,資質愚鈍,這樣終於看懂了,謝謝

這樣我的狀況是左上和右上最先發熱,有這麼巧是"一組"燈管異常嗎?

還是只要燈管有異常,都是"一組"一起掛點,而非單支燈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大……燈管不一定會一組同時損壞,如需換燈管就要看您手上有什麼資源(物料)及您的技術了……
1……如您沒換燈管的經驗,第一次拆面板內的燈管,建議"換"整組的燈管",但先決條件是您可找到同型(相同長度)的燈鉏,同時將上下燈管組一起換新品。
2……您也可以試著將損壞或老化的"燈管"更新……
   A...需注意原品與代換品"燈管長度"是否一致
   B...掌控焊接點的圓滑度和焊點大小
   C...將焊點的絕緣做好
................................................................................................

网友:
最近修理這顆螢幕,要換燈管時剛好發現盧兄賣的19吋含框燈管就是這塊面板用的,所以直接買上+下一組來全部換掉,不僅省事也避免其他沒換但快掛的燈管造成日後返修

楼主:
大家好,我又來了,第一次更換高壓版後發現上組燈管異常的燙,經由大家的經驗,準備二修換燈管,但拆到這張圖就不知該如何下手,是要拆1號的外框,還是2號的鐵板呢?(第一次拆怕怕的,怕拆了整個散掉)

經過爬文,用抽的要破壞,不抽要全部拆解,因為我採購的是含燈架的,這樣就要整個拆解了吧?

只是拆解的第一步要先從哪個框下手呢?

話說看板友的拆解文,突然有個疑問,我以前有看過液晶螢幕漏液,螢幕表面皺皺的,摸起來感覺油油的,這樣那個液體是藏在哪裡呢?

网友:
1.先取下框
2.小心把面板玻璃部含後方電路取下,尤其注意薄膜排線處,不可大角度/用力彎折
3.把取下的面板玻璃部放置在安全地方
4.拆解背光模組的黑色框
5.拆下框後,就可以看到燈管組固定在後方壓克力擴光板上下端
6.把壓克力擴光板與後方鐵板分離,就可以更換燈管組
7.照原步驟裝回

若是沒有把握成功拆裝,建議還是給有經驗者處理

楼主:
看來,還是先找一台完全報廢來拆解練習看看,再來下手

話說今天又測試出一個狀況,當我純粹拿高壓板來點燈,溫度就不會達到燙手的程度,但上方燈管還是比下方溫度還高。

請教,純點燈溫度本來就會略低嗎? 可是面板的發熱源不是只有燈管的部份?
為何全部接回去點燈就會燙手,而單純點燈就不會燙手?

單純點燈=拿12V變壓器和5V變壓器接高壓板點亮燈管。

网友E:
是指點新的燈管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指點新的燈管組嗎?

點舊的,因為還不敢拆下去

這樣的測試狀況,不知是單純的巧合,還是純點燈本來就溫度會降?

還是是因為我原廠的P+I沒有把I的部分醃掉,直接把高壓版掛上去造成異常?

网友:
提供一點點換燈管的經驗,一定要非常小心,而且不能急,另外,最好是每拆完一部份就重新裝好(復原)然後再拆開,接著再拆下一部份,因為燈管與面板部分的結構太緊密,稍微沒對準就會擠壓損傷燈管,
上一次修一台SUPERSONIC的17吋LCD,狀況是過電面板紅色,馬上無光,想說是軟的(換燈管),沒想到拆燈管時把T-CON的軟排折到,有點不放心,換完燈管,還沒結合面板就先試機,結果垂直出現幾條黑線,經驗多的大大應該知道了吧,我換燈管時把T-CON排線翻太開把軟排折斷了,.....,結果心情大壞,想說先結合進倉,留做備料,結合面板時也不管沒裝好絕緣橡膠,硬上,結果燈管也擠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舊的,因為還不敢拆下去

這樣的測試狀況,不知是單純的巧合,還是純點燈本來就溫度會降?

不排除這可能,也可能是adj未接影響出力而使溫度有差異

楼主:
假日鼓起勇氣,打算換燈管,抱著壞了學經驗的心態就給它給分解了
跟著港都狼仔的步驟
但~黑色框還是被我拆斷了 @@

1.先取下框
2.小心把面板玻璃部含後方電路取下,尤其注意薄膜排線處,不可大角度/用力彎折
3.把取下的面板玻璃部放置在安全地方
4.拆解背光模組的黑色框

黑色框被我拆斷的元兇就是這兩顆螺絲忘了拿掉,硬取下場就是連鎖螺絲的孔座都斷在上面 @@

5.拆下框後,就可以看到燈管組固定在後方壓克力擴光板上下端
6.把壓克力擴光板與後方鐵板分離,就可以更換燈管組
7.照原步驟裝回

楼主:
忘了補充結果,
整個裝完送電測試,成功點燈兼呈現畫面,但趕時間出門沒時間開機測溫度,等下次再來報告狀況。

話說拆解完有幾個疑問,有哪些元件不能沾到灰塵,還有會造成漏光是哪個元件呢?

网友:
拍謝,忘記跟您提醒有黑色塑膠框固定螺絲

面板背面、面板與擴光板之間的所有塑膠片、擴光板底部的白塑膠片,這些如果有灰塵與髒污會影響到畫面乾淨度,面板與擴光板間的塑膠片如果排列不整齊、順序或方向有錯,也會導致漏光或不正常亮/暗區

网友:
勇氣可嘉.我已毀了N張面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勇氣可嘉,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加油 !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與經驗分享

今天螢幕測試了3Hr以上,上燈管溫度還是很燙,這是靈異現象嗎?

我可以確定,我沒有把舊燈管跟新燈管搞錯 XD

但之前提到的亮度飄移,換完燈管就沒這個現象了。

摸過好幾台不同廠牌不同型號的LCD,也沒摸到這麼燙的,我已經上下兩組燈管都換了,高壓版也確定沒問題,因為買燈管又順便多買一組高壓板,還沒換燈管前,用新買的高壓版也是很燙。

手邊沒溫度計,下次拿到溫度計再來報告溫度,話說剛剛在查燈管溫度

LCD的燈管是CCFL沒錯吧,剛剛查了一下CCFL工作溫度規範落在"中間溫度46℃ 兩端67℃",如果兩端67℃摸起來會燙手也很正常,這樣代表是我的上燈管隔熱效果變差了嗎?

可是我在拆解,也沒看到什麼隔熱元件,而且燈管是越通風越好吧,那別台螢幕摸起來都溫溫的而已,這樣CCFL工作溫度規範落在"中間溫度46℃ 兩端67℃"該怎麼解釋?

网友:
這款面板燈管組溫度的確是偏高,燈管也比較細

楼主:
了解,可是比較疑惑的是,為何下燈管組就溫溫的而已,難道是熱氣上升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上下燈管交換就知道了

楼主:
它有分上燈管組和下燈管組,不能交換,有時間再來外掛風扇 XD

网友(2011-07-01):
回复 楼主:

ㄟ!大仔!
該不會是燈管組已經不行了!

楼主:
不行了也要行阿~都換新的還不行,那就這樣用到掛囉 XD

50.9度是表面,內在應該更熱情 XD
這兩支是換下來了,我發現頭燙中溫尾燙的燈管,是全亮的,而另一支是頭燙中涼尾涼燈管的末端只有微亮
可是實際在用卻感覺不出來亮度不均勻耶,好神奇

网友:
回复 楼主:

拍謝!沒有爬完全文!

网友:
真是太勵害了,拆的哪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