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先進這 pioneer 電漿電源板 vs 電壓值應是多少?

楼主(2011-06-01):
這 pioneer 電漿電源板 vsUS 電壓值輸出約210V隨即進入保護,他也沒有VSET VSCAN VG 等,只有vsUS 與16.5V  6.5V 這樣,不知從何查起?

网友:
先把x.y板附載去除看會部會

楼主:
感謝a1268n 大
x.y板及所有附載都已去除,只保留開機啟動,但還是一樣
另外有vadr 有約70v,一樣隨即進入保護

网友:
vs210v依經驗看有點高.............先確認一下吧??

网友:
220v國外機 可參考

楼主:
q7979 大感謝
繼續努力中

网友:
面板背面都有標示!用眼睛詳加觀察!

楼主:
回 lcd85311230  大的話,真的都沒有標示喔!這台進口機真的粉特別,他的一些 ic 都查不到資料﹝對我來說﹞,沒有VSET VSCAN VG 等電壓輸出與標示,只有 VSUS 210V   VADR 70V 與16.5V 12V 6.5V  3.3V ,問題是啟動後這些電壓量的到【VSUS 210V   VADR 70V 約2秒】,隨後就進入保護,12V  6.5V  3.3V 則還在,所以n_106|

网友:
有出來一般就是後頭有東西故障跳保護.拆開測吧!

楼主:
負載都已拆開了啊!又不知如何單板啟動,所以很麻煩n_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