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量TL-494的動作

楼主(2011-06-01):
(感謝minyau大低價出讓示波器n_109| )

1.這是核電廠ISO-P450L的POWER

2.這是494的近照,在4腳PS_ON拉低以後,8腳與11腳會輸出脈衝。
(額外說明:
1.若PS_ON電路故障,4腳無法拉低,則8腳與11腳不會輸出脈衝 → POWER不會啟動;
2.若4腳PS_ON有拉低,8腳與11腳無輸出脈衝,則494損壞;
3.4腳PS_ON有拉低、8腳與11腳有輸出脈衝,則其他電路有存在故障)

3.上波型為8腳的;下波型為11腳的。因為無法拍下接著探棒的照片,故於第二張照片中標示出接探棒的腳位。

4.運氣好拍到的,不放上來一下不行。最下方的那一條線是在接上探棒的瞬間,自動定時拍照剛好有拍到。可以看到方波不是從地開始產生的。探棒切於10X,Volt讀數要乘10。

簡短介詔到這裡。修了好幾顆POWER,到現在還沒有一顆是壞494的。

网友:
其實 494 很少壞的..
其它的 PWM IC 量法, 只要找對腳, 都是一樣的..

网友(2011-07-03):
謝謝分 享, 多看看長知識

网友:
這一類的電路結構,是屬於半橋式驅動
因此上橋與下橋的功率晶體,其E極 (S極),是不同電位的
所以在與前端的TL494 (KA7500)相連接時,會有共地的問題
解決的方法是,在兩者中間加入驅動變壓器
該變壓器的
一次側為中央抽頭式,中央抽頭與TL494共地,另兩條先分別接PIN8&PIN11
二次側為兩組各自獨立的線圈,分別各自接到功率晶體的E極(D極)&B極(G極)
如此即可簡單有效的避開共地問題
因爲有這顆隔離變壓器,所以TL494很少故障如果是一般的順向式or返回式電路,因為沒有隔離變壓器
只要功率晶體放炮,驅動IC幾呼都是跟著往生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大
你的示波器電源,有加裝"電源隔離變壓器"了嗎??
很害怕你哪一天俢到忘我了,直接就往功率晶體搓下去

楼主:
以前不懂的時候,確實發生過亂量導致爆炸。
後來看到版上有人討論隔離變壓器,有去買一個來用。
(不懂的東西真的不少,還好有這個技術討論版,讓大家有可以成長的地方。)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1-09-21):
請問前輩(圖2)TL494IC上方8隻腳IC編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