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惠而浦微波爐維修AKM2680

楼主(2011-06-01):
前陣子因為微波爐會自己動作

所以已經準備要抱到維修站去修了

但是又想省錢,所以先在論壇這邊搜尋前人的作法,結果看到這種情形都是因為鍵盤的關係所引起。

反正都過保固了,自己拆開來修也無所謂,最多就是像其他的強者,用麵包板+按鈕開關修復。

所以先來一些照片:

這張是外觀

配線圖

拆開的樣子

控制板

最後發現故障的原因是某個點氧化,使得某兩條線處於短路狀態

最後拿橡皮擦把氧化點擦掉就修好了

接回去後完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微波爐工作電壓很高
維修要非常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陣子因為微波爐會自己動作

所以已經準備要抱到維修站去修了

這樣撐不久,
這是KEY上下接合面積太小,
左右線路太靠近造成的,
這問題原廠可以到府免費更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撐不久,
這是KEY上下接合面積太小,
左右線路太靠近造成的,

免費???
這家的排線觸控~~超貴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免費???
這家的排線觸控~~超貴的吧....

沒錯免費~!
只要告知會自動開機即享有免費更換一次(限此機型)!
須要的偶這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錯免費~!
只要告知會自動開機即享有免費更換一次(限此機型)!
須要的偶這裡有!

喔喔~~我的是無動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喔~~我的是無動作......

是那裡無動作
需要再PM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什麼..免費這...如果讓我同事知道了他一定會搥心肝,同事家裡的微波爐就是這一型的,也是觸控面板壞,打電話去詢價居然報零件價$1600,結果我同事真的跑去跟他買了n_0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那裡無動作
需要再PM

按電源都無動作阿~~~~
AKM3252~~~這一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什麼..免費這...如果讓我同事知道了他一定會搥心肝,同事家裡的微波爐就是這一型的,也 ...

心肝給它用力鎚下去,
這價格可以買一台20公升的!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 ... on=good&xid=18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電源都無動作阿~~~~
AKM3252~~~這一型的

這好辦~
相同機型:聲寶MOB-C311M,
一片約20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好辦~
相同機型:聲寶MOB-C311M,
一片約200元左右!

......去聲寶服務處買就好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聲寶服務處買就好了嗎?

是的~
他便宜!
請告知零件小姐型號:MOB-C311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他便宜!
請告知零件小姐型號:MOB-C311M

.....本來想說找不到的話...
我就要拿之前報廢的一台微波爐控制模組來改裝了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來想說找不到的話...
我就要拿之前報廢的一台微波爐控制模組來改裝了說..... ...

那現在您可能將會有兩台微波爐了~
恭喜~恭喜~

网友:
剛剛找到這台MOB-C311M的外觀了~
還真給它一模一樣耶......
明天來去聲寶服務處請料回來換換看~~~

网友:
趕快去明天早上趕快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現在您可能將會有兩台微波爐了~
恭喜~恭喜~

沒有兩台拉~~~
之前那台磁控管損壞...
我整各分解~~有保留控制模組...

想說無法解決~~就直接改裝~
既然找到觸控軟排~就先買回來試試看..
若可以就有一台維波爐可以用~~~
若還是不能啟動...
那我會將之前那組控制模組改來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有兩台拉~~~
之前那台磁控管損壞...
我整各分解~~有保留控制模組...

知道了~
完修後就等您發實例!
晚安!

网友D:
期待順興大的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順興大的實例。

東西買回來了~但還沒時間換~~~~

慢慢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
完修後就等您發實例!
晚安!

那台微波爐修好了~~~
由於這兩天不在家~~~
等星期二我有空再來發實例吧

网友(2011-07-05):
這裡的高手好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