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 有人有這塊版嗎??

楼主(2011-06-01):
小弟這塊版好像故障了手邊沒工具!!只有一支十字= ="
目前狀態!!主板電源燈有亮,
開機後  主機殼電源沒有亮!!   CPU風扇有轉
拔掉記憶體  或顯卡  都不會叫   是CPU出問題嗎??
順便徵求同樣主機版
人目前在台北的  台電大樓站  跟大坪林站

网友:
型號好像寫錯啦.......
如果是ASUS的, 那應該是P5P800-V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更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更正

如果是p5s800-vm有零件可代用的話。我有一片送給你,都是有缺件,我有拆過一些mos和電容,其他完好,要出聲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痾!!我只是不想花時先修!!因為...
在服役!!徵看有沒有同板!!因為我跟學長說!!你現在買新的!!
又不常用!!不如換塊同樣的板子!!撐到退伍!!
到時候再來組新的!!這樣才不會心疼!!
(由於預算極低)我是跟他說等你退!!說不一定東西又降價!!
或者又出更好更大碗的東西!!
-----------------------------------------
因為沒有工具!!只有十字!!所以我連電源供應器都給他拆開!!看看!!是不是爆容!!
電源供應器看起來正常!!  主機板也看起來正常!!就是開機!!只有風扇轉!!沒有任何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cpu的座脫焊還是怎樣??等等的疑難雜症!!
我只要把那台電腦搞好!!我一定在裡面過得非常的快樂的!!

网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7870236
950摳  看看需要再買  其他也有  不如去拍賣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