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 ) 尚朋堂微波爐配/接線

楼主(2011-06-01):
請問各位大大
以下幾張圖煩請大大判斷是否接的正不正確

還有AC110V要接在哪裡@@

因底部馬達使轉盤無法動,所以全拔開,忘記做記號!!

因照相機較不佳,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以下幾張圖煩請大大判斷是否接的正不正確

看看轉盤馬達是多少電壓,
若是110V則不分極性,
若有拆到安全開關配線先看看,
使用久了電線會定型,
再看看插pin的方向跟安全開關pin腳上的痕跡,
再跟線路圖比對一下應可復原,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