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維修高手

楼主(2011-06-02):
請問有人知道這2個IC的完整代號,或是哪邊可以買的到,非常感謝

网友:
可以說一下是用在什麼地方的嗎???
也許我有舊料可以拆??

网友:
上面那个不懂,下面那个是一个三极管,你可以用三用表把它的CBE极找出来,用在华硕主机板上面的,已经看过图纸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