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這次團購的CA6013電容表問題
火...

楼主(2011-06-02):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有問題也不先線上反應一下~~
或是問一下有買這款電容表的人...
就直接把東西寄回來..也沒附測試照片或是當初測試的電容...
以讓我測試真正的故障原因...

但我用了多款電容並用我現有的電容表比對.....
這台根本是好的....
而且我也看不懂~~多出來的數值代表的意義??
請各位看一下我收到之後所拍下的照片....
上面有寫故障原因...但~~這真的是這台故障嗎?
我希望~~收到這些測量儀器的各位網友們..
若不會使用~~那我建議請別購買..或參加團購..
以免浪費彼此雙方的時間與金錢
畢竟這樣下來~~只會讓有心辦團購的人不會想在辦下去

來看看以下的測試照片吧...
470UF的全新電容測試情況
1000UF的全新電容測試情況
10UF的全新電容測試情況
3300UF的全新電容測試情況
大家注意看..用我的UT61E..居然測試出2種數值..
而且是隨機跳...證明這顆電容有瑕疵情況存在..
但到底是好的還壞的..我也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
這顆電容目前是正常的..只是..會比較短命吧..
由於這台電容的主人說..有時測試會超標2倍以上....
我為了找出這類的故障電容..我找好久才找到...
以下是外觀正常但是故障的2200UF電容測試..
這種故障電容...看到了吧~~3台測量數值完全都不一樣..
UT61E測出來居然還超標7倍......

至於電容測量數值會多出來或是比原本少..這對學電子的來說是正常的吧..
要不然也不會有零件上面有誤差的代號與表示方式了..

而且~~這台電容表~~我可以跟各位說一下..
請看下面這張照片上面的缺口..
這台在團購進來時..是密封的..
為何會被切開...
原因就是....
我為了確定我拿到的儀器是百分之百良品而拆開來測試過的

所有團購的物品我都是一台一台檢測過才出貨的..
所以~~拜託各位~~有問題~~請將狀況拍照PO上來..
先讓我看過之後~~再來認定有無問題..才不會浪費雙方的時間金錢

現在這台還在我手上~~等著這台主人的回應之後再決定如何寄回

楼主:
PS:~~~測量電容時~~請接線之後等待10秒...
因為電容表有頻率要送進電容..正確測試是要等10秒之後的穩定容質數據..
如果只為了看瞬間..那你看到的百分之百都是錯誤的數據

网友:
第一個測試圖的文字有誤,想說怎麼差那麼多
原文是2200UF   圖是470UF

楼主:
呵呵~打太快~沒看清楚

网友A:
應該是買家還不懂得電容是什麼吧!!

想想,會買這種物超所值低價電容表的人,大概也是剛從電表晉昇到電容表的人吧(該給他拍拍手n_116| )!!可能對測量的想法仍停留在電錶。很不幸的,電容是電路上最不乖的零件。

用電容表量電容大概抓15%的正負誤差,超過就一定要丟。沒超過,就算容量100%一樣也不能保証電容是好的,但有九成五機率可以認定是好的(就賭運氣囉!)。

要正確知道電容好壞的話,需用LCR表或先前有人介詔的示波器法(訊號產生器+示波器應當會比較好)。

買家對電容表這誤會可大了~~~~
(根據我之前的了解,便宜的電容表有時準度還滿高的。便宜不代表不準,可能比較不耐用而已)

网友A:
順大耶~~~~別叫人家不會用就不要買啦!!
這一篇也可以移到新手教學文中,給新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大耶~~~~別叫人家不會用就不要買啦!!
這一篇也可以移到新手教學文中,給新手看。。。 ...

說真的~~儀器會買的人不多...
通常團購~~多少人買~~我就進多少量...
因此不會有多的~~也不會有少的...
畢竟~~我手邊可以測量電容的測試設備至少有3台...
每一台測試出來的數值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我也不可能有多進的這台電容表..
想要換一台給他也不太可能..頂多是把問題修好..
但~~他所說的故障....我也只能說~~是認知上的問題~~
而且儀器類的東西..就是要賣給會操作的..
不會操作...難道是買來放著好看的?
更何況這類的東西~~都是特殊用戶才會買的..
沒看過廠商會把這些儀器特別打廣告或是強制推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大耶~~~~別叫人家不會用就不要買啦!!
這一篇也可以移到新手教學文中,給新手看。。。 ...

LCR表也只不過就是電感+電容+電阻的測量電表....
簡稱LCR表...只是他沒有電壓的測量..但多了可以測量電感的

网友:
看完這篇 就讓我想到  我已前 去買電容表  就只為了想知道電容好壞  結果 第一次出手 就買 最貴的 .....  被店家賺了不少...

儀器跟設備 確實 要多玩 才會懂一點

网友:
對了 順興大 如果對方 不要這電容表 你在跟我說 我欠一個 我每次 都帶在身上  好累  想說買一個 放在公司 . cn_148|

网友:
如果真的有心想「稍微」多修點東西,這種便宜的電容表也應當算是必備的東西吧!!

有一種電表,可以分別測L、C、R,那種只能粗略的量點東西,跟真的LCR表還是差很多。不過以維修而言,這種東西就不是必備的東西了。

网友B:
順興大:
我當然知道每台儀器都會有誤差值,我手上還有1台簡單的電容表,我是2台交叉測試
我是用好的電容下去測的,如470uf,有時會高達3~4倍,簡單的那台測試卻正常
我也不是故意找麻煩的,真的是有狀況才寄回去的,也不介意放您那測久一點
如果您嫌麻煩那就寄回來.

网友:
維修必敗一台這種俗又大碗的電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興大:
我當然知道每台儀器都會有誤差值,我手上還有1台簡單的電容表,我是2台交叉測試
我是用好的電容下去 ...

...說真的~~你一開始也沒說清楚所謂的問題....
之後我又看到你說一句"也不介意放您那測久一點"
這就代表...這問題是不一定會常常出現囉???
畢竟你的描述~~就是讓人感覺一使用就有問題~~
而不是說明~~是這狀況是久久才一次~~
就是說這問題是時好時壞...是不是代表這意思?
既然你都這樣說了~~就代表這台真的有狀況~~

那我會多測試幾天把問題抓出來~~~
但也希望論壇的網友們~~真的有問題~~~請說明白一點
這樣才不會造成彼此的誤會

我這幾天有空就用這台來檢測電容~~看會不會有你說的狀況出現
畢竟~~依照你說的有時會高達3~4倍..就是~~這問題不一定會馬上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真的~~你一開始也沒說清楚所謂的問題....
之後我又看到你說一句"也不介意放您那測久一點"
這就代表. ...

看了半天...總覺得清楚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不說仔細點 一定會有所誤會..

网友:
沒仔細看,自刪.....

网友:
我覺得還是溝通的問題啦 !!
事前要先溝通好 , 問題陳述上也要講明白 !!!
就如你說的既然你都有比對過 !! 或許你應該詳述之 !!
或把故障情形拍下來 !!!
而如你寫的故障情形 !! 其實蠻常見的 !! 但看不出是電容錶的問題 !!
還是電容本身的問題 !!!

网友:
清楚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1n_04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買家還不懂得電容是什麼吧!!

想想,會買這種物超所值低價電容表的人,大概也是剛從電表晉昇到電容 ...

還有喔,板子有上過電,大容值的電容要先放一下電,不然下場..........
這是很多人容昜忘記的
我就掛了3 個同型的電容表。
話說回來,這牌的電容表準度很夠喔,一般情況下已經很好用了。

楼主:
這台電容表~~我測試到現在...還沒出問題...
怪了....到底是什麼樣的故障阿....
不過~~有一次出現怪狀況...
就是開機時那各"-"的符號異常閃逤..
再那異常閃逤時測量電容..會亂跳...
由於關機的時候有看到電量顯示不足..
去測量該顆電池..只剩下8.4V
也不知道是不是電池異常..
因為我拿全新的電池測量約10V
不到9V的電池會不會影響該電容表
我會再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電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電容表~~我測試到現在...還沒出問題...
怪了....到底是什麼樣的故障阿....
不過~~有一次出現怪狀況...

應該是不會的,8.4v應該是在容許的範圍內才是,您團購的電容表我以前也有過三個,電壓在8v左右也不會影響量測,目前的yf-150電壓在8.5v左右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喔,板子有上過電,大容值的電容要先放一下電,不然下場..........
這是很多人容昜忘記的

小的也曾不小心燒了一個電容表 因為第一次使用時 忘了先放電 就給他量下去...

网友:
看了這一篇..我才知道.我今天自己DIY的電容表的數值..原來要這樣解讀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draculaxx大大說的 .."用電容表量電容大概抓15%的正負誤差,超過就一定要丟。沒超過,就算容量100%一樣也不能保証電容是好的,但有九成五機率可以認定是好的(就賭運氣囉!)。"

网友D:
沒惡意只是想到多年前因多出來一台茂X可程式雙電源供應器
於是在上網賣掉....一位網友要買我要他試完機器再買,當然在
這位網友要來之前我就已經再校正過一次,結果他見我桌上有
台7位半的電錶,要求用那台來測這位網友看完後說了一句話,
奇怪量電壓時為什麼電表最後幾位數字怎麼一直跳來跳去,這
台電源供應器輸出不穩嗎?我聽完後泡杯咖啡請他喝,我說這台
機器我想想還是不賣了,我知道我要是賣給他日後一定會出問題
的。

電源供應器顯示面板只有三位半,用七位半電表下去量最後幾位數字
有可能不會跳動嗎?

楼主:
...這台...到現在~~~還正常使用中...

看樣子~~~還是沒出現問題~~
只有那一次出問題之後~~就沒在出現了..
不過~~也因為那一次的小異常~~
我把電池拆下換成我的...
測試也都正常~~在換回來原本的電池...
之後都很正常~~~完全沒問題...
明天在測試看看~~要是都沒問題~~
星期一就要把東西寄回原物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沒惡意只是想到多年前因多出來一台茂X可程式雙電源供應器
於是在上網賣掉....一位網友要買我要他試完機器再 ...

我也來說一段...............
作天我去賣一台桌上型電腦,事主因為不懂電腦,找了他一個對電腦很的,朋友來看,那個朋友一來,劈頭就問,有附win7的重灌光碟嗎??,我說沒有,他又問那以後中毒怎麼辨??我說會在win7下燒個還原光碟給他,不用怕,win7有內建還原.............
結果他老兄說...........重灌比較快啊!!還原要搞到什麼時後???
我咧..................
後來我就把電腦搬回來,不賣了,因為我也知道,這個以後會很麻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來說一段...............
作天我去賣一台桌上型電腦,事主因為不懂電腦,找了他一個對電腦很利的,朋 ...

看來你遇到個來亂的...
win7 重灌咧 看他多會重灌 光個破窗就夠玩死這種只會用 ghost XP 類的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來你遇到個來亂的...
win7 重灌咧 看他多會重灌 光個破窗就夠玩死這種只會用 ghost XP 類的人了.. ...

其實還有番外篇...........
他老兄問我顯卡型號,我說是4670 five_pictures1_20100128110532 (小型).jpg
,他說怎麼用那麼低的規格,他家的是9550的 67_21917 (小型).jpg
,我太黑心了!!
用低階充高階品賣。
這才是我把電腦搬回來的主要原因^^

网友E:
小的對 ATI 的不太熟 不過印像中...9550 應該是AGP 裡的爛貨吧...
什麼年代了 還說9550的很高檔咧...
對不懂裝懂的人 小的不會搬回來 只會對客戶說 ...
你既然認識功力這麼好的朋友 怎不叫他幫你組一台 找我幹嘛?
等他說出這人不會組電腦 再大力的笑他 不懂的來裝懂 是想來搞爛朋友買的新機嗎?
看來仁兄太常中毒了 不然怎麼一來馬上問中毒怎麼辦...
然後 我會當著他們的面 說個故事給他聽 :
不懂電腦的人反而不會太快中毒 因為不太會用 也不敢亂用 怕弄壞 而半吊子才會天天上網找軟體 好康什麼的 然後再去朋友的電腦試他找到的"好康"軟體.. 如果沒事可用 他就可以到處炫耀功力多強多好 要是中標...就會肇事逃逸... 或是跟朋友說 你看我功力多強 發現了你這台中毒了 你叫賣你的人來保固... 叫他重灌!!
最後再補一槍 這種人看多囉...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功力不夠賣你這台 那我帶回去 下次別找我 反正 醫生是無法醫好不信任醫生的病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的對 ATI 的不太熟 不過印像中...9550 應該是AGP 裡的爛貨吧...
什麼年代了 還說9550的很高檔咧...
對 ...

坦白說,我不會去笑他^^,因為我當初也是被笑過,重點是,不懂並不可恥,就像happy您說的,不懂裝懂才是個大問題。
其實他如果冷靜下來聽我說,我想我會耐心的解釋agp和pcie是不同的介面,只不過他一直強調,你懂什麼??我玩了十幾年的電腦,從386開始的,你才修幾年??
所以我才電腦拿著暗然離開^^,唉~~~~跟他爭也是白搭吧......他太堅持已見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坦白說,我不會去笑他^^,因為我當初也是被笑過,重點是,不懂並不可恥,就像happy您說的,不懂裝懂才是 ...

不懂並不可恥 不懂裝懂就可恥 如果對方說他玩了很多年 他遇到我 他穩死的 哈
對付這種人我最有興趣了 我只會問他一句 請問你玩很多年 朋友要裝機 怎麼不幫忙他裝一台 你心目中的高級貨 怎還讓朋友在坊間找上我這個沒沒無名的粗裝工? 你這樣夠朋友嗎 朋友自己買了一台又來破壞朋友圓夢的好事.. 還有什麼資格扯什麼玩了多久 不專業就不夠格在我面前扯些有的沒有的 最後我只會針對客戶本身說話 他再多嘴 我會回他 請問我跟客戶這件交易有你的事嗎...
請客戶自己決定 自己談還是由這位朋友代他談 再決定是不是搬回來 永不錄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的對 ATI 的不太熟 不過印像中...9550 應該是AGP 裡的爛貨吧...
什麼年代了 還說9550的很高檔咧...
對 ...

9550跟5200比起來...
是那時期的相同等級顯卡...
但~~兩個晶片比起來....5200比9550更強.....
ATI對我來說~~~都是遊戲主機中我最不想裝的....

遊戲主機顯卡~~還是N系列的來的強..

网友F:
回复 网友G:

4670和9550.......挖哩,天差到地.....
果然來亂的。
win7重灌.....呵呵!有需要嗎?只要做好還原的東西,就不怕了,而且win7用久了還比XP來的順,沒有重大意外,重灌...根本沒那個必要性,還要花一堆時間去重裝軟體。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破窗....現在還蠻好破的,按個鍵就了事了,只是......沒辦法像硬改那樣。

网友:
很清楚的教學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坦白說,我不會去笑他^^,因為我當初也是被笑過,重點是,不懂並不可恥,就像happy您說的,不懂裝懂才是 ...

我遇到類似的狀況,事後了解才知道,原來他老兄是要將他所謂比較好的舊機器"便宜"賣給不懂電腦的朋友,傻傻的苦主還沾沾自喜他以便宜的價格買到比較好的東西,善哉善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破窗....現在還蠻好破的,按個鍵就了事了,只是......沒辦法像硬改那樣。 ...

小的指的是... 對那種只有嘴炮功力 都拿朋友家的電腦來測下載到的軟體用的那種人...
叫他重灌可能都不太行了 還破窗咧 我覺得那種人大多被窗戶砸死吧...
再不然就...天黑請閉眼 阿呆現身請睜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類似的狀況,事後了解才知道,原來他老兄是要將他所謂比較好的舊機器"便宜"賣給不懂電腦的朋友,傻 ...

哇..那就更黑心了
把人家新買的趕出去 把自己舊的賣朋友...比酒肉還不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4670和9550.......挖哩,天差到地.....

怎麼說呢^^,這種人我賣電腦見多了,很自以為是的一種人,不懂又不問,也不上進學習,如果你吐槽他,他又會惱羞成怒,很難做生意啊,所以遇到這樣的人,我大都會退場。
做生意真的是一門大學問,太硬???沒生意!!太軟??不管什麼狗屁拉渣都要你免費服務。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呃......那我用ATI RADEON 7500 64MB的怎辦?

原來我這塊還是高檔貨啊

AGP裡面應該還有比9550更雞肋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呃......那我用ATI RADEON 7500 64MB的怎辦?

看到這句 我只能說...你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說呢^^,這種人我賣電腦見多了,很自以為是的一種人,不懂又不問,也不上進學習,如果你吐槽他,他又 ...

自以為是... 我也會啊 但僅限於我真正懂的部份...
如果對方在我面前自以為是 我會給他表演的機會... 等他唬爛完了.. 我再去處理他 哈

网友K:
曾經在門市呆過幾年 ,所以這種人我並不陌生 ,
曾經修過數不清電腦 , 現在還是覺得自己只會皮毛 所以 還是必須低頭請教別人
我只知道 電腦的問題千變萬化 , 書裡面根本沒寫
電腦零件演進也是日新月異 硬體資料蒐集與判讀是一件挺吃力的事情
或許他的資訊太舊吧 有一天他會進步的 等他回頭看看以前的自己 他會明白的
沒有時間生別人的氣啦  請把時間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曾經在門市呆過幾年 ,所以這種人我並不陌生 ,
曾經修過數不清電腦 , 現在還是覺得自己只會皮毛 所以 還是 ...

對那種唬爛的人 不需要生氣 這樣是氣死自己而己...
我都是抱著看他笑話的心態 等他表演完了 直接點了他的死穴... IQ夠的應該會夾著尾巴逃走
不知死活的會跟你辮 這時我會問買家的決定 如果他相信唬爛的朋友 我會跟他說 那你找他買吧
謝謝 不用再聯絡....
而過程中等笑話看就行了 看對方急著自圓其說 以及再用幾十個唬爛去圓被抓包的唬爛點 ...
這其中或許還可以學習到唬爛不用打草稿的方法...以及對方的臨場反應 以及危機處理的技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句 我只能說...你夠了..

是的.......偶也覺得.......夠本了

所以要應付這種的,應該去印一份這個
http://zh.wikipedia.org/wiki/ATI ... 3%E5%88%97%E8%A1%A8

貼在牆上,然後不小心給客戶看到?

网友L:
引用 楼主:
9550跟5200比起來...
是那時期的相同等級顯卡...
但~~兩個晶片比起來....5200比9550更強.....

NV綁標的遊戲比較多n_049|

話說昨天才入手ATI 5770
將原本的GTS250退役了

网友:
有些人認為數字大就是比較好比較快的啦...
如cpu來說...
486一定比386快
笨蛋4一定比笨蛋3快...
顯卡的
nvidia的9800一定比7300快..
當然ATI的X800也比x300快..
那個9550當然是比4670快很多的啦~

世界這麼簡單就好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NV綁標的遊戲比較多

話說昨天才入手ATI 5770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用NV是有原因的...
例如我的7300顯卡...在後其的一些單機遊戲..
以惡靈5來說...本來是跑不動的..遊戲嚴重LAG...
但是~~去官方下載最新的公版驅動程式...
在去玩遊戲...整個效能全都出來了~~
不但順暢還很穩定..只差別...電腦本身速度不夠快..
在載入資料時..要等久一點...但~~~ATI系列的...
一旦跑不動...更新了驅動~~也是一樣會跑不動..
變成要更換更高階的顯卡才行...
這就是我對ATI顯卡不想去碰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ATI顯卡驅動~~現在是AMD的官方在處理的..
兩家應該是合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還有番外篇...........
他老兄問我顯卡型號,我說是4670
,他說怎麼用那麼低的規格,他家的是9550的

太神了!
那位仁兄還真以為顯卡的9550會比4670強
真是不懂裝懂
還好沒搞到說拿AGP跟PCI-E顯卡相比說到底能不能用
不懂的人可能就拿來比較一下說
"嗯!長度一樣,可以用的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是的.......偶也覺得.......夠本了

所以要應付這種的,應該去印一份這個

甜甜圈大機子帶著到了客戶那裡 恐怕還沒裝機 就走人了 而且...還不一定有印表機可以印...
沒東西修理那個唬爛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用NV是有原因的...
例如我的7300顯卡...在後其的一些單機遊戲..
以惡靈5來說...本來 ...

小的只用 nv 的卡 最大的原因是...ati 的驅動太煩人了...久久出一個 想去找新的也很麻煩
官網進入點太多太亂 而且最後找到的還不一定是可用 或最新的版本
更火的是 用在 nb上的ati獨顯 官網不見得有 只可以去 nb的官網找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的版本來用 沒新的給你找
雖說近來好像有在改善這個問題.. 但還差nv很多
如果來找我的不是我出的機子 就有機會看到 ati...這時我就會想到王彩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甜甜圈大機子帶著到了客戶那裡 恐怕還沒裝機 就走人了 而且...還不一定有印表機可以印...
沒東西修理那個 ...

啊..........= =!!你那ㄟ知??
確實是如此,因為到現場,那位仁兄就一直高談闊論,我根本無法插嘴。
剛剛12:55那位老兄,有打電話來,說他要一台雙核獨顯,本來想做,但我回絕了,原因是他殺了我500塊...........我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啊..........= =!!你那ㄟ知??
確實是如此,因為到現場,那位仁兄就一直高談闊論,我根本無法插嘴。
剛剛1 ...

是你原本那個客戶回頭找你 還是那個唬爛朋友啊... 看你的意思好像是唬爛的那個...
不過 那種人 我都會開天價... 就算原本那位回頭 我也會先加2000...  遮羞費 哈
ps. 看來 唬爛的那個真的把他的舊機賣給本來應該是你客戶的衰仔了...所以才來找你買新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你原本那個客戶回頭找你 還是那個唬爛朋友啊... 看你的意思好像是唬爛的那個...
不過 那種人 我都會開 ...

是唬爛的那一個打來的,至於他原本的電腦有沒有賣我就不是清楚了,管他的,這種人我也不太想做,」
以後有的沒的會一大堆xd

网友L:
其實ATI 的驅動BUG大都是出現在 Catalyst Control Center 簡稱(C.C.C.)
若是只單獨安裝顯卡驅動軟體的話,卻比較少有問題發生
原本我也是NV控的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你那ㄟ知??
確實是如此,因為到現場,那位仁兄就一直高談闊論,我根本無法插嘴。
剛剛1 ...

還敢打來??...還殺價???
我會一句話~~請他自己去順發3C買...
以他的價位...肯定買到沒軟體的...
然後~~~讓他自己去四處碰釘子...
若買到有W7的軟體~~那更好..
打電話來問如何設定上網...
我就會請他~~~打點話去問公司~~因為電腦不是跟我買的..

說真的~~我這邊就有朋友這樣...還是會基礎的電腦操作...
也因為我這邊的慣例..新電腦1年內我都不會碰..
就算過一年..系統只要不是XP...第一次送過來給我修都是1.5K起跳..

我遇過剛買回來就要我裝軟體..我直接開價2K以上..還請客戶自備軟體..
我連動都懶的去動他的電腦..連拆開都不會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實ATI 的驅動BUG大都是出現在 Catalyst Control Center 簡稱(C.C.C.)
若是只單獨安裝顯卡驅動軟體的話,卻 ...

ATI的3C要是沒裝....有些圖形也是會出問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敢打來??...還殺價???
我會一句話~~請他自己去順發3C買...
以他的價位...肯定買到沒軟體的...

哈 沒錯 賣場或別的地方買的機子 在他原有的保固內 絕不拆機 拆了就是你的事了
我是遇過客戶拜託我拆的 我也是跟他說明 原則是一年內由對方保固 我不能拆
如果一定要我拆 你必須讓我用手機錄下你放棄保固的聲明畫面.. 不願意就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唬爛的那一個打來的,至於他原本的電腦有沒有賣我就不是清楚了,管他的,這種人我也不太想做,」
以後 ...

這回你是可以做啦 只是他殺價 就不用理他了... 如果你跟這人有成交 以後他不會問你的 面子問題..
而相對的 他會幫你帶來不少客戶的... 但都是完全不太會用的客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你那ㄟ知??
確實是如此,因為到現場,那位仁兄就一直高談闊論,我根本無法插嘴。
剛剛1 ...

他真的把舊電腦出掉了吧~殺500就給他殺阿~
換你把舊電腦出給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 沒錯 賣場或別的地方買的機子 在他原有的保固內 絕不拆機 拆了就是你的事了
我是遇過客戶拜託我 ...

下次我該學happy大搞錄影才對,話說,今晚王田的客戶叫修,那位小姐一直說我不久前修她的主機,怎麼又壞了,根本是亂講,我修的是螢幕, 那有修過她的主機,後來指別人的保固貼紙給她看,她才不講話,真的是什麼人都有,修電腦臨場反應太重要了,我還要多學習^^
ps:報告...........最後.... 電腦........還不是讓我帶回來修xdn_1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我該學happy大搞錄影才對,話說,今晚王田的客戶叫修,那位小姐一直說我不久前修她的主機,怎麼又壞 ...

.....你忘了嗎??
彰化這種客戶的比例~佔了8成左右吧....

不過~~這客戶我真的也見很多~~
好在我安裝的系統都有獨特的方式~~
一開機進入就知道是不是我安裝出去的了...
尤其是看硬碟的切割方式~~
絕對沒有人有辦法做到我那種切割硬碟的方式來使用...
以160G以上的來說~~我至少都切割3顆..
而且~~
第一顆硬碟只有22G(FAT32)
第二顆硬碟只有70G至120G左右(FAT32)..
其餘都是第3顆硬碟(NTFS)
我這種切割方式~~絕對沒有人做的到..
因為~~要是這樣做...肯定沒幾天~~客人就罵人了..
因為~~第一顆硬碟空間太小~~
裝幾套遊戲~~就開不了機了~~
我這種模式~~還能讓客戶裝一大堆遊戲~~
用到中毒才會出現在我面前...是因為我改了不少相關系統設定..
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我安裝出去的電腦了..
畢竟來亂的客人實在太多了~~~
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被客戶給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忘了嗎??
彰化這種客戶的比例~佔了8成左右吧....

老大..........你又情不自禁把秘招流出來了..........吼^^
有發現........雨天使.....在背後看著你嗎???

阿興:你這樣以後我們母女要吃什麼啦........................

ps以上純屬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又情不自禁把秘招流出來了..........吼^^
有發現........雨天使.....在背後看著你嗎???

這算密招嗎???
真正的密招~~是在系統的設定部分...
一般人~~不會太閒的....去改那些設定...
改完之後~~都半天了...
而且改完之後~~還要修正不少東西耶

网友M:
上次有個不熟的客人,一進門就說要重灌(中毒),
取機的時候又嫌沒灌遊戲....總之很不客氣,又嫌東嫌西的...
後來費用退給他,把硬碟format.....
雖然奶粉錢很缺,但這種客人還是少接為妙.

其實是不是自己灌的,應該都很容易分辯.....
不過我現在硬碟都用NTFS了,也只分割兩個而已,
這樣空間較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次有個不熟的客人,一進門就說要重灌(中毒),
取機的時候又嫌沒灌遊戲....總之很不客氣,又嫌東嫌西的... ...

j我這邊的客人還要求把資料備份起來的..
我一句話把客人給打發...
就是~我沒在幫客戶備份資料..
要重灌可以~~全部格式化清光光~~
要安裝遊戲可以~~
安裝網路遊戲一套100元
安裝單機遊戲~~請自備正版光碟安裝每套200元..
畢竟是服務~~做多少事情收多少錢..
這些都要事先跟客戶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啊,我也有跟客戶說只處理系統部份,
遊戲部份是取機時候又提出的,其實是他態度真的很差,
一付花錢是大爺的心態,所以才會出此下策的。
要不然網路遊戲有光碟的話,我還是會幫他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我該學happy大搞錄影才對,話說,今晚王田的客戶叫修,那位小姐一直說我不久前修她的主機,怎麼又壞 ...

這種人太多了...1年半前修過的 又找別人修過 然後出問題了 來找你說 我上上個月才給你修 修完一直怪怪的 這次又壞了 怎麼你修好用不了2個月又壞了...
這種理由早就聽到不要聽了... 目的只有一個 想凹看看有沒有免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顆硬碟只有22G(FAT32)
第二顆硬碟只有70G至120G左右(FAT32)..
其餘都是第3顆硬碟(NTFS

這種裝法不是什麼好招 不建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又情不自禁把秘招流出來了..........吼^^
有發現........雨天使.....在背後看著你嗎???

秘招...順興大這麼搞法是累死自己的成份會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不會太閒的....去改那些設定...
改完之後~~都半天了...
而且改完之後~~還要修正不少東西耶

這就是小的說你這麼搞會累死自己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上次有個不熟的客人,一進門就說要重灌(中毒),
取機的時候又嫌沒灌遊戲....總之很不客氣,又嫌東嫌西的...
後來費用退給他,把硬碟format......

這麼做防不了被救回來...
但話說回來 會找人重灌的人 大多沒這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麼做防不了被救回來...
但話說回來 會找人重灌的人 大多沒這能力 ...

話說,剛剛12點,電腦修到一半,下樓去尿尿,看到白臉女鬼,我操..............
是女王在貼面模啦.............真的會嚇死人n_081|

差點尿出來=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話說,剛剛12點,電腦修到一半,下樓去尿尿,看到白臉女鬼,我操..............
是女王在貼面模啦....... ...

找死啊你 敢說你家女王是白臉女鬼...這下你沒被他嚇死 也被他打死...
我等明天的社會版看有沒有嘉義的...

都幾點了 你還修 把肝留著慢慢用啦...
小的先跪安了...晚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找死啊你 敢說你家女王是白臉女鬼...這下你沒被他嚇死 也被他打死...
我等明天的社會版看有沒有嘉義的.. ...

happy老大.............我是彰化掛啦n_081|嘉義的是阿水.............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順興大的作法....我也....
我也覺得搞死自己的成分居大,手續好多好雜。
之前灌OS時也是會做優化的步驟,但是有時候真的很懶了,電腦也沒多爛,優化那麼多也沒太大必要性,反倒做好快速還原,真的蠻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秘招...順興大這麼搞法是累死自己的成份會比較大

呵呵~~~對你們來說~~的確會搞死自己....
不過~~我大約半小時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安裝與設定..

我這種裝法~~最大的好處...用戶在安裝遊戲或軟體..
是自動預設路徑在D:\Program Files
除非是軟體強制在C底下..
這招夠高明吧..呵呵

我都會強調客戶..桌面盡量不要放檔案之類的東西..
而且~~我把系統下載的預設路徑全都改到D:\Downloads去了..
只要客戶不會去相關的下改軟體更動這些路徑...
根本不怕客戶把系統C給塞滿..
尤其是已經被訓練過2~3次的客戶...
要看他們把電腦帶來..除了硬體故障..
或是半年後的電腦中毒才見的到電腦..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CO沒入手都還有得拼啊

就算收到了.....

可能.....半年後

啊.....上次給你修的電腦怎麼沒用幾次又壞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你該不會是去把Program Files這個系統變數改到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又情不自禁把秘招流出來了..........吼^^
有發現........雨天使.....在背後看著你嗎???

?

順興大手腳真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找死啊你 敢說你家女王是白臉女鬼...這下你沒被他嚇死 也被他打死...
我等明天的社會版看有沒有嘉義的.. ...

不一定喔

看到女王貼面膜,以為是白臉女鬼,被嚇到,心跳120.......事後可能還可以凹賠禮

自己敷面膜邊修電腦,被半夜起床廁所的女王看到,以為是白臉鬼......被打死的機率才是99%

网友M:
Program Files改到 d........
上次看到一台除了這樣改以外,
連桌面也改到d,結果發現你要載入桌面時,還要等個好幾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你該不會是去把Program Files這個系統變數改到D吧?    ...

是阿~~~
你也可以完看看~~
保證~~你玩到抓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母女?

順興大手腳真快

還沒拉....

楼主:
引用 网友M:
Program Files改到 d........
上次看到一台除了這樣改以外,
連桌面也改到d,結果發現你要載入桌面時,還要 ...

桌面??
桌面要改到D....不太可能辦的到~~
要改的東西太多了....而且~~會拖累系統...
你遇到的這種狀況...
有可能是在安裝系統的時候~~安裝在第2顆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ppy老大.............我是彰化掛啦嘉義的是阿水.............

啊 小的腦子不太靈光 記錯了 小的該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喔

看到女王貼面膜,以為是白臉女鬼,被嚇到,心跳120.......事後可能還可以凹賠禮

這.... 貼著面膜的甜甜圈...還能吃嗎 會被拿去丟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阿~~~
你也可以完看看~~
保證~~你玩到抓狂~~~哈哈~~

看來你的客戶抓狂的應該不少.... 沒事給人家改 program flles 到 D 去...
這會弄出一些本來不會出的潛在問題.. 跟寫軟體的人的壞習慣有關...
但是萬一有狀況 這麼做一定被賴到...尤其是在這個推來推去的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順興大的作法....我也....

基本的優化小的是會做一下的 這些動作我自己弄個批次檔 + 一個 reg 搞定..
再加上 封掉一些己知的有害網站... 減少電腦不熟的人不小心中標的機會...
再來就是 ghost 做個給他可以自己還原的檔 萬一中標 user可以隨時自己還原 對他來說 也有時效..
所以小的的收費算貴...原則上同一台 只有一次
下次要做系統 不是hd掛 就是升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這種裝法~~最大的好處...用戶在安裝遊戲或軟體..
是自動預設路徑在D:\Program Files
除非是軟體強制在C底下..
這招夠高明吧..呵呵

自 high 的成份很高....  被別人賴到 high 起來的機會也很高....  小的建議順興大別這麼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對你們來說~~的確會搞死自己....
不過~~我大約半小時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安裝與設定..

我個人的見解..............
順大的用意是,把預設的路陘改到d,這樣一些包含病毒的執行檔就不會在c散播,單純就動機來講,這到是不錯的i.....dir,但是改的過程如果太覆雜,就不是很建議,因為人不是機器,很可能會有出錯。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我是在想,順興大這個方式應該沒辦法包GHOST,包整個DISK的除外
畢竟登錄檔在C,檔案卻在D...

不過,按部去重灌WINDOWS也是有好處啦,有時候不穩定的硬體會在安裝途中就死給你看
GHOST還原的機子,大部份是搬回去幾天後回鍋
當然完全保留D的PROGRAM FILES,去還原C的話,理論上,檔案沒壞的話,應該能跑

程式會出錯的話,大部份是直接在程式裡寫死絕對路徑吧
這個方法現在在呼叫OFFICE軟體一定碰壁,MS很閒的給你改OFFICE目錄了
M$:我們是考量到有客戶會同時安裝不同版本的OFFICE
USER:誰有那個閒錢沒事在同一台電腦上面買兩個不同版本的OFFICE啊

話說.......現在給客戶GHOST檔自行還原的時效性越來越短了
還原回去,沒補漏洞,一上網就掛了,M$,幹得好,這樣我們才能收重灌的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我是在想,順興大這個方式應該沒辦法包GHOST,包整個DISK的除外

哈 外面一堆電腦公司用 ghostXP speedXP 之類的 在幫客戶灌
很久以前我也自己做過 自己專用的版本 可還原到不同機子上
後來覺得 即使這麼做完 也是要更新一堆東西 所以後來就不這麼玩了
乖乖的正常灌 用自動回答檔偷懶 不用所有問題去回答 裝好再裝驅動跟一些必需的軟體
但也是要客戶自已有版權的才幫他裝
要我去幫他找什麼快樂檔什麼的 他用得很快樂 我找得不快樂.. 不理 哈

給客戶自己還原 還原完反正會自動下更新 我都會叫他們還原完 先更新防毒 以及xp 更新好了再去用
才不會中了又中...
外面一堆電腦公司的xp 都是關了自動更新的 那才真的可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 外面一堆電腦公司用 ghostXP speedXP 之類的 在幫客戶灌
很久以前我也自己做過 自己專用的版本 可還 ...

哈哈..........正確,加分啦^^
偶像.........偶像n_06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正確,加分啦^^
偶像.........偶像

不要只剩一支嘴 來點獎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你的客戶抓狂的應該不少.... 沒事給人家改 program flles 到 D 去...
這會弄出一些本來不會出的潛在 ...

電腦會給我處理的~~~
衝長都是不會使用電腦的人...
所以~~不會有潛在問題...
畢竟~~~用的人也想要方便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 high 的成份很高....  被別人賴到 high 起來的機會也很高....  小的建議順興大別這麼做.... ...

不會被賴到阿....
反正我交出去的電腦是好的~
用出問題也是使用者的問題...
我只不過賺個服務費..並沒有義務要保固他的電腦軟體問題阿?
他又不是硬體給我維修~~~還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 外面一堆電腦公司用 ghostXP speedXP 之類的 在幫客戶灌
很久以前我也自己做過 自己專用的版本 可還 ...

哈哈~~這要請客戶把正板標籤交出來才能這樣完吧...
沒有正版標籤的~~~還原更新...
哈哈哈哈哈~~~~馬上說你用盜版...
然後客戶又在那邊碎碎唸....

說真的~~那種快速安裝的我最後才發現...
原來M$也真狠....用那種方式安裝...
預設防火牆居然是關閉的耶...
這種情況..就算漏洞有更新....
一上網~~也是直接中毒..真的夠絕阿..
還一堆人都不知道為何電腦會異常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這要請客戶把正板標籤交出來才能這樣完吧...
沒有正版標籤的~~~還原更新...
哈哈哈哈哈~~~~馬上說 ...

那個... 其實出貨或維修完都是保持打開的才會放回去...
通常 xp 都是用原版或有標籤的 反正一堆去賣場買的 大多有貼 這倒是不怕 只是有的人會要求要某某軟體什麼的 我都叫他自己生... 不幫他裝 反正我只裝xp跟驅動 頂多加上個 java 影音 codec 反正都裝些免費可用的 如果要商業軟體 我都叫他回去自己上網找不然找朋友...
玩game的倒是沒這困擾 反正幫他處理好 game回去他就會自己再弄了 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會被賴到阿....
反正我交出去的電腦是好的~
用出問題也是使用者的問題...

別忘了 很多 客戶 他身邊會有一堆愛遨功 獻寶的朋友.. 或是別的電腦公司
總是會生一些話來攻擊你 或不想弄推給你 就算你交出去的都ok 半吊子看到你改得樣子是他沒見過的
他會遨功說 抓到你亂改 人家每台都是如何如何 你這台怎麼這樣弄 這人一定有問題之類的話...
這種的我見多了...
前幾天遇到一個客戶本來用得好好的 後來車子去裝了4分割的行車記錄器 好死不死剛裝好就撞車 急著要看畫面..
錄下來的影片是 .mp4 的 放出來有聲無影 他向廠商問 又打來問我 又打去問 幾通下來 我煩了
我去看 廠商對他說 你的xp 裡的media player 只要是 10以上的版本 一定可以放 放不出來就要找幫你弄電腦那一家了 不是他的事
本來我不想跑這一趟的 因為是小問題 但是被廠商賴到了 也只好去當面做給他看了 因為我覺得 信任是很重要的..
我去先弄版本畫面給他看 是10 不是9 我跟他說 這是 codec 的問題 他最多只要把配件裡的軟體裝好 一定可看 但手上沒有 廠商也堅稱沒有附這個 也不需要裝軟體..
而我的部份則是我早就有裝好 codec 但user後來自己又去網路上下載別的又裝了 應該是衝突 我就把這些codec 全砍了 再把我原本裝的 再裝一次.. 就解決了 收錢走人
所以說囉 本來user 也不用再花這個錢找我去看 但因為車廠把配件都凹起來 又堅持說沒這東西
再把問題推給他電腦的問題 逼得客戶只好花點錢找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 其實出貨或維修完都是保持打開的才會放回去...
通常 xp 都是用原版或有標籤的 反正一堆去賣場買 ...

說到商業軟體....
我最不喜歡去碰這種東西了....
一套軟體都要價幾十萬幾百萬的
這就算了~~光設定就整死人了...
而且~~有的幾乎都是沒有帶軟體就要求我裝的...
至少有90%以上的人都這樣...我都直接說~~
除了網路的免費軟體..其他的~~請自己去買正版..
而且我還附代要求..有正版並不代表電腦重貫的價錢..
視軟體的安裝時間定價....
我就有開過一次安裝一套CNC的軟體價錢..
而且這套軟體還是需要正版...當時我開價80幾萬..
不過~客人聽到之後~~~就先臭罵我一頓....
我就說~~那請你找別人...畢竟~~我才不想去躺這混水...
而那個人居然還問我~~如果他拿軟體(盜版)來給我裝那價錢多少...
我就先跟他說..我幫你裝是屬於服務性質~~~
以每小時的服務費5百元計算...要我幫你服務安裝軟體~~就以這價錢計算..
居然還被臭罵一頓....現在的人真的是...
沒被抓到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智慧財產權就對了~~~
更何況那個人還是開公司的...沒被抓到~~算他運氣好..
現在7月快到了...等這新聞在報導~~~哪幾家公司使用盜版被罰錢的...

反正我現在軟體安裝也很少碰到了...幾乎都是客戶自己安裝的...
我都只遇到硬體維修比較多了...軟體~~還是少碰比較好~~
才不會賺不到多少錢~~還要被抓去罰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說到商業軟體....
我最不喜歡去碰這種東西了....
一套軟體都要價幾十萬幾百萬的

軟體啊 因為有版權問題 所以 該做的做 不該做的不要理 就算對方拿盜版的來也別幫他裝 一樣會有事..
不知今年 軟協會不會改找美女大學生急用電腦 來跟你買新機 再叫你裝東裝西 隔天再帶著檢察官來拿電腦.. 這樣很快你就出火噴出囉..
啊 彰化的應該在忙起雲劑...沒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別忘了 很多 客戶 他身邊會有一堆愛遨功 獻寶的朋友.. 或是別的電腦公司
總是會生一些話來攻擊你 或不想 ...

這種客戶~~~在我這邊~~只要來過一次~~就不會來第二次...
而且...codec....網路有一套完整的免費版...
我都直接裝那個給客人~~~還沒遇到問題耶...
就算真的有問題...我會請客人將檔案帶過來~~~
轉檔費用~~另外算...你何必跟他盧呢??
這種服務性質的~~本來就可以接下來賺了..
也不用跟他說太多阿...除非你安裝的軟體都沒有統一~~~
才會出了問題被客戶盯的滿頭包...
我安裝後的東西~~模式是固定的~~而且~~一用就是5年多了..
拿5年前的電腦來比對~~除了瀏覽器跟撥放系統~~
其他根本都沒變...客戶也沒得賴....有被更改畫面..
就可以說是客戶自己改了一堆有的沒的~~電腦才一堆問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軟體啊 因為有版權問題 所以 該做的做 不該做的不要理 就算對方拿盜版的來也別幫他裝 一樣會有事..
不知 ...

呵呵~~~
現在新電腦~~~
我去年~~~才裝3台而已...
今年~~還沒破蛋耶...
而且~~價格關係~~~可能~~沒機會裝到新電腦囉~~~
誰叫我裝出去的電腦都這麼耐超...有的用5年多~~~還在用~~~
頂多重灌2~3次而已...

PS:~~說真的~~我也不太喜歡銷售新機~~~畢竟我的本業~~~維修....
跟人家在那邊殺價競爭..只會把自己逼到絕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客戶~~~在我這邊~~只要來過一次~~就不會來第二次...
而且...codec....網路有一套完整的免費版...
我 ...

這個部份啊 我們2個應該算一樣
小的做出來的機子 1000台 桌面跟選單都是長一個樣 哈 最多就版本不同而己..
其他不是我裝上去的東西 一看便知 因為我裝得東西很單純 固定的xp 驅動 java codec chrome 以及一些 .net 更新 防毒嘛 就用 MSE 反正不是正版xp 也不給裝 燒錄軟體反正光碟機會送 跟本不用怕版權...
什麼 要office啊 請愛用 腿開開 office 3.3
再來說什麼要裝商業版權的 我下次給他裝個 android 2.2 給他去玩 愛裝多少 就自行線上刷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
現在新電腦~~~
我去年~~~才裝3台而已...

要找我裝新機 我是都照貨價報 含一套win7 home P OEM 一起報 然後..
家用機工資3000  商用機 工資5000
工資裡含 組裝+灌系統+到府安裝 含硬體到府保固一年
嫌貴的就不會找我 但找我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因為我前面說過 客戶對你的信任最重要..
會找我的 大多是他的隱私資料或商業資料怕被外流的... 他們寧願花錢找安心 也被外面的維修嚇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找我裝新機 我是都照貨價報 含一套win7 home P OEM 一起報 然後..
家用機工資3000  商用機 工資5000

所以我說.............現在我遇到.........魯小小.......殺價的
我都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找我裝新機 我是都照貨價報 含一套win7 home P OEM 一起報 然後..
家用機工資3000  商用機 工資5000

差不多阿...工資也只有這樣~~
客戶嫌貴~~~請他自己去買來組就好了...
這就跟我之前說的~~新電腦拿來~~處理一次就是1.5K以上..
差別我不用去幫他組而已~~~要是買零件要給我組~~~再加1K....
我可不像台中~~~幫組才收200元~~~
而且人家幫你組200元~~還只是裝好送電有畫面就收錢~~之後不關他們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阿...工資也只有這樣~~
客戶嫌貴~~~請他自己去買來組就好了...
這就跟我之前說的~~新電腦拿來~~處 ...

高雄建國路殺到 你只要東西都跟同一家買的 他免費幫你組好 開機看到bios都有抓到 ram hdd dvd 就交給你 至於那亂78糟的線嘛... 你有空自已排 如果弄一弄什麼東西抓不到了 算人為 一次500 哈 強吧  粗裝還收什麼200 是搶劫就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 win 7 有內建還原系統  跟ghost是一樣的喔
還好我不會電腦
我會修馬桶  來啦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說.............現在我遇到.........魯小小.......殺價的
我都走人.........。 ...

如果有人打給我 說他是誰誰誰的朋友 想要組機子 叫我開報價單的
我只回他 開一張單子的時間夠我組好一台了.. 開單比價此等雜事請自行找建國路... 我的時間是留給我客戶的..
再說了 小的字太難看 我開的單他也看不懂 哈...
只有之前跟某公家單位配合時 他們只要一切弄得好用順利 每年有50萬預算 由我自行分配...那個時候才有在開報價單...

网友(2012-02-16):
還滿有趣的,我看這文章看了好久! 真正會修的也是得要會保護自己,也沒錯,雖然我認為某些維修真的是亂收錢的,不過看到shunxing把安裝區改到D其實滿有意思的,一般人少會這麼做的,很有獨特性,其實要證明是不是自己安裝的方法還不少,FAT32這是個好方法,大多數格式化FAT32格式都是限制再32GB內且單一檔案不能超過4G當然得改再其它磁碟分割區用NTFS的,修電腦容易,但是修的人麻煩! 其實授權給那個地方也是個不錯的分辨方法,改系統登入檔也不錯,NV的驅動真的寫得很好,是沒錯的,舊卡還能提升效能,我個人也比較愛好NV! WIN7雖然有改善,但我認為對程式相容度上比不上XP說實在。(其實說實在說到正版,台灣人就算公司,也不見得都會用正版!) 正版有些軟體價格看起來不太可能是賣給人用的!

网友:
0.0 MHDD R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