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 AS 救助

楼主(2011-06-02):
看到別人所POP 文的 ACER AL1916 電源板都和我的都不同,
無法進一步針對AL1916 維修.
我的問題是
         過電後會發出 [汁汁聲],顯示約4秒就變黑屏.
            查檢也沒量到有爆電容.

AL1916

AL1916

大大們, 我接下來要往那個方向查起.

檢查結果:
                 發現有一支燈管壞掉,更換後就沒再發出  [汁汁聲].
                 但 持續4秒就變黑屏的問題還是在.
                 +12 +5 均有測到.

网友:
先把所有電容拆下來量...
沒有爆並不表示沒壞喔~
尤其是大電容旁那棵小電容

网友:
拍一下面板.保佑不是燈管.

网友:
黑屏的時候,用手電筒照一下是否還有原來的畫面,如果有應該不難,如果沒有可能就難了!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打火,也有可能是開關,也有可能是大電容,或一般電容充放電,用水管大法,確認是哪裡發出不該發的聲音

网友:
如果電容沒問題的話,將高壓線圈及附近的重新補焊看看!

网友:
這樣問大概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S大何不先把自已測量的數據PO來呢?

网友A:
燈管確定只壞一隻嗎??

网友:
如果剛開可以正常顯示畫面的話
過四秒黑屏
是連電源燈都不亮的話
建議檢查一下按鍵
先把按鍵全部解焊下來
量量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確定只壞一隻嗎??

4支全檢查,目前可以確定是壞一支.

网友B:
[汁汁聲]代表有地方跳火了
如果要換,以2支一組的方法換(還沒壞的也快不行了)較好,老燈管電壓高(水銀少),新燈管電壓低(水銀多),容易不匹配導致保護

確認點量時間=4s嗎?
0~0.8S=短路OCP保護
1~2s=燈管OVP過電壓斷路保護
3~30S=燈管線漏電絕緣差,電容量不足,點燈控制亮度太高(dim控制線電壓太低)保護
參考一下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最後 我換了 AD板及高壓板上去.
問題就解決了.
整理一下圖片,再放上來 跟各位報告 ^^

太感謝 你們的幫忙.

正常顯示OK

正常顯示OK

故障

故障

更換AD 板

更換AD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汁汁聲]代表有地方跳火了
如果要換,以2支一組的方法換(還沒壞的也快不行了)較好,老燈管電壓高(水銀少),新 ...

當時就 腦筋一片空白, 才只換一支.
回神後才想起,這是一組的應該二支全換掉.
慶幸的是目前還沒有狀況出來.
謝謝大大如些 詳細的說明 秒數個個的狀況.

网友C:
請問 可以給我這台液晶登管ㄉ規格嗎  我有一台應該如上面 JACK LIN 所說有 汁汁的狀況

另外請問是否更換登管就OKㄌ呢?  我有嘗試 只拔除壞的燈管 其他 上電測試 連白頻都沒

電源登也不量 是否正常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組登管 壞了那要拿組好的 替代 在接上PI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可以給我這台液晶登管ㄉ規格嗎  我有一台應該如上面 JACK LIN 所說有 汁汁的狀況

另外請問是否更換登 ...

大大~~ 燈管 換掉~~就不再 汁汁叫了~~
我是買19吋8mm 寬(吧,有點忘記) .
建議直接買含燈罩 .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