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顯示幕突然不亮了 ><..

楼主(2011-06-02):
小弟一台 Philips MCD370/21M DVD音響主機(如圖)

Philips MCD370

Philips MCD370

一陣子沒用了..最近拿出來測試時
第一次插上電源
按下電源開關後有看到VFD顯示幕上有出現正常的顯示文字
面板上的調整鈕都可以正常顯示它的動作狀態..
但是在拔開電源插頭後在次插上電源後..
按下電源鍵..
面板前面的電源指示小燈有正常切換啟動
表示機器有正常過電啟動
但是VFD顯示螢幕竟然無正常顯示(不亮)
><~~~

於是我順理將操控顯示幕的面板拆下(如圖)

VFD操控面板

VFD操控面板

VFD顯示幕下方的接地鐵殼焊起後可看到下方完整的IC面板

操控IC面板

操控IC面板

操控面板使用控制IC是 EM78P156ELP

操控前面板和主控版的連接線路

VFD和主板連接線路

VFD和主板連接線路

VFD操控機板背面IC線路

VFD操控機板背面

VFD操控機板背面

VFD顯示幕的控制IC是 TP6311Q

機板背面IC線路左側放大特寫

機板背面IC線路左側放大特寫

機板背面IC線路左側放大特寫

機板背面IC線路右側放大特寫

機板背面IC線路右側放大特寫

機板背面IC線路右側放大特寫

找到一個和本機VDF供電線路相似的圖如下

想請問先進大大..這...這該從哪開始檢查起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陰冷螢幕的接腳,全部補焊一遍 試試!!

网友C:
它要有燈絲電壓,F1,F2(3V~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陰冷螢幕的接腳,全部補焊一遍 試試!!

恩..
之後有將冷陰極螢幕的接腳全部補焊過了...
但仍然一樣沒有顯示...
可能問題在其他地方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要有燈絲電壓,F1,F2(3V~6V)

恩..
剛剛過電開機後測量了一下
機板上面F1 F2點的對地電壓值各 -27Vdc  -27Vdc
但測量F1 F2兩端點的電壓差卻量得有 AC 3.2V
且電壓由F1 F2 各經過 R1 R2 後測得的電壓仍約為-27vdc -27Vdc

小弟在開機通電的狀態下...
將控制面板和主機板連接線拔開後測量
發現由主機板方傳來的 F2輸入電壓約為 Ac 3.76V
和剛剛接上連接線後測得的電壓差距頗大
這地方小弟想不知是否有問題呢?

-Vee測得的電壓值為 -30Vdc
F1 F2點和-vee點的壓差約為 dc 3.36V

小弟板上的
R1 R2的電阻值各為 1K 歐
R3的阻值為22K 歐
D1的齊納電壓約為3.9V

還請各位先進大大幫忙了

楼主:
這裡有人可以幫幫忙嗎?
已經卡在這個問題好一陣了 ><.....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請將f1或f2斷開,量一下燈絲阻抗,我懷疑玻璃管破裂.

网友A:
這種螢幕如果漏氣那就掛了...

斷腳也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請將f1或f2斷開,量一下燈絲阻抗,我懷疑玻璃管破裂. ...

將迴路上的R1 R2焊開...
測量F1 F2點獨立後的燈絲阻抗為5.8歐
這樣的值是否有問題?
還有如何看玻璃管破裂是否?

因為我檢查整片顯示幕四周..
應該都是完好沒有破裂或破洞的痕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螢幕如果漏氣那就掛了...

斷腳也掛!!

VDF顯示幕放大圖..
目測螢幕左下角有一坨黑圈..
除此之外目測螢幕都乾淨正常

不知道要怎麼看來判斷是否有問題呢?
除了目視之外...
是否還有其它的測試燈管是否好的方法?

接腳的話目測都連接正常沒有斷腳

网友:
一般這種螢幕只能交叉測試...

因為它就像霓虹燈一樣,漏氣也看不出來!!

如果機器能正常動作,但不顯示,電源部份就不太會有問題...
如果顯示控制晶片故障,會顯示但是誤顯示或斷字..

那如果不亮的話,可能就下課了....
(有些汽車內的時鐘也是這樣下課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斷開測量有阻抗初步判斷是好的(如果玻璃破裂的話,可以從外觀看到內部白霧白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斷開測量有阻抗初步判斷是好的(如果玻璃破裂的話,可以從外觀看到內部白霧白霧的 ...

內部看起來基本正常得沒有看到白霧的狀況 ....

楼主:
順便請問板上大大有沒有人有Philips MC-D370的電路圖?

因為我覺得送電後開啟電源按鍵後
F1 F2點測量到的電壓是-27v dc好像怪怪的?
正常的話F1 F2 pin點供電應該是 3.75v AC...
怎麼會開機過電後變成 DC -27v呢?
這樣正常嗎?是不是有問題?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解惑一下

网友E:
Philips MC-D370的電路圖
這裡下載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fileid=261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Philips MC-D370的電路圖
這裡下載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fileid=26107

謝謝L大提供的資料..^^"~
小弟將資料中 VDF PCB layout 完整的電路圖擷取下來如下
怎麼看都感覺 R266 R267 實測到的前後端對地電壓皆為 -27 vdc怪怪的
照理說..R266 R267 前端供應點 F1 F2出來的應該是AC 3.75v 阿
怎麼會電源燈開啟以後 被壓過成為dc -27 v
把 R266 R267 拆下來測量的結果是正常的各為 1K 歐母 正常
這地方小弟一直想不通...
是否有正常嗎?
如果不正常的話..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查詢問題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順便請問板上大大有沒有人有Philips MC-D370的電路圖?

因為我覺得送電後開啟電源按鍵後
F1 F2點測量到的電壓是-27v dc好像怪怪的?
正常的話F1 F2 pin點供電應該是 3.75v AC...
怎麼會開機過電後變成 DC -27v呢?
這樣正常嗎?是不是有問題?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解惑一下

請問這個直流電和交流電交會的問題都沒有人會嗎?
小弟查了很多資料還是沒有頭緒 = =".....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話F1 F2 pin點供電應該是 3.75v AC
只要燈絲兩端  F1、F2 兩端有AC3V 則表示燈絲電壓是正常的
怎麼會開機過電後變成 DC -27v呢?
請問是測量F1、F2這兩端的電壓嗎?(燈絲電壓不能以對地量測)

网友C:
線路圖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R260/22k跟ZD202 /6V有問題,是否用ac變壓器外加燈絲電壓看有無點亮

网友G:
這顯示器供電部份  確實 有供負電 -27伏 這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話F1 F2 pin點供電應該是 3.75v AC

DC -27v 是量測F1 F2各別對地的相對電壓
但是F1 F2兩點的電壓差測量結果卻有 3.75v的電壓差 0.0
是否是因為F1 F2是交流電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圖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R260/22k跟ZD202 /6V有問題,是否用ac變壓器外加燈絲電壓看有無點亮 ...

R260 ZD202小弟有拆下來個別測量過..
測量結果應該都是正常好的..
TFC兄所謂用ac變壓器電源測試燈絲方法不知道該如何接法?
接好後要怎麼看是好還是壞?
還請指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顯示器供電部份  確實 有供負電 -27伏 這應該是正常的

可以請問 -Vee 點供應的-30VDC 經過D1後的 -27v DC  如何再經過 R1 R2 與 F1 F2點供應的交流電 3.75v 交會並作用變成 -27vdc ? 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F1、F2兩端有AC3.75V ,那就表示已經有燈絲電壓了

將下圖 X 處斷開,測量燈絲(綠色點兩端)電阻看看阻抗是多少(要與供電斷開才會準確)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B:

黑黑的為''除氣劑'',因為裡面要真空狀態,才用除氣劑把沒抽乾淨的空氣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