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8NF-9整合橋空焊~BGA重製

楼主(2011-06-02):
這次的主角
故障原因是偶爾抓得到硬碟~有時候進OS會藍底白字~後來越來越嚴重…就拿來修了

先來看看掌管多項裝置的整合橋
烤到黑黑的XD

上機拆下

除錫

鋼網跟晶片要清潔光亮

均勻的刷上助焊劑

準備植球~對位鋼網跟貼膠帶時不要接觸到正面~會黏黏的

植完後~拆固定膠帶要記得留一個~有球沒上的鋼網蓋回去再補焊~(要趁熱開鋼網喔!)

正反面都清潔

均勻的刷上助焊劑(還沒刷XD)

對位要對好

回焊

待降溫後~晶片稍稍變色~板背無烤焦…但稍微翹翹板

我都上散熱膏+銅片+風扇
風扇會上雲母豆墊高度~散熱更均勻

開機~燒機測試後無誤

完修~收工

話說拿著大砲還真不好拍照~拍起來都暗暗的~也沒辦法抓到太近焦
該死的KIT~害我一直退後n_083|

近期再來發A8N-E錫球教學篇及錫膏教學篇!

To be Continued

网友:
好奇大的一番話,我終於領悟了"~(要趁熱開鋼網喔!)"
這幾天也開始玩bga,結果植球OK,反而是鋼網拿不起來= =!(和晶片相黏住了)
左思右想,想不出來為什麼,現在我終於恍然大悟
受教了,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我po的比賽影片~應該很快就能上手
那篇有時間會來做個教學文

我趁熱翻開是...
成球完成~關熱風槍~馬上對剛往吹氣(這感覺就像是焊完焊點~吹氣讓錫球馬上凝固)
吹氣完推開膠帶~就直接翻開了~也不用怕碰到錫球
只是滿燙的就是了~別跟我一樣噴晶片就好了n_1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啊,敗你所賜,能看真人實況演出...,對於學習上真的很快,你的影片我看了好多次,植球沒有想像難,只不過要很細心...
再加油^^

网友:
好強!
我有三片是一樣症狀,石頭牌的、雞排的和星星牌的各一片,都是整合橋!
手上沒有回焊設備,只能放著乾瞪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請教, 您用的是哪牌相機的KI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老師~拿60D+KIT18-135
去年買的~不過...還是不會拍~囧
我只知道拍流水切TV時間調高一點
拍人切AV有景深
都不會切P
夜景M~F7以上~10秒以上~ISO1000左右
很嫩~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轉到攝影板討論如何?

不過個人建議先學會光圈先決(AV).

网友:
恭喜好奇大完修!

网友:
喔~~太強了,越來越上手了

网友:
看影片的比較有臨場感~
看圖片的比較有真實感~
我都喜歡~感謝你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呀~有時間來請教老師~我也要先摸熟機器了XD

网友:
新手先來了解一下.看完以後還是不敢試.在學一段時間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