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VD2-VM REV1.00G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1-06-02):
這片也是網拍買來的故障主機板,賣家只說不開機,試試看~~收到後,檢查一下外觀,沒發現有斷線的地方,板子上有些部份已被MOS的高溫烤到變色了~~鍵盤,滑鼠插座也有些磨損,上一手的user大概常在抽拔吧!?猜的......!CPU座內的針腳沒歪掉,通常這部份在拍賣的圖片看不仔細的,等收到後才會知道確實是如何~~主機板靠近開機排針的角落有撞傷....OMG~~這根本在拍賣的圖片看不到啊~~~算了,賣家故意不拍這角落,也沒輒啦~~~~~拿放大鏡仔細檢查,外層沒斷線,內層嘞!?上電便知分曉..........

上電前,先用電表檢查有沒短路的~~大致上都正常,唯ATX 24P的3.3V及PCI A14的對地阻值在80~9X之間....是稍低了些,等上電後再觀察電壓正不正常.........

上假負載開power在待機狀態時.....茍然......Reset(復位)燈不亮~~PCI A14有3.4V(與3.3V差0.1V,算範圍內)...14.318晶振兩端皆無電壓...pwr on的+腳端也有3.3V.........

用假負載開機後...PCI B16 =>0V...DDR2供電1.9V...兩個時鐘測試點其中一個0.7V,另一個0V...復位0V...參考電壓1.21V...Vcore
0.935V...PG 0V...14.318晶振兩端還是0V(沒起振)...南橋附近的32.768晶振一端1.0V另一端0.8V...南,北橋有溫度,推測南北橋
應該沒掛掉...........

用真cpu,ram下去試試~~cpu Vcore有拉升到1.31V...但Reset(復位)還是沒亮...換一顆14.318晶振試試~~無效!還是一樣不起振
....該不會時脈IC掛了吧!?....這顆IC好像買不到,對岸才有吧!?於是發出徵求啟事,看有沒有先進大大能提供的...

維修到這裡也只能先暫停下來...發現這塊板子還蠻髒滴~~空閒之餘先清一清好了...在CPU座下方積很多灰塵,嚴重到連排阻上的
印字都看不到了..時脈IC那裡也是~~照片是我用牙刷加去漬油刷好久才變這樣的....喔..原來那些排阻是620..62歐的喔..

怪事就這麼發生~~~它竟然能開機了.....莫名其妙,有些想不透,不開機是因為灰塵太厚了???????

裝上週邊Device...還真的都偵測到了....有點不敢相信~~~就這樣????

安裝 XP作業系統過程中也都順利...沒出藍底白字的畫面...驅動程式都OK了....
哇~~~..有史以來,工具,零件用最少的一次.....謝謝觀賞!

P.S. CPU =>Pentium D 805 2.66/2M/533   RAM=>DDR2 800 512M
       顯示卡=>NV8400GS 256M 公版

网友:
恭喜完修.
當厚重的灰塵,遇上溼氣時,災難就來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案例,

网友:
真神奇啊~
好在大大愛乾淨~
否則查到天荒地老還是查不出來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先恭喜完修~
會不會775 socket 空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問題...不確定有沒脫焊...今天開機跑一下也都還正常...
持續觀察看看...倒是VIA的南北橋溫度還滿高的.

网友:
恭喜~我也遇到好幾片清一清又可以開了的板子~~
所以拿到板子時...先清再檢測~~

楼主:
潮濕..灰塵..電子零件的殺手.......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
又學了一招,
灰塵也會是致命。

网友:
很多使用者習慣將主機放在辦公桌下, XD..
很容易灰塵, 加上潮濕, 電腦長久用下來, 要不壞也難..

网友:
挖 這樣也行喔!恭喜!!又多了一片主板

网友:
太幸運了.原來灰塵也是問題之一.這招要學起來.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學一種實務經驗。
我要去加油站買去漬油來洗我得板子了,我有好幾片髒主板和髒顯卡。試試看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