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017亮暗交錯

楼主(2011-06-02):
有時候會如上不正常畫面
有時候又完全正常開機至桌面使用

P605全換新
大中顆電容已換過全日系
變壓器接腳已補焊過

請問哪可能有問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確定高壓板 on/off訊號是否也跟著跳動,才能判斷是ad板還是高壓或燈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確定高壓板 on/off訊號是否也跟著跳動,才能判斷是ad板還是高壓或燈管故障 ...

當完全正常能開機至桌面使用時 開機bios post畫面一開始 跳幾頁畫面 再到桌面
EVA接腳對地  電壓順序    3  0 3  0 3..3........    0電壓時  為post畫面換頁瞬間
當如影片中不正常畫面時  3  3  3  0 3..3........
是燈管問題嗎?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測量EVA的訊號電壓為 3  3  3  0 3..3 ,正常應該為33333333所以AD板故障可能較高
可以先測量AD板各組電源是否正常或是各組電壓會有不穩定現象,建議將電解電容全更換看看及PCB補焊
另外請將AD板照個圖片(清楚一點)放上來,這樣別人才會比較看得懂你的問題,才會更容易幫你找出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測量EVA的訊號電壓為 3  3  3  0 3..3 ,正常應該為33333333所以AD板故障可能較高

我量測另一台修好完全正常的機子 三隻鳥 VX910
EVA 與  ADJ 有無電壓的時刻皆同步  就開機一開始 有畫面就有電壓
畫面換頁的瞬間沒電壓 反覆如此直到開機至桌面 恆定有電壓

這台 acer AL2017 唯一不同 有畫面 無ADJ 電壓 無畫面 有ADJ 電壓
有EVA 與  ADJ 電壓作動 卻無畫面 燈號恆綠 那..........?
請問底下FFC屏線 怎麼拔?

网友A:
回复 楼主:

1.一般只需檢查EVA電壓,先確定這台EVA是有電壓燈管亮還是沒電壓燈管亮,正常為修好完全正常的機子 三隻鳥 VX910E  EVA為固定有電壓(這部分要先確定EVA是否會變動)
2.EVA 若是會有不穩定變動則可能先檢查電源部分及AD板,確定電源板電容都換新嗎?濾波不良最有可能AD板也能是因為電壓不穩定造成。
3.若是EVA很穩定而燈管會忽亮忽滅,則可能故障為高壓板電路或是燈管,當然與電源也有相對關係。
4.屏線看起來是由軟排線與白色座之間,將白色座往上撥就可以(輕輕撥看看,拍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一般只需檢查EVA電壓,先確定這台EVA是有電壓燈管亮還是沒電壓燈管亮,正常為修好 ...

我確定那台完全正常的 EVA隨POST換頁會跳動 直到開機到彩色微軟logo直到桌面都恆壓
那台有問題的試了 不接AD版 掛假負載 能完全點亮燈管沒問題 只是面板有稀稀疏疏的聲音
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確定那台完全正常的 EVA隨POST換頁會跳動 直到開機到彩色微軟logo直到桌面都恆壓
那台有問題的試了 不 ...

EVA 應該到桌面後沒有切換畫面時測量一直恆壓
有問題的試了 不接AD版 掛假負載(你應該是將 EVA直接送電吧?,這不叫假負載喔,只是將 EVA  ---加上啟動電壓)
面板有稀稀疏疏的聲音---------應該是高壓線圈發出的聲音(一點點聲音還算正常,太大聲就不正常)
可能問題:
1.各組電壓不正常 例: 3.3V 1.8V
2. 先更換所有電解電容(包含AD板上的)
3.燈管老化或高壓線圈變質造成電流過大電路啟動保護

楼主:
有依狼大 還加個10W 5歐 水泥電阻接地 在跨個100歐接EVA 做假負載
AIC 1084-18PM  5V輸入剩4.4  輸出1.8 這顆引腳焊錫有高溫黃斑
1.各組電壓不正常 例: 3.3V 1.8V
這是要量哪??
AD板上的SMD貼片電解電容 能直接換普通電解電容嗎
引腳那麼長  沒關係嗎?

已換完普通電解電容  用熱風槍插拆解SMD貼片電容
有一顆周圍一點點膨板 有兩顆的銅箔被我弄得翹起來離開pcb板 沒斷線
熱風槍拆解SMD貼片電容 有什麼技巧嗎 風速跟溫度?

結果換完情況依舊不正常 原SMD貼片電容 容值正常
發現d-sub線拔除在接上 有畫面一下 再拔除接上 都一樣有畫面一下 怪了

AIC 1084-18PM 左邊的那顆有圖案大顆IC手摸很燙就是了
下面那顆奇美IC比較不燙

网友:
加假負載是要在單獨測試P+I時才要,若是有連接其他電路(例如AD)是不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依狼大 還加個10W 5歐 水泥電阻接地 在跨個100歐接EVA 做假負載
AIC 1084-18PM  5V輸入剩4.4  輸出1.8 這 ...

紅框處應該都是穩壓 IC 一般常用 3.3V 2.5V 1.8V   1084-18 就是1.8V ,但是若只是用電錶量測電壓並無法確定濾波正常,所以才會請你將電容也更換,若是有示波器則可以測量電壓波形來判斷是否需要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框處應該都是穩壓 IC 一般常用 3.3V 2.5V 1.8V   1084-18 就是1.8V ,但是若只是用電錶量測電壓並無法 ...

小顆的全部 3.3   5伏 都正常
大顆的就如同上次側的5V輸入剩4.4  輸出1.8
總覺得拆開背板光溜溜測機的時候 不正常好久才能出現一次
整台完整背板螺絲都鎖上 測機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不正常
這..........

网友B:
單獨找出on/off線  & 亮度控制線,用手工方式觸發高壓版(串顆500ohm~5K ohm電阻對地 or 對3.3V接觸),看看怎樣的組合可以讓背光點亮30Sec

有的機器設計的on/off線是LOW啟動的,有的是HIGH啟動(大多是high)
有的機器亮度控制線是0V全亮,3V全暗(大多是0V全亮)

然後比對裝上AD時,哪條線異常,把異常的那條線跳掉(串電阻接到地或3.3V),看看可不可以背光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獨找出on/off線  & 亮度控制線,用手工方式觸發高壓版(串顆500ohm~5K ohm電阻對地 or 對3.3V接觸),看看怎 ...

"單獨找出on/off線  & 亮度控制線,用手工方式觸發高壓版(串顆500ohm~5K ohm電阻對地 or 對3.3V接觸),看看怎樣的組合可以讓背光點亮30Sec " 這跟狼大那套5V跨個5歐 10W接地 在5V跨個100歐接EVA有何不同  我用狼大這方法常亮完全沒問題 您那方法
"串顆500ohm~5K ohm電阻對地" 一端對地  另一端接哪?    亮度控制線又要接什麼
對3.3V接觸??
"把異常的那條線跳掉(串電阻接到地或3.3V)" 是異常的那條線斷路 串電阻接到地或3.3V  這樣AD板電源不會不見嗎  還是保持原CN插槽通路 串電阻接到地或3.3V?
CN插槽  正面  上層由上而下依序 ADJ GND         +5V   +12V   MUTE  AOR-  AOL-
                      下層由上而下依序 EVA GND  DEF +5V     VAD    SHU+ AOR+ AOL+

网友:
這個故障的感覺比較像高壓進保護了,一開機亮後熄滅,轉換畫面時有接受開機訊號再次點燈,後又進保護,我會先檢查燈管狀況,續查高壓部分,有錯誤不吝指教。

楼主:
終於拆了 兩隻L燈管 高壓端
請問這是燈管老化嗎

楼主:
那兩端拆開重焊 似乎不會再發生了
可是裝回的時候 正面最外層塑膠框 與 面板間有塊鐵固定框
因為裝回卡榫沒密合 底下兩端強壓了兩下  啵啵兩聲心想該不會
底下四分之1面板破裂 Orz
請問那層鐵固定框 該如何對準裝回 卡榫又密合?
拆面板真的不是人幹的 麻煩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