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版規改了~只能貼720x478的照片

楼主(2011-06-03):
剛才咱才知道~共同版規已經改了~只能貼720x478的照片
咱是 幫忙宣傳一下!!    因為突然發現【照片的右側  大概1/10的地方~被剪掉】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6-1-1.html

所以 用【2011.4.25以前的舊版規】使用800x600照片~
800 大於720【右邊  多出來的部份【約占比例  10%】~ 圖片與字體就會   看不到】~例如下面【那個轉帖的帖子】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轉帖】nikon s210相機~鏡頭摔歪之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23-1-1.html

网友:
大圖用外連吧:
1 申請 wordpress.com 的BLOG(有使用Windows Live直接轉換即可,不用申請)
2用其"媒體庫"(有3GB大小),上傳圖
3.直接貼上該圖URL
4 OK

比用青蛙站要好多了

測試:

网友:
請大家不要使用外面的貼圖空間,這樣我無法備份。

請不要製造我的困擾。

网友:
測試~
637x478
667x500
720x540
768x576
800x600

不知道為何要更改圖片尺寸的規定??
難道論壇的設定不能改成800x600??
建議將圖片尺寸規範為720x540或768x576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改成720的原因是新版的論壇會切一些掉,你注意看右下角的bbs.pigoo.com就會明白了,應該也不是非要720不可,這個數值是cremaker版大試出來較合適的尺寸。

网友B:
除了上述問題外, 其實一般照片以800*600 80%壓縮比的JPG檔尺寸, 還是很容易超過120K的限制, 所以, 尺寸小一點倒也還好.

PS. 之前發實例改圖就改得很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壓縮比在60%就很漂亮了。

网友:
恕小的無理,這樣的限制在眾多的網站裡似乎沒有見過,基於方便瀏覽的大小,上傳的圖檔長寬不應當受到因版面限制而受限,而是網頁要有自動縮圖的機制。而基於網站經營者的立場,檔案大小有限制是合理的,畢竟圖檔太大,瀏覽的人也會等很久,頻寬也會浪費。尤其是有人會丟bmp或者沒壓縮的數位相機直出的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上述問題外, 其實一般照片以800*600 80%壓縮比的JPG檔尺寸, 還是很容易超過120K的限制, 所以, 尺寸小一 ...

這個 800*600 很容易超過120K
咱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   小畫家【打開後】~ 再保存一下【也是保存jpg格式】~
【120k】圖形檔~就可以變成70K~89K的圖形檔!!

ps:
我的這個  拆解相機的轉帖~   曾經有兩個檔 133k~結果用小畫家【打開後】~ 再保存一下~ 就變成80k~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23-1-1.html
可以用檔案管理員~    一次查看【桌面】的  上百個的jpg檔案~是否超過120K!!
如果超過的檔案【A】再用【小畫家】來打開+保存!! 【B】 或再用imageresizer~再縮圖一次^-^

网友C:
其實我早就在用 720 寬的圖型了..
另外, 攝影討論區的朋友, 就該了解, 不縮圖或做進一步的處理, 例如降低品質, 很容易就超限制的大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早就在用 720 寬的圖型了..
另外, 攝影討論區的朋友, 就該了解, 不縮圖或做進一步的處理, 例如降低品 ...

ok的啦......ok的啦
不管怎麼設
使用的習慣改一下就好了嘛..........能用就好了
有個免費的地方,學東西,打屁,心靈受傷還能上來接受大家的安慰,已經很感心了喔^^
小小的不便,習慣就好了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指的限制是什麼?如果是要用論壇的空間貼圖,我已經解釋很多次了,因為用外面的貼圖空間我無法備份,如果是800改成720,我也解釋過了,這只是在避免有一部份圖出不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貼圖的,以我拍的照片來說,我的相機拍出來的解析度高,檔案都很大,所以我都要先用縮圖軟體改變解析度及改變壓縮比之後再貼到版上來,因此由800改成720對我來說,只是把預設檔從原本800改成720,除此之外其它並沒有什麼差別。
其它就如你所說的,我限制檔案大小是為了節省頻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來是又改了...
難怪昨天貼了一張圖,硬是被截了一段
720x478這個比例也太奇怪了吧!
數位相機拍下來的圖,只要不動刀不動剪
依比例壓縮下來也應該是720x540,不可能會是720x478這個比例的
如果硬是要壓成720x478這個比例,被拍攝物件的長寬比例就不正確了

懇請W大另行公告好嗎?
我是不知道老大您是什麼時候改的
但是...看了實例區裡的新帖,似乎沒有人知道版規有變動了

网友E:
上傳設置

四、空间附件

指定空间附件图片的最大尺寸

如果用户上传一些尺寸很大的数码图片,则程序会按照本设置进行缩小该图片并显示,比如可以设置为 宽:1024px,高:768px,但都不能小于 300px。设置为 0,则不做任何处理。

本功能需要PHP环境支持GD才生效。

-----
論壇本就有自動縮圖的功能,只需要限制檔案大小,不需要強制去限制圖片大小(因為系統會自動縮圖)。圖片右邊被切掉的問題應該是去調整論壇的參數,而不是強制要人上傳小於720的圖片,有點本末倒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傳設置

四、空间附件

論壇應該本身應該可以外加自動縮圖的功能才是,
只是要另外加裝外掛的軟體而已
不知道dz x1.5 的設定如何~
這裡有關於附件的設定教學~
http://ckfreehost.com/bbs/dz/attach.php

网友:
....說實在的~~~
我測試了寬螢幕瀏覽.....
整各畫面硬是被縮小了....
照理說~~框架式可以用百分比去控制的~~
為何一定要用象數去控制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剛剛改好了!謝謝你把更改的方法貼上來,原來自動縮圖的功能是藏在那裡面。

這樣更改後,如有後續問題我再貼上來。

再次感謝!

上面這張圖我是上傳800,它自動縮成7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剛剛改好了!謝謝你把更改的方法貼上來,原來自動縮圖的功能是藏在那裡面。

所以,我們還是再改回來原來的800X600嗎?

网友G:
還是習慣用 800x600
因為都設定好了

其實我發現有個問題
到底是檔案大小為優先
還是圖片解析度為優先

如果是檔案限制
我只要把檔案壓縮到指定大小
但圖片有可能會超過800x600

那如果是圖片限制
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就算調整到800x600
檔案還是會超過指定大小
勢必要把解析度調更小...才有辦法貼

其實像01的貼圖方式,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無論圖片、檔案多大
只要上傳後就會自動調整可以貼圖了
完完全全不用考慮到調整解析度或檔案大小
不過這也是人家論壇的技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像01的貼圖方式,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無論圖片、檔案多大
只要上傳後就會自動調整可以貼圖了
完完全全不用考慮到調整解析度或檔案大小
不過這也是人家論壇的技術...

這個功能Discuz!也是有的......沒什麼技術成分,只是開啟關閉而已n_029|

网友:
縮圖功能怪怪的ㄝ....  不會是我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剛剛改好了!謝謝你把更改的方法貼上來,原來自動縮圖的功能是藏在那裡面。

屋頂上放天線寶寶收訊會比較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用zaxc123建議的方法後,好像不用管解析度,只要在120K內傳上來,論壇就自動切成7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個免費的地方,學東西,打屁,心靈受傷還能上來接受大家的安慰,已經很感心了喔^^

你那裡受傷了... 可惜這裡沒有阿姑可以幫你親一吓...

网友:
4X3

1280x960

720x540

480x360

16x9
1280x720

720x405

480x270

現在好像都會強制先縮成720x540再上浮水印,還有16x9的1280x720大圖縮完圖兩側有消失的情況?見鬼了!!上下卻不會!
而且小圖強制縮成大圖了,用白邊補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引用   e0982296321 發表於 2011-6-6 09:59 AM
wish老大..........很多圖您改解析度後,就不能展開說..........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87-1-1.html ...
=============================
檢視了一下自己的發帖確有不能展開說
看來自動切成720,產生了另一個問題?
值得重視,否則前發帖確有一些無法閱覽-----------

网友:
回复 网友I:

請問你貼的連結是那一篇?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復WISH  連結的那一篇現已恢復正常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04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現在就是恢復之前的設定,那真的不能改成自動切。

网友:
我想我找到怎麼設定的方法了,原來不是在wwwtw所說的地方設定,而是在下方照片這個地方︰

麻煩大家幫我看一下會不會還有不能顯示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F:

現在測試狀況良好,不會在有之前的問題,還可以下載原解析度的檔案。請原諒我的誤導 ....

就是120K限制對某些時候還說有點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要這麼說,也是因為你,我才知道原來有這種功能。
120K會不夠嗎?我從來沒遇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