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polyvision N-3302工廠模式進入方法

楼主(2011-06-03):
如提

狀況是遙控開機後,就不能再遙控了,按鍵則都還能使用
經查接收器之接收腳不能回復5V,開機後會降至1~2V
正常情況是,接收到訊號從5V降至3~4V,再回復到5V
而供電腳都是穩定的5V

想說進入工廠模是重置看看   ><

网友:
跟那各沒關西.開機完把IR插座拔出.再來電壓.先確定哪點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