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電視TV通用版(HD6719)之說明書

楼主(2011-06-03):
各位大大您們好,小弟有一片電視TV通用版(HD 6719),當初拿到手的時候就沒有說明書。
小弟笨拙,上網只查不到,不知各位大大手上是否有說明書,或告之那裡可下載,謝謝!
另請教此片上紅外線接收器是接在那個地方?
物品圖片
javascript:;

javascript:;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電路板背後有印接腳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回答,我知道後面有印,但是我有看沒有懂
舉例,像紅外線接收器是接那個插槽、接到高壓板是那個插槽,我分不清…

网友:
外線接收器你看一下板子上面有寫 VCC .GND. IR 有兩組接其中一組就 OK但不要接錯會燒板
高壓板更簡單 高壓板跟TV板是相對應 12V 12V .BON GND GND ADJ 如果還是不懂問賣公板的盧大

网友:
你可以把接腳的字打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那代表什麼腳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紅框接紅外線
白框接高壓板

楼主:
感謝萬能小書僮、playart、atun、ARTEK的回答,最後請教兩個問題,這塊tv通用板,可以接下面型號這塊面板嗎?
如果可以是否要燒錄程序,才可能使用呢?
面板型號:LM220W1-A2MN
我看規格書上,它的接頭好像是TMDS,不知道對不對,而TV公板上有LVDS的接頭,這樣可以接嗎?
查看了一下之前下載的教學文件,都是教LVDS怎麼接,沒看到TMDS要怎麼接?
規格書:javascript:;

676.07 KB, 下載次數: 81

規格書

网友:
這塊面板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也沒辦法確定的跟你說能不能點~
而這塊tv公板我也不太熟
我都是用鼎科的板子較多~
so....若沒人知道的話
就要自己到網路上做一下功課囉~~
加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的回答,我會加油的…

网友:
ˇ特殊規格面板要點....難

网友:
接頭是TMDS的要另配LVDS轉TMDS子板
參考這篇有提轉TMDS子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2021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謝tfc77大大的回答,這樣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