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筆電螢幕高壓條的電壓問題

楼主(2011-06-03):
筆電螢幕完全不亮,面板是有顯示(認真看才發現的),所以確定無背光
測量高壓條的輸入電壓,沒開機時12V,開機後卻降為2V
其他控制電壓約為2~3V,這沒問題
請問各為大大的經驗,是不是高壓條壞了,那又應該如何測???

网友:
1.先檢查燈管是否正常可以點亮
2.檢查高壓線圈阻值是否異常及高壓輸出電壓瞬間應該5v
3.檢測on/off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高壓條壞了

网友:
偶有遇到像這例,量跟你一樣,一一拆除檢測都正常,最後是到高壓板的GND線斷

网友:
高壓條壞80%
12v供電壞20%
可以先把高壓條的12v.gun.on/off找出來..外接電源上電後試試看會不會亮
就可以很明確知道哪個有問題了

网友:
不插高壓板量的到主機板上來的12v嗎?

楼主:
我首先把排線拆下來量,這沒問題
後來量電壓時,才發現降到2V根本不夠驅動
主機板的接頭有銅繡,稍微清了一下,
目前只能外接螢幕
去找了維修的店家,跟我說需要整片面板換掉,每台螢幕的高壓條都不一樣,不可能有現成的可換,不知是不是在唬我

网友:
每台螢幕的高壓條都不一樣,
是說主機板到高壓板的接腳定義會不同,
不用換到面板,
你說了電壓有問題,
他如果說換主機板或高壓板還比較可信,
小心面板換錯連主機板都給你燒掉

我是想問你不接高壓板的情況下,
直接去量排線也沒有12v嗎?
如果接上高壓板才降到2v那才是高壓故障,
沒有背光不一定都是高壓板壞掉

网友:
沒背光的故障原因會有以下可能:

1.燈管故障
2.高壓板故障
3.LCD排線故障
4.主機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台螢幕的高壓條都不一樣,不可能有現成的可換,不知是不是在唬我<==沒錯..就是在唬你
以一個專業的維修員來講....用檢測一定檢測的出來哪有問題..而那都修的好.
無背光情況..壞的地方可能性是蠻多的...樓上有大大提供了...但絕不可能是面板問題..
要換面板就有鬼了...表示他對這螢幕維修一塊根本不熟.....
而像我這種只會旁門左道....網路上買個筆電高壓公板90~150元塞進去就搞定了...

楼主:
不接高壓板的情況下,未開機時量到12V ,開機後剩不到 9V
有接高壓板的情況下,未開機時量到12V ,開機後剩 2V

我也知道店家的想法,換面板比較省事利潤大
若是要檢測半天找出問題,最後只換一個零件,賺幾百塊實在不划算

順便問一下,燈管的驅動電壓都一樣嗎?? 筆電高壓公板就只有一種??

网友B:
以這一個問題!!不接高壓板的情況下,未開機時量到12V ,開機後剩不到 9V

所以!!我會從主板12v的電路開始!!!因該有電感~或是~mos或保險絲~~有假破壞!!
所以機板問題要先處理!!!((高壓不用接))
再來!!要考慮的是!!為什麼他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這一個問題!!不接高壓板的情況下,未開機時量到12V ,開機後剩不到 9V

所以!!我會從主板12v的電路開始!!! ...

+1
問題應該出在主機板
檢查主機板供高壓板電壓部

楼主:
依照大大們的建議直接加電壓測試,燈管終於亮了
高興了一下下,想到要拆主機外殼,又開始傷腦筋
等我花點時間上網研究拆解方法,再來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