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1 有開機畫面之後螢幕就全暗
火..

楼主(2011-06-03):
請教各位高手,我是一個只會從外觀判斷電容及量測簡單元件的初學者,我有一個benq(fp931) 19"lcd 無法開機

1.發現有電容爆掉2顆,更換後還是無法開機,開始爬文後發現benq有許多共同通病,檢測後發現3A保險絲X1,C5707 X3
   FU9024X 2都被擊穿,更換後第一次開機有歡迎畫面,關掉電源再開就無畫面,須再等一段時間,開電源才會有歡迎畫面
2.我請朋友幫忙補焊,自己更換所有電容除了1uf 50v及47uf 50v未更換,況狀還是一檥
3.剛好有看到版主有貼A/D板電壓,所量測電壓如下 :白/灰 3.28V
                                                                               紫/藍 4.99V
                                                                               綠/黃/橙/紅 GND
                                                                               棕 背光 ON/OFF (不知如何測試)
                                                                               黑 亮度調節 (不知如何測試)
4.請問各位我該從那裡下手呢?
5.還不會貼圖,等我去看一下再補上,謝謝

--------------------------------------------
改一下標題BENG→BENQ BY港都狼仔

网友:
5707四顆都要換掉,背後大電流元件(如高壓線圈,電感,高壓電容,燈口...等)----dip元件,都補焊一下

楼主:
下午要上課,等我換完及再補焊後,再跟大家報告,謝謝!

网友:
按鈕是否也正常,最好也量一量看!

楼主:
已更換過第四顆c5707及補焊,按鈕測試ok,結果還一樣,謝謝!

网友:
自激式四升壓變壓器BENQ P+I修理建議:
1.電源電路二次側電容全換
2.補焊電路板
3.檢查所有的C5707及FU9024,以及0.15/0.22uF金屬皮膜電容
4.變壓器接腳補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狼大:

1.何謂 電源電路二次側電容
2.電路已補焊過
3.已檢查過所有的C5707及FU9024,以及0.15/0.22uF金屬皮膜電容(c57057壞掉3顆,已換4顆,fu9024換2顆, 0.22uf金屬皮膜電容測試ok)
4.變壓器接腳已補焊過
5.我在猜是否我焊接技術不好,有一些銅鉑掉了,再用銅線連接
6.終於將圖檔上傳ok!

网友:
我也有這種情形你的修好了嗎是什麼原因造成可以說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没有,還在找問題,之前是開機無電源,電容有爆2顆更換後還是一樣,爬文後再檢測c5707,fu0924,3a保險絲有被繫穿,更換被繫穿的零件並更換所有電容除了1uf 50v及47uf 50v未更換,更換後可開機但接上vga訊號線後無畫面,電源要關掉約5分鍾後再開會有benq開機畫面,但還是一樣螢幕就暗了無畫面

网友:
再檢查看看你新換上去的C5707,fu9024,3A保險絲是否又已經損壞
如果是 那你可能要多更換C5707中間那顆金屬皮膜電容
記得應該是0.22uF的 換好或許就不會再燒零件了
當然其他再損壞的零件還是要再換新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謝提醒!再檢查換上的零件是否燒壞

网友:
一般5707的管子烧坏,那两颗升压电容也差不多了,要换掉,如果还不好只能怀疑一下升压高压包,另外可以用好的驱动板确认一下原来的驱动板是不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1.這兩顆的電容質有量過,是ok的,還没找到,等買到.22uf就換上去
2.我手上没有相同的驅動板可測試
3.感謝大家的回復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爬文後有找到原來是9024旁邊(後面)的一顆332貼片式電阻掉了焊上後在和9024後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回覆
已經買到 .22u 250v金屬電容,更換後情況還是一樣,
9024旁邊(後面)的一顆332貼片式電阻,我再補焊一下,再向各報告,謝謝!

网友:
燈管測過沒,這種情形有8成是燈管掛了!!

楼主(2011-07-11):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最近公司太忙了没有回覆,332貼片式電阻已補焊過情況還是一樣,燈管有測試過是ok的,我是否該ad板的方向做測試呢?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你的電源燈有亮嗎? 有可能MCU出問題,先把24C16N換過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 e大
我的電源燈有亮,而且有開機畫面,及無訊號提示,電源開關切掉再重開不會有開機畫面,電源再關掉等約5分鐘後,再開電源就會開機畫面,指示灯會亮綠灯後再亮黃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先換24C16N看看,再向大家報告,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有接信號,機子會偵測沒信號後,亮橘燈進入待機,背光也會關閉。
hankersun大您有接信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1.没有接信號線(機子會偵測沒信號後,亮橘燈進入待機,背光也會關閉)
2.接上pc無畫面,用手電筒照過,也没畫面

网友:
AD版上的MOSFET檢查一下電壓輸出是否正常,電壓太低IC會無法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G:

hankersun大,當接上信號時,燈號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回覆
接上信號是亮綠燈(恆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問e大
AD版上的MOSFET是指那幾顆啊!,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港都狼仔大師第一招你用了嗎
自激式四升壓變壓器BENQ P+I修理建議:
1.電源電路二次側電容全換

第一招未使用後面在厲害的绝招都没效

网友:
變壓器故障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E:

PO一下AD版的圖。

网友:
紅圈處零件檢查沒,這顆應該是保險司。

网友:
請問版主.這台處理好了嗎?
改高壓條試試看.
完修.上來分享一下心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經全換過了,我已找到一台一樣型號螢幕來做交叉比對,等測試後再跟各位報告,謝謝大家的熱情回覆

楼主:
回复 网友F:

e大那個是不是電感,編號 L803

网友:
L開頭的零件編號是電感沒錯。背面的貼片IC檢查一下有無電壓輸入,也有可能是它壞了。

网友:
拿兩組正常的燈管外接測試,加上信號看看會不會恆亮。如果恆亮高壓應該沒問題,這時手電筒照一下面板看看有無畫面顯示,多角度照看看看仔細。
如果外接等管會熄滅那一樣還是先檢查PI板基本電壓

网友:
1.高壓線圈的地方都要全部重焊過這一定要做不要偷懶你可換掉現圈看看線圈或許以快掛了但要測才知到這東西會讓電晶體一直燒掉
2.3A保險失 跟FC5707 跟FU9024 還要看
.22u 250v是否有問題最好電解電容全部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