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亮度失效

楼主(2011-06-03):
有一台sampo alpha scan 520 15"CRT,用用突然亮度變成非常亮,不受機器調整,爬文後都說是CRT座的問題,剛剛拆機後去碰碰看,也一度恢復過,因此正如該座問題,但仍然來證實一下。
若是,則該座通常用多少PIN的(因為是銲在PCB上,又被鐵片隔離看不出多少腳),台北何處可買到?
2. 有沒有可能某一PIN發生冷銲現象?(之前發生過RGB某色沒出來,而補銲過)。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拿個 竹筷(或是絕緣之類) 輕敲 CRT座上的PCB 確定是此處
--  CRT座 可以用工業酒精 刷洗
--  不只CRT座 同一PCB上 VIDEO IC LM1203 XX 也有 亮度控制
  拆下鐵片  竹筷輕敲 各個零件 發生冷銲部位 一敲馬上有變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是負電壓串聯電阻開路, 非管座.

楼主:
圖來了
座已確認不是問題,而其他的........
亮到可當日光燈

楼主:
若是沒得修就算了,6年前買2手的也用夠了,只是見用LCD有點不習慣,又加上目前正掃書中沒太多時間去試問題,只有確認問題地點我才會空出時間試試。

网友:
看41頁fbt pin 6 -d720-c741(10uf/250v)-r787(180k 1/2w)把它換成180k 1w 就不會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