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SAMSUNG ML-2010雷射印表機 連續進紙故障(已完修)

楼主(2011-06-03):
各位看倌~這台三星 ML-2010雷射印表機可不是2010年的新機種哦~
只是型號剛好叫作2010罷了,機器已經有5年了~
故障情形是:一次放一張紙的時候OK。一次紙盤放一疊紙時,就會連續進紙而卡住。
看進紙輪外觀正常,可能是控制進紙的電磁閥壞了吧~
看來得拆機看看才知道~
觀察了一下,先把紙盤拆下,再拆下左右兩顆螺絲~
接著拆下背面控制機板的外蓋及外殼螺絲~
接著就像幫女朋友脫衣服一樣~
把外殼由下往上托起即可~
小心後方有一支檢測熱滾輪外蓋是否被掀起的塑膠支架,不要拗斷了~
接著將側面齒輪組拆下,有5顆螺絲~
接著在旁邊和機板相接的地方,有2根和機板座共用的螺絲也要拆下~
拆下的齒輪組要小心,不要散掉了~
哇~看到凶手了~
我用小起子測試了一下,電磁閥吸住後根本就黏住了,没有辦法自動放開啊~
應該是歲月造成的傷害,泡棉年久變質了~
我用去漬油把膠質去除,一整個就清爽起來~不會再你儂我儂的囉~
找到問題完修~
謝謝收看~  :on_163|

网友:
c c   不錯維修實力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很清楚的拆機流程..........
電磁閥被泡棉膠黏住似乎也是通病, 感謝分享.

网友A:
這台跟我目前在用的一樣
請問是將黏梯梯的泡棉清掉就可以了嗎
還是要再補一塊差不多的泡棉或橡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跟我目前在用的一樣
請問是將黏梯梯的泡棉清掉就可以了嗎
還是要再補一塊差不多的泡棉或橡膠上去 ...

原來的泡棉目的,只是要減少電磁閥開關時吸放的金屬碰撞聲。
我是直接清掉試試,發現並没有特別的異聲~
為了避免哪天同樣的問題再出現。所以,我是直接清乾淨而已~

网友:
真是(圖文並茂)清楚解說

网友:
版大功力深厚再加上細心,實在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 ~感謝您詳細的解答

网友:
基本上只要是有電磁閥的都會有這個問題,之前有試過有的電磁閥真的把海棉擦掉後,
吸進來的碰撞聲還滿大聲的(磁力太強了),可以利用泡棉膠,剪一塊小小的,
貼上去之後,另外一邊把表面撕掉後,再貼一塊差不多大小的電火布,這樣就不會黏住了!
這是小弟的一個方式,不曉得有沒有其他大大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原來是這裡壞了!!下次進紙有問題多一個方向

网友:
HP也常遇到的毛病,拆機很麻煩就是,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又是三星.....前幾天去回收場~~
都只看到EPSON的....
想撿一台三星的雷色印表機都找不到...嗚嗚嗚..
他家的機器這麼耐超阿...
反倒是EPSON的..回收場一堆..都是超級怪的問題~~連修都不想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