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29吋電視換頻道就會暫時無聲問題

楼主(2011-06-03):
家中有一台電視在看第四台時一直有一個問題...有時切換頻道時會短暫沒有聲音且畫面會出現輕微跳動雜訊,可以先打開靜音後在關上靜音就會恢復正常,如果不這樣做大概等個5~10秒後聲音也會回來;而再聲音回覆後畫面的跳動雜訊也同時消失,但此問題在看AV輸入時就不會發生,想請問各位高手這是什麼問題(我個人懷疑是Tuner有問題)?是否可自行維修?謝謝!

网友:
中週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影像中週不良

网友:
+1影像中週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影像中週才對n_065|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是否有改善的方法?需要更換零件還是只要調整就可以了?再請各位指教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報告師父~~
不用拍謝...
大家互相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B:

lhc大大您好,很抱歉,因為我是一個新手,不是很了解影像中週不良是什麼意思..可否請您再更清楚的說明指點迷津或是告知是否已有相關的網文解說...如何解決或是處理這樣的故障問題?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不幫忙...因為沒有圖片...無法記得電感 L ??電路編號!..所以不敢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lhc大大您好,很抱歉,因為我是一個新手,不是很了解影像中週不良是什麼意思..可否請您再更 ...

請拍幾張圖貼上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滷雞蛋大大您好,因為我在這個網站也是新手,故權限不足無法貼圖,目前我正在設法提升我的權限中,如果到達可以貼圖的權限後會儘速將圖貼上;但因為我真的不懂...想請教您我應該貼的是哪個部分的照片,是映像管座那塊電路板?還是有FBT的電路板或是其他電路板?我不知道影像中週相關硬體位置在哪裡,再煩請您不吝釋疑,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滷雞蛋大大您好,因為我在這個網站也是新手,故權限不足無法貼圖,目前我正在設法提升我 ...

多貼幾張也無彷!
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主板中頻IC旁(大顆IC),外觀有金屬外殼,長方形立方體,中間有小洞可用調整棒調整

中週有聲音中週和影像中週,外觀都一樣,你可能會分辨不出來,等權限可貼圖時再多拍幾張中週的圖片,讓各位大大幫你判斷,記得要把中週上面的規格編號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