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變壓器的串並聯

楼主(2011-06-03):
這裡所說的變壓器是指傳統那種銅線繞製的變壓器,外面在販售的電源變壓器並非每一種電壓都有,有時候我們需要的電壓剛好不在常見的數值時,或者剛好手邊剛好沒有這個數值的變壓器時,其實我們可以用一點技巧來克服,這是學電子的人都應該要知道的喔!
我們先來看第一張圖︰
在左圖中,當我們有兩個變壓器要並聯時,兩個變壓器的電壓一定要相同且極性也要相同(並聯),此時輸出電壓不變而輸出電流為兩繞組電流之和。

以上述左圖來說,上面的變壓器是12V/1A,下面的變壓器是12V/0.5A,如圖並聯之後輸出電壓還是12V,而電流相加後是1A+0.5A=1.5A。

在右圖中,當我們有兩個變壓器要串聯時,兩個變壓器的電壓不一定要相同,極性如右圖所示(串聯),此時輸出電壓為兩個變壓器的電壓和,而總輸出電流為兩個變壓器中,輸出電流較小的那一個變壓器的電流值。

以上圖為例,上面的變壓器是12V/1A,下面的變壓器是12V/0.5A,如圖串聯之後輸出電壓為12V+12V=24V,輸出電流則為0.5A。

另一種情形是變壓器中有多個不同電壓繞組,例如下圖所示︰
這種多繞組的變壓器串並聯跟兩個單獨變壓器串並聯是相同的,不過不管是單獨的變壓器或多繞組的變壓器在串聯時,我們會拉出中央抽頭,什麼是中央抽頭?就是下圖中左邊的0V。
為什麼要有中央抽頭?大部份的情形是是為了要實現正、負電源使用而設。

上面我們提的都是屬於"和動連接"的方式,其實還有一種比較少見的連接法叫做"差動連接",我們看一下上圖中的右圖,這種接法是利用兩個不同電壓繞組的電壓差來做變化。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更少見的接法︰
這種接法是把隔離變壓器改成自耦變壓器來應用的例子,這種接法一般不會應用,但是我們學電子的卻不能不知道喔!

网友:
差動連接好像有用在電蚊器,有日光燈的那種,先把110轉成220,接著倍壓到1000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再仔細看一次,差動連接是那一個?差動連接的電壓會變大還是變小?

网友:
電壓變大,我曾接被電過,因為沒接大地,早期的真空管也有這樣的接法,甚至不用電源變壓器,直接上電,所以地電就浮接,摸地電還會電人。
wish大,這樣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動接法電壓會變大?那你真的再仔細看一次喔!

网友:
看錯了,我看的是自耦變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