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TravelMate 3002 上電短路

楼主(2011-06-03):
目前查到
上電 ao4414  d極是 19v  s極本來是要連到vin 可是現在他跟gnd短路了 查不出短路點在那裡...
有大大知道可能的斷路點嗎

----------------------下面是之前問的 [已解決]  --------------
只接電就短路 查出是ao4414發燙

拆下來後量又是正常的
找個代用的(4800agm)下去測也是...上電就短路 發燙
又拆下來量又是正常的...
目前追線找不到g的來源
拆下mos 上電(19v)量 g極有28v  來源找不到..><

板子名稱是 DA0ZH1MB8E7

零件 MOS 詢問 BD5G19

這台是短路 查下去抓到這個mos 可是查不到資料
有大大知道可用什麼代用或那裡可以買到嗎..謝謝

光為了拍這張圖..拍了快一小時才拍出來..><

网友:
您查BD5G19當然查不到,因為它是AO4414.

网友:
AO4414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AOSMD/AO4414.html
至於代用零件...有請知道的先進解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補個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謝謝二位大大告知..謝謝

楼主:
目前是

只接電就短路 查出是ao4414發燙

拆下來後量又是正常的
找個代用的(4800agm)下去測也是...上電就短路 發燙
又拆下來量又是正常的...
目前追線找不到g的來源
拆下mos 上電(19v)量 g極有28v  來源找不到..><

板子名稱是 DA0ZH1MB8E7

有人可以幫忙嗎..0.0

楼主:
目前查到
上電 ao4414  d極是 19v  s極本來是要連到vin 可是現在他跟gnd短路了 查不出短路點在那裡...
有大大知道可能的斷路點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36沒問題那就往PQ35和PQ37方向查.

网友:
找找看接地電容,電容短路可能性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c大告知
那三個晶體 我昨晚有拆掉測試過短路也還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告知
目前查所有跟vin直連的線路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36,PQ35,PQ373顆同時拆下量測VIN還是短路,那麼就有可能是機板短路.

楼主:
目前可能快找到短路點了

我吧所有 有接vin的一個一個拆除
拆到pl15時  短路不見了...0.0  在開始追下去

楼主:
查到了...兇手..電容短路.

楼主:
修好了..可開機進xp了...謝謝個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又是電容搞得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不起,有如此的耐心。
我有一塊主板、一塊顯卡,都是後端拉低電壓,也要往後查,可惜耐性不夠,就丟在那裏了,慚愧!

网友:
請問樓主您抓到的短路電容是相片上哪顆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15的接地電容

网友:
PL15應該是電感吧,PC15才是接地電容,大大找到頭昏了歐。
恭喜樓主五個小朋友又要一張一張進門了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

网友(2011-07-12):
拆到最後一個才找到,真是夠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又是一則好案例:)

网友:
真有毅力,恭喜休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花了那麼多時間,終於找到問題了

网友:
LZ要在VIN点接上可调电源3V左右,电流先调2A左右,触摸各零件,就可以快速确认哪个短路发烫了哦,如果还不明确,可以再把电压升高点点,这样总比一个一个拆和量要快的多,烧机法仅供参考

网友(2011-09-08):
真是感佩您的耐心!

网友(2011-10-17):
是啊接穩壓電源燒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