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1 q7t3 兩顆16V/1000UF位置

楼主(2011-06-03):
小弟之前為了查修這台的高頻音
把所有電容都換掉了
以為機台上的電容都是35V/470UF
後來得知有兩顆是16V/1000UF
不知大大們能告知這兩顆的位置呢??
雖然已經爬過文知道只有容值不同但還是可用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16554-1-1.html
但還是想知道這兩顆16V/1000UF的正確位置

說真的者兩種還長的真像

网友:
可以查一下電源輸出端子電壓與電容正極間的關係,容值不同會造成機器運作問題吧!耐壓可大不可小,容值就不可以嚕....,如果有錯請前輩們糾正,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參考這一篇吧 !!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Q7t3.html

建議全部換成 35v / 1000uf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挖~~好乾脆的方法
感謝大大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