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POWER S290 桌上型主機維修
火..

楼主(2011-06-04):
品牌: ACER
型號: POWER S290
狀況: 開機至WIN XPLOGO跑馬燈,不能進入作業系統桌面!選擇安全模式跳藍畫面!

主機正面

側面

紅圈以及箭頭處為明顯凸頂電容6.3V/1000uf
內部積塵,CPU風扇亦同......

拆下主板更換電容

原來的6.3V/1000uf,更換成10V/1000uf

更換後只有高度明顯不同而已

紅圈處為更換電容的背面

使用去漬油+牙刷清除之後,再用酒精+牙刷清除去漬油,然後用吹風機吹亁.............乾淨吧!

電源供應器拆下檢查

拆殼,一樣積塵,目視零件OK,用空壓槍清潔~~~~

乾淨吧~~~~

將風扇也清理一下

組裝測試~~~~~OK~~~~打完收工~~~~超軟~~~
謝謝收看~~~~~~

网友A:
這台前幾天我也有收到~北橋MOS供電有問題~連同南橋的一併換掉
狀況是看pps約10分鐘就重開機~搞好再裝片獨顯(比賽的那片)
就完修了
power沒問題~不過待命電壓剩4.6V屬全漢通病
初估是DM311有問題~TOP系列都不能替代~不好找料
恭喜粗工大完修~辣手a

网友:
這款的電容超會爆的,之前就遇過幾台,但還好都在保內!
它的cpu風扇比較大,很容易卡灰塵,就變得散熱不足,
整個機子裡面都是高溫的狀態,再加上原廠出廠就沒有加裝後置風扇了,
整個熱氣都靠POWER的風扇在吹出去,連POWER都很快就掛了!
所以我遇到這種情況的,建議都會叫客戶加裝個後置風扇,
不然很快的,就又會回來了!
不過還是恭喜粗大大完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前幾天我也有收到~北橋MOS供電有問題~連同南橋的一併換掉
狀況是看pps約10分鐘就重開機~搞好再裝片 ...

粗工手上還有一台宏碁的等著修呢!
那台情況初步目視也是爆漿~

网友B:
看了一下, 發現這台電腦居然內定是安裝 GNU/Linux 系統的.. 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 發現這台電腦居然內定是安裝 GNU/Linux 系統的.. 帥哦..

雖然是內建Linux系統,但大部份的user最後還是用不慣,
沒多久就改回xp了,而且配Linux的價格相對的較便宜。

話說雖然是電容爆,換了就好,但有時還其它地方NG,
最怕的是報價後,做了白工。

粗工大,這樣換一換,又可以用好久。

网友:
會搭linux簡單說,就是因應消費者買便宜的習慣,畢竟搭隨機版的windows系統價格和linux相差2、3張小朋友~

网友C:
很多小公司會把搭linux的電腦當搭XP的來賣..會賺更多...就看消費者有沒有發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小公司會把搭linux的電腦當搭XP的來賣..會賺更多...就看消費者有沒有發現!!!!!!! ...

水大果然了解這行的做風!
我之前待的公司,也算是電腦產品的大賣場了,
也是都進無OS的或是LINUX的機種,然後搭WINDOWS的系統來賣,
毛利都滿高的!
再不然,就是利用小技巧,單出這種機型的機器,收個服務費,
也算是不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小公司會把搭linux的電腦當搭XP的來賣..會賺更多...就看消費者有沒有發現!!!!!!! ...

其實Linux也不錯!
可惜大勢所趨~
如果網路遊戲支援的話,絕對可以吸引一堆人

网友D:
CPU 2160....512記憶體,160G硬碟,再加上是linux系統機子,這那時候買,大概萬出頭買到的吧!
說是linux,可能連使用者都沒看到linux,買機子的時候,就被裝了海盜版了吧?

网友:
小弟客戶這邊ACER機器也超多,
只要有奇怪故障,小弟一定連POWER都拆開檢查,
經驗上多半都會看到電容故障,5VSB回路上居多,
即使那不是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先預防,
省得過陣子又會來,被抱怨沒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 2160....512記憶體,160G硬碟,再加上是linux系統機子,這那時候買,大概萬出頭買到的吧!
說是linux, ...

不就是這樣囉~
這台主機有三個分割區,第二主分割是隱藏區,猜測是系統還原區!不知道還原瞎咪哇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粗工大,啊!這台機子還有這樣弄啊!這大概有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粗工大,啊!這台機子還有這樣弄啊!這大概有著...... ...

啊 怎麼只說一半

网友:
這種機子幾天前也處理過一台一樣的機子
症狀也是爆電容...這機種很會爆電容
電容換一換,風扇灰塵清一清
還加了條1G DDR2跟二手7300GT顯卡跟重新安裝OS..(原主人說打Game不順,小升級一下)

還有CPU風扇也常常灰塵卡在裡面...要整個拆下來清
光是這種CPU風扇卡一堆灰塵的...就不知道處理多少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呵呵!這個.....一鍵還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呵呵!這個.....一鍵還原。

原來是這個 害小的以為粗工大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藏在裡面...

网友H:
其實Linux用的習慣也滿好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是這個 害小的以為粗工大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藏在裡面...

粗工習慣在安裝作業系統的同時安裝單鍵還原,並且教導機主使用!
只要硬體沒問題,都好處理!
除非似懂非懂的機主把該區給刪了,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Linux用的習慣也滿好用的 !

是的!
不過會用LINUX系統的使用者,好像大部分都算高階使用者!不是一般人能駕馭.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工習慣在安裝作業系統的同時安裝單鍵還原,並且教導機主使用!
只要硬體沒問題,都好處理!
除非似懂非懂的 ...

小的也習慣這麼做... 跟粗工大不同的是 小的用的是 spfdisk+ghost 用久了 習慣了 但好處是
有時遇上有不止一套os的需求 又同時需要有還原時... 不錯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過會用LINUX系統的使用者,好像大部分都算高階使用者!不是一般人能駕馭.

小的就不是使用者了... 所以..對linux 還真的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的就不是使用者了... 所以..對linux 還真的不熟

P大您謙虛了
粗工所謂高階,單純指本身使用者!
對於廣大受用者而言,這真的算是(高階)
粗工也算是蜻蜓點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您謙虛了
粗工所謂高階,單純指本身使用者!
對於廣大受用者而言,這真的算是(高階)

謙虛不敢當 因為小的算是維修者 不是使用者 很多東西我還不算會"用" 反而都是看客戶玩得比我熟 哈  但是找問題 我可比他們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