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系統問題)

楼主(2011-06-04):
請教一下,把隨身硬碟接上電腦後,雖然有在右下的工作列上看到出現電腦有"偵測到隨身硬碟的標示",可是在我的電腦中卻是看不到有隨身硬碟出現,而在管理中是有看到,這又是為什麼呢n_079|

這個問題,我有時也會碰到,只是大多是在管理中讀取並使用(覺得有點麻煩),難道是中毒,可是又不對啊n_083|

网友A:
隨身硬碟,需要接兩個 usb 的舊款?
如果線材可拆,找個替代的線來試試看吧!
很有可能線材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隨身硬碟,需要接兩個 usb 的舊款?
如果線材可拆,找個替代的線來試試看吧!
很有可能線材有問題 ...

兩個頭的嗎?嗯,我試試看,感謝n_109|

网友:
硬碟連接線2個USB A公頭應該是有一個供電  一個傳輸資料的

网友:
有時候是因為沒有磁碟代號 解決方式是  我的電腦-->按右鍵-->選管理-->磁碟管理-->把你的隨身硬碟看看有沒有磁碟代號 萬一沒有 就按右鍵-->變更磁碟代號 就選個F 或G 這樣 這隨身硬碟有了磁碟位置 就可以開啟了 在我的電腦也就看到你剛剛定義的出現了
{{ 題外音 }}今天剛剛發現  用戶從二級體 變到電阻了 怎會這樣勒???

网友:
剛好旁邊有線..
我就量一下2頭對一的..

長的那條有接電源資料..短的只有電源..

需要耗電量大的像是2.5"的HDD才需要2個頭都接..

一般的只要接一個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硬碟比較耗電,而且有的主機板跟筆電usb雖然是兩組但是限流卻是共用一組,所以變成供電不足,對硬碟蠻傷害的,會不顯示跟這個有一些關係,USB一個PORT規格最高是500mA(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