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維修電源板時須接模擬負載嗎?

楼主(2011-06-04):
請問各位前輩
1.維修電源時為何有時須接負載,有些又不用接負載?
2.若需接負載,又應接多大數值才合理(以何為參考)?
3.其中之差異, 是否在電路上亦有不同的回授電路來處理(有參考線路?)?
最後感謝各位先進的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維修電源時為何有時須接負載,有些又不用接負載?
應該說先依故障情形做判斷需不需要接上負載,還有維修人員判斷的方式也會不同
2.若需接負載,又應接多大數值才合理(以何為參考)?
負載最好是接上原來電路才是最正常的負載,除非原來負載電路可能故障需要判斷才需要接上假負載,至於假負載需要接多大阻抗則需要自己判斷試試,每一種電路輸出電壓、電流並不一樣
3.其中之差異, 是否在電路上亦有不同的回授電路來處理(有參考線路?)?
回授電路也是每個設計人員設計方式、需求不同,設計方式、回授電路都會不一樣
參考電路可以從電源PWM IC 資料規格書上去找,一般規格書上會有接線範例可以從中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chlu的回覆.
我主要的疑問是一般電源皆會在輸出端取電壓回授,當然此電壓亦會受負載電流而改變.當維修故障電源板而不接負載時,是否有可能即使已修復正常,但因未接負載而出現輸出電壓異常的可能性.
可是電路明明有電壓回授線路.疑問?

网友:
一般電源板為避免功率額外消耗,不會加上假負載,加上交換電路的特性是輸出不能空載,所以部分電源板在沒有負載時輸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