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子鍋保險絲閃爆 (已解決)

楼主(2011-06-04):
請教各位前輩,我有一台TIGER AIP-A180 電子鍋,因為原本保險絲已斷,換上新的後馬上家中燈光暗了一下隨即保險絲閃爆,之後更換圖中A處原GT60AM 18F為GT60M303後狀況還是一樣,之後單獨插上C、D的插頭後還是一樣保險絲閃爆,再檢查E、F、G的電容值沒問題,請問是那裡有問題,謝謝。(保險絲閃爆很恐怖 )

网友:
....你為何不把橋式拆下來看看?

网友:
一插電未開機即燒保險絲,請檢察B處的橋式整流

网友:
散熱風扇的電源模組先拆下測試

网友:
在未查明短路元件時 !!

請勿冒然送電測試 !!

不然請加上短路保護裝置測試 !!!

要不然再多的保險絲也不夠你玩 !!!

网友:
大大應該是還有東西吧,例如另一塊IC板,或是另一個像線圈的東東吧

网友:
先前不是有電燈泡串聯當作保護電路嗎? 先把那的工具搞定才不會一直放鞭炮...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已完修,原因為B處損壞才造成一送電就爆保險絲,原以為僅是A處損壞才造成整個電子鍋無法使用;並且在測量時有阻值而以為沒有短路,之後才發現沒這麼簡單。謝謝大家

瞬間爆掉的保險絲,整個變成霧狀散布在玻璃管上並黑掉。

PS.下次少玩家電類和POWER,心藏要很大才行。

网友:
回復大大,我也修過一台此種型式的電子鍋,但最後没有修好,退還原主,因為IH的電子鍋
與電磁鑪的電路類似,CT60AM及橋式整流換過後,C,D,E的振盪電容也要一併更換,且
要一模一樣,電容的誤差也要一樣,否則會再爆,還有IGBT(CT60AM)的電路上有一個保護
積納二極體,也要一併檢查更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想到這種電子鍋和電磁爐很像,那我又可以多修多玩一種東西了。

楼主:
由於原本已有新的電子鍋這台早就沒在用了,在修完後昨天試煮快一個小時,在煮飯時燈光隱約會閃,今天在把一個個零件拆下來檢查更新,之後再回來報告。

网友:
保險絲會有這樣的壞法表示短路電流很高,這時要先排除短路部分再測試,不然除了造成驚嚇外,還可能會導致更多部位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辛苦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圖中的零件拆下來量都沒壞,但為求謹慎想要換但大多找不到或無相同規格可換(可能為廠商自行訂製,找尋地點:光華、西寧),找到的335J 250v來替換原本的335K 125V也在買回來後覺的和原本的大小有差也不敢換(其中244J只有244k也是一樣不換);因為心想個人知識和技術不足是否會發生如同新聞中除濕機電容燃燒的狀況而作罷(這台耗電量大)。

另燈光隱約會閃的原因如同使用微波爐時的狀況一樣,可能因要是耗電量大又和日光燈位於同一條電線所至(猜)。所以…電流大,沒有相同的零件就不換,也沒因為損壞而需要換。

~完結~

心得:新的電子鍋快又省電,時間上新的約20分鐘(大同),舊的約55分鐘(舊的煮的比較好,由其是糙米,因為日製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