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市售行車記錄器2.5吋龜板機拆解_為何越賣越便宜!!

楼主(2011-06-04):
早期的行車記錄器都在1600~2000元左右
現售的帶2.5螢幕的行車記錄器都已破千元以下!
看看差在那裡!!

用電源指示燈來分辨...
早期是用藍色及紅色SMD的LED我稱藍燈版
後來出的用雙色LED我稱綠燈版

藍燈版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鏡頭

鏡頭

後來的綠燈版

正面

正面

一般藍燈版可將銀幕關閉以省電..
綠燈版的就無法關閉,雖然合起來但是螢幕還是亮著..
雖說用起來差異也不大...但總是有些不一樣吧!!

网友:
請問藍燈版的LCD開關是哪個,小弟想自己加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用和手機的方法一樣,利用磁鐵方式外帶磁簧開闢...

要改好像不太容易!!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內部有一個內建的雜牌鋰電池~~很怕高溫爆漿~~請教可以改成電容嗎

网友:
改成電容可能來不及收檔關機
另外靠自身電池開機使用的能力就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這種鋰電池,網路都有在賣,爆了在換呀!!

其實到現在也沒聽說內載鋰電池爆的新聞,像GPS或行車記錄器等...
一般都是充電充到爆龜的,或電源短路的..
電池本身都有保護的電路板,所以說稍為注意一下即可...

如長時間曬太陽就順手拆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時間的設定也會跑掉...
每次開機需重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這種鋰電池,網路都有在賣,爆了在換呀!!

不過就小弟拆機經驗,這種鋰電池只有電池蕊,不附保護電路板

网友:
有一種超級電容~~papagp p1那一台行車記錄器有裝~~我在想是不是用那種超級電容取代呢

网友:
你說的是金電容,雖然容值已經比一般要大上很多了(容量以F為單位),但依照耗電量不同,可能還是不夠用,要裝得夠多才有效果,且金電容也是會有故障的可能

网友(2011-07-20):
綠燈版的晶片看起來像是太欣半導體的貨。
之前公司做低階CMOS數位相機有用到,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內部有一個內建的雜牌鋰電池~~很怕高溫爆漿~~請教可以改成電容嗎

用鋁箔包裝的鋰電池勒?
很多MP3都用那種的,一般額定電壓在3.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就小弟拆機經驗,這種鋰電池只有電池蕊,不附保護電路板

改用nokia bl-4c 原廠電池 比較好

网友(2011-11-16):
宇博的電池和一般手機用電池好像不一樣
宇博電池三個腳位代表是舍?
一般手機用電池四個腳位代表是舍?
誰能指點一下,先謝啦!

网友D:
有沒有 1500左右 的行車紀錄器 哪台好阿~ 外面一堆~不知道哪一台好用
當然知道一分錢一分貨~..........太窮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 1500左右 的行車紀錄器 哪台好阿~ 外面一堆~不知道哪一台好用
當然知道一分錢一分貨~..........太窮 ...

01那邊有討論,還蠻多的呀!!

不過這種龜板的無燈大概都一千有找了....

說那部好,說實在的我也不太曉得,叫我花4,5千元去買只價值兩千多的東西實在花不下去.....
只要這波熱潮退燒了,一定還有降價的空間!!

現在我的龜板機就先頂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