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Memory Stick 32MB/64MB/128MB,不是 PRO or PRO DUO

楼主(2011-06-04):
如果你有 Memory Stick 32MB/64MB/128MB 希望可以賣我。
不是 Memory Stick PRO,也不是Memory Stick PRO Duo......
至於 Memory Stick Duo 好像要有短卡變長卡的才能用。
手上有一台 Sony DCR-TRV27 太久沒用,今天拿出來充電後,發現帶子的卸載裝置有時會動,有時又無法動作。主要是可以動作時,帶子裝好了,系統卻一直說「帶子沒裝好」。因為使用記憶卡時,所有功能都正常,所以想買「很多」的記憶卡來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樓主說的..可是這個!?

ms duo 32M記憶卡(短) :

短卡變長卡的adaper:

短卡插入adapter內就變成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樓主說的..可是這個!?

應該是。
只是沒試過,不敢確定我那一台TRV27 是不是可以用 Memory Stick Duo。

另外,剛剛把進出卡匣的機構修好了。帶子進出沒問題,可是還是無法播放。打算找一捲新的試試看。如果還是不能修好,就準備多買一些記憶卡來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沒猜錯,您用的這台機器應該是MS長卡....說真的,SONY攪出那些什麼Duo..Duo Pro..
有的沒的,常會搞混.....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