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修了一台液晶螢幕

楼主(2011-06-04):
剛剛有客戶拿了一台液晶螢幕來維修...
本來檢查之後~~被嚴重處理過了...
高壓板有MOSFET掛...
就連電源也被搞掛....
由於壞的太嚴重..
本想請客戶換新板子了...
不過剛好~~身邊有一塊故障的715L1103-D的PI板
高壓部分拿了良好的零件換上去之後~~~還是無法過電...
最後把問題指向PWM的IC...這顆IC還真神阿...
已經第二次遇到了..但封裝卻不同...
之前的是SMD的..現在遇到的居然是DIP的...
這顆IC就是LD7552...........
但無奈沒IC~~~找到的板子~~用的IC又不一樣...
我找到的那一塊用的是SG6841D....
有人說這顆可以代用..但換過去..完全沒動作阿....
找了一下規格書比對兩塊電路板用的零件...
發現...需拆掉一顆電容更換3顆電阻..再加裝一顆電阻..
而加裝這顆電阻電路板本身就有預留...
所以~就這樣給他換過去.....
送電開機~~~~哈哈~~~正常了~~雖然都沒拍照~~~
你們就看文字意會吧..........閃~~~~~來去忙....

网友A:
上次我送去給你修的時候,忘記偷偷拍照了

下次有機會,有一個 17" 的白屏要請你修,應該不會這麼複雜吧!
先徵詢一下,可以一邊拍照當實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送去給你修的時候,忘記偷偷拍照了

下次有機會,有一個 17" 的白屏要請你修,應該不會這麼複雜吧!

你有控當然可以邊拍照阿~~~
畢竟我在修現場等待的客戶物品...
都是一路修到好~~不會特地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控當然可以邊拍照阿~~~
畢竟我在修現場等待的客戶物品...
都是一路修到好~~不會特地拍照 ...

你還現場修咧 雖說藝高人膽大 但是遇上個白目的 就會自找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現場修咧 雖說藝高人膽大 但是遇上個白目的 就會自找麻煩

白目的阿....來一次之後~就會成了我的謝絕往來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例如說…

等一下,就是這個角度,不要動喔,要拍了(啪嚓)
剛才光線不好,再拍一次n_169|
唉呀…你已經裝好了喔,麻煩解焊再重新焊過,我要拍照n_046|
:on_084|

補充:我絕對~沒有這樣做過,不小心形容的很生動也不代表我做過:on_150|:on_1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例如說…

太生動有如親臨現場... 很有想像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例如說…

這樣順大會殺人喔^^

网友C:
可以找順大帶維修品去汽車旅館外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順大帶維修品去汽車旅館外拍~~~~

那...順大該穿什麼..要不要進浴缸...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這一台就是故障的 1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11QYIHLEBI

以前開機的時候只是白屏
剛剛拿回來,再開機,先是全白的,再來就漸漸變黑,接著就是極光秀,最後全黑謝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這一台就是故障的 17"

...開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11QYIHLEBI

歹勢,我自做聰明改了連結,補充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順大該穿什麼..要不要進浴缸...

包個浴巾就好了啊........還有
灑一點花辨會好一點.............
掌鏡就由新科........攝影版主擔任.....XDn_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11QYIHLEBI

這問題看起來像是T-CON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包個浴巾就好了啊........還有
灑一點花辨會好一點.............
掌鏡就由新科........攝影版主 ...

灑一點花辨??? 會好一點??? 順興大是男生...難道他也喝多了那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灑一點花辨??? 會好一點??? 順興大是男生...難道他也喝多了那個....

NO...NO......NO.... happy 大,這麼說很多女性會抗議喔,現在是兩性平權的時代喔!!

(達.....達......達)......電鑿子聲.......挖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NO......NO.... happy 大,這麼說很多女性會抗議喔,現在是兩性平權的時代喔!!

(達.....達......達 ...

那順興大是那一權咧? 啊是又那裡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