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GIGA W431u抓不到硬碟.

楼主(2011-06-04):
之前送修更換良品主板花3500大洋,這次抓不到硬碟,檢測又要換主板3500,當然不花這條,想自己搞搞看,能請問各位前輩撿測方向.

网友:
有這麼硬嗎?
你換板後過多久才壞的,
維修不是也有保固期,
除非你過很久了或者有人為因素

建議先從硬碟查起,
會不會是硬碟掛了

楼主:
保固期過了送修又要3500元換板
硬碟有測正常

网友:
有點誇張,換完板子又掛同樣地方,撇除排線問題,板子上要查IDE線路有無異常了。

网友:
抓不到硬碟有可能是南橋問題
總之先拆開來看看
說不定是有進水

楼主:
有拆開過,沒進水.如果是南喬晶片問題就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換硬碟試試看!!運氣好的話是HDD  BAD~~
也不一定!!所以還是先試試看硬碟!!
或是去買一個(((USB硬碟外接盒)))!!先確認硬碟的好壞!!

楼主:
USB硬碟外接盒試過正常,資料都在.對了!連光碟也沒顯示

网友:
\\有時候無線網卡  跟光碟機故障也會引起抓不到硬碟喔
給你參考

楼主:
明天來去試看

楼主:
跟無線網卡與光碟機無關,今天拆開後直接找南喬,用熱風槍吹約一分鐘,就完修了.硬碟光碟都找到了,原來南喬空焊,現在熱機測試中不知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