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甚麼變壓器 ?

楼主(2011-06-04):
這是個價位在兩三百元 電動刮鬍刀的充電器,  我將電路畫出來
用數位電錶DC 檔 量不到電壓,AC 檔量到 1.5V
上面類似電晶體的東西 不知道是電晶體還是IC  ?  編號我劃在圖上
這應該是個電子變壓器~~ 有人能說明一下工作原理嗎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變壓器是不是畫錯了3-5   4-6  是不是應該導通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變壓器是不是畫錯了3-5   4-6  是不是應該導通才對

也許吧 ~~
我不知道變壓器那六支腳內部怎麼連接的
那線圈圖是我臆測的 !

网友:
第一次 發文 不知道會不會失敗
================

附圖是ATX +5VSB 啟動輔助電源
橘紅框 刪除後 就很接近  你畫的圖 是RCC 電路原型
變壓器是RCC ( RING CHOKE CONVERT )
分主繞組 圖左上: AC 半波整流 一走高值(X百K~ 1M)電阻 啟動電晶體NPN B腳
                      一走變壓器主繞組 經電晶體(ON)C-E
  控制繞組 圖左下: 控制繞組 串連一組RC(值偏小些 用來控制工作時間)
                  串入晶體B-E   幫助電晶體更導通飽和
                  震盪循環:   變壓器電流飽和後 控制繞組開始反轉電流方向
                      使電晶體截止 到反轉電流不足時 再次反轉啟動電晶體 形成震盪循環
輸出繞組 圖右 :   都說是輸出 也不用多解釋

橘紅框 多是 回授穩壓回路
你畫的圖 是無回授穩壓  目地在產生 較小的AC 電壓源

楼主:
多謝  Simon 大大 用心的解說

這是廉價電動刮鬍刀的充電器~~所以比較簡陋!
我想這應該是簡易的PWM 變壓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