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ms(Q7C3)換面板!!

楼主(2011-06-04):
原本的液晶螢幕為FP756ms(Q7C3),因為面板外部有刮傷,液晶也老化了,找到了一片面板,但是型號不一樣,接口也一樣,請教各位大大,不知有何方法可以代換!

原來的面板及接口

面板型號

新的,要更換的面板及接口

新的,要更換面板型號

网友:
您規格書的供屏電壓腳位是否正常
解析畫數是否一樣

网友:
兩片完全不同,原始是TTL介面,您找到的是SMART PANEL(AD與面板合體),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新面板要如何利用他呢?

网友:
要利用,就得有原廠資料,找出連接定義及控制方式,不然是無法使用的

网友B:
換 AD公板 不知道,可不可行.
淺見~請笑納

楼主:
M170EP01 V.4 是用在BENQ T705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T705是 M 170EN0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換 AD公板 不知道,可不可行.
淺見~請笑納

狼大不是說說了嗎~新的那片是SMART PANEL(AD與面板合體)

网友:
T705版本
BBH面板M170EG01
B4-120面板M170EP01
B3-120面板M170EP01
Q2-133面板M170EG02
BBC面板M170EP01
BBE面板M170EG01
BBF面板M170EG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狼大不是說說了嗎~新的那片是SMART PANEL(AD與面板合體)

^^ 拍謝沒看清楚~~.
馬上改進~
新手還要學習

网友:
不過話說發文者找到的這片M170EP01似乎跟BENQ用的不太一樣,這片是V4的,BENQ用的M170EP01是三組接口,一組電源、一組OSD與一組D-SUB輸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V4 是什麼牌子的? 有沒有公板可讓他亮起來~~~

楼主:
V4是版本。

楼主:
我想 換面板,但這新的面板是AUO M170EP01 V.4, 網上找不到原廠規格書,不知那位大大可幫改公板
1、拆開背蓋的樣子
2、左側CONNECT
3、右側CONNECT

网友:
先google一下上面廠牌為Novatek的IC編號,看能不能翻出有用的資料

另外補一下後期T705會用的的M170EP01 V2 SMART PANEL內部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
B4-120面板M170EP01
也是benq的嗎?

网友:
插一下話原始那片面板應該不是TTL應該是RSDS 30 50雙軟排線,第2片是將AD跟面板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無法改公板,除非有辦法斷開電路不要用原本的AD板,但這只有神人級才可以辦得到吧,我認為只要找到相對應的PI板來用就OK,但前提是這塊面板要是好的.因為這兩塊面板是友達故障率最高,連我都不回收,以上有錯請大家指教

764.69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
我發的BenQ T705版本是在維修時記錄
下來的,機器背後有一張機種標籤,上面
有寫版本,看版本就知道裡面裝什麼面板,
如果是SMART PANEL,一般都會修理起來,
如果是可以拆屏賣到大陸的機種,那麼就
會直接拆屏了,這樣會省下很多時間,也不
會拆到大陸不要的面板.
現在17吋回收場滿地都是,價格已經跌到
谷底,沒有必要為了這塊屏傷腦筋,這塊屏
幾乎買不到公板,要不然大陸也不會拒買
這種拆機的SMART PANEL了.

网友:
從發文者貼的PCB看元件種類及排列方式,J1應該是OSD+電源輸入,J2是DVI+DSUB,不過DVI部分看起來是空焊的,只有類似DSUB的輸入濾波電路,仔細看還可以看到J1/J2旁邊框框有印測試點定義圖,想玩的話就從測試點接線出來玩看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novatek NT68670TFG 的晶片

网友:
可以在J1/J2接頭附近搜尋PCB上印刷字樣,可能可以發現腳位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