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8S648FX-L 故障維修

楼主(2011-06-04):
故障狀況:可過電無法開機.

1.以下為此機板的型號有點暴光,這個機板很多論壇討論過通病就是要重刷
BIOS.

2.南橋晶片是SIS963聽說SIS晶片如果BIOS有問題會出現CPU無復位電壓情形.

3.開始檢測就發現北橋有一供電MOSFET電壓有問題,如下圖綠色電容下方那一棵,換下電壓就
正常,因為量過DS間有點漏電,造成電壓不正常.

4.上電測了一下看到沒,PG 及 RESET 的燈都沒亮,據說這時後就要檢查bios
查了22腳低電位應該有被選中,就把它焊下重刷bios再焊上去.

5.這是我焊好的樣子,還可以.

6.再上電試試試看,如下圖果然燈全亮可以上CPU了,因為CPU電壓是正常的.

7.果然好了,DEBUG 卡跑碼了可以開機了,熱機2小時都沒問題收工了.

网友:
您好
1.恭喜您完修,但是版規方面有問題共同版規
2.在P、C、R正常下,BIOS故障機率大一些
3.小弟有點不解,您用CPU座治具測試有燈不亮,不是CPU座應該有虛焊嗎??

网友:
觀念正確圖片詳實的好維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3點:CPU座的焊點也不過是連進CPU的諸多焊點其中的一點。別的地方斷線,訊號不過來,燈就不會亮了。

不亮是代表那個區塊有問題,不是那個點而已。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子我搞懂了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可惜看不到圖片!

网友:
CPU座的焊點也不過是連進CPU的諸多焊點其中的一點。別的地方斷線,訊號不過來,燈就不會亮了。

不亮是代表那個區塊有問題,不是那個點而已。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哦!!原來bios都是會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