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Kolin(KLT-3256)藍色畫面閃爍[已完修]

楼主(2011-06-05):
求助Kolin(KLT-3256)..通電後藍色畫面閃爍..按鍵完全失效..
處理程序:
1.查看按鍵..有幾個不太正常..全部換新..(一樣按鍵無作用..也無法切換或開關機)
2.屏線去除..一樣亮..滅..亮..滅..反覆閃爍...
3.移除視訊盒...狀況依舊..
請問各位大大..應朝哪方向檢查處理..謝謝!!

网友:
檢查電源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源部分
J101-1..+5VS.........實際測量5.02V
J101-2..Standby.....實際測量3.83V
J102-1~4..18V.......實際測量18.1V
J201-1~4..+24V.....實際測量23.9V
測量結果~~電源部分應該沒問題才對~~...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
J101-2..Standby.....實際測量3.83V

Standby電壓過低應該是5v吧

101-2..Standby如是ON OFF那電源就沒問題
往高壓板檢查生升壓變壓器阻值及電容

网友:
您的電源量測是 無負載 的環境下 量測的吧
街上高壓連接線是否 是穩定的24v呢
煩請測試一下  等您好消息

2.屏線去除..一樣亮..滅..亮..滅..反覆閃爍..  這個問題是上述測試 關鍵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復ARTEK與WECAN大大....

電源測量是 有負載的環境下測的~~
接上高壓連接線..背燈亮23.8~9V...背燈滅24.1~2v
屏線去除..狀況依舊....一樣亮..滅..亮..滅..反覆閃爍..
~~謝謝二位~~!!

网友:
版大…您的開關沒作用…ad板的問題要先解決,而且燈管會亮..滅..亮..滅..反覆閃爍..  建議先將高壓板的線移開,試看能否正常開關機,如能…就是高壓板的問題,否則應先解決ad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大大所提.....高壓板試著移除過仍無法正常開關機....
第一道.開關機問題就發生了...因此懷疑AD板故障..手邊無通用版可測試..
.所以請教各位大大...如是AD版故障..應往哪ㄍ方向著手......謝謝!!

网友:
24C看看n_163|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您需要AD公版  6M16  或是6M98  我有可借您 測試喔
看您熟那一塊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努力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全力支援...再努力看看!!!謝謝~~

网友:
24C32 您更換了嗎
因為資料流失 也會造成這樣的故障喔
更換新的 開機重開 MCU 會將資料回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這台是過保嗎
原廠保3年喔
是您自用嗎
還是代修 人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大大~~
24C32到沒找到...目前還在收集資料中...也還沒開始更換零件
找到了幾個24XXX的零件...請問應該是靠近哪區塊的才對...
另外..依大大經驗是否需要先將電解電容全換掉??
謝謝~~~

PS..~~這台是回收場買來練習的~~
背後寫94年製...應該過保了才對...

网友:
24c 02 先不要動 否則會出現問題
對不起 我說錯了 24c32是最新機種比較多
先測試 這些  08和16 這兩個 輸出

网友:
版大…電壓啦!……AD上的各點電壓先量一下,如DC-DC、 MCU 各IC,電晶體,MOS 等,從IC 編號去找腳位功能…這樣會進步的很快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真是有遠見  道出很多師父不說的秘密
確定照您說的 會進步更快喔
先要了解 順序 要有先有後
回饋訊號喔

网友:
其實很好修要知道動作原理就不難
為啥會給你24C
5VS給誰動做
動做後給誰開機...按開機鍵給誰動作

网友:
修過32吋以下都是 5VS 5V 12V 24V on adj
要看電源原有無AB點
所謂AB點就是on adj

37吋以上才會遇到18V無5V

24V 18V 5VS A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復各位大大....
研究了好幾天..網拍買了24LC16B1和24C08AN...
先試24LC16B1換掉就可以開機了...
只是不知道是我把版子拆壞還是???...IC2.3腳位銅線不見ㄌ(原本我在IC.1.2.3.4.腳位也量不到電壓)
所已先不管他開看看...果然OK了.....
~~很感謝盧大..海大MSN全力支援..解說...
~~更感謝此板各位大大指導...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還真是一顆 小零件 就能讓機器不正常
還好我沒有誤判
害你走冤枉路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指導~~才能順利修復~~
~~燒機測試中~~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想請問您機器買到時
是多少錢
因為我買到的價位都是便偏高
能會個短訊告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想請問您機器買到時

其實你不用問他收多少
如我說這個禮拜不同回收場我收三台
收400這家我最喜歡去因為起初要買17吋我都
讓他開價也歐開400買過幾次後
老闆就給我看業者去跟他收多少
以後他都是給我這個價大尺寸400
26以下250
還知道電腦主機只要一顆硬碟主板機殼一顆電源收
37吋400面板沒破還有遙控
花了30元一顆ic故障以修護
另一台32吋面板沒破收1500
面板故障猜機賣零件
另一台32面板破故障收800
給你建議先以最壞打算面板破
其餘可賣多少在去出價
一般我拆機T-CON 800
高壓800
主板含按鍵遙控接收1200
電源以前也賣800現在800故障舊板要收回
在衡量收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謝您 說的如此詳細
我看我是被坑了 最近買很多
只有17 買400原
32得買3000元
42的買5000元
還買很多電漿 所以手上還有20機台32吋和以上47的
只要修好就買 本錢拿回來就好  反正我是學習的沒差
只要不被家人罵就好  最後 很感謝您的回覆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沒有幫上什麼忙喔,要感謝海大他不吝嗇願意貢獻所學,實際上很多技術都是透過互相的學習跟討論中獲取的

网友(2011-07-17):
恭喜版大 開花結果
請問前輩,有關於高壓板的升壓器如何測量阻值才能判定好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