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變頻冷氣冷媒系統檢測方式

楼主(2011-06-05):
分離式變頻冷氣冷媒系統檢測方式(東元系列)

网友:
室外溫度對電流壓力影響還真大,這點要記下來,不要冬天還猛灌冷媒

网友A:
以系統來說  冷媒有一定的冷凝溫度  就會對應到一定的壓力   所以以壓力來看冷媒的多寡才比較準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冷氣灌冷媒   大約在60-70psi(R22)不論冬天.夏天因該都不會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系統來說  冷媒有一定的冷凝溫度  就會對應到一定的壓力   所以以壓力來看冷媒的多寡才比較準確吧

由於環境溫度較高,室外機熱交換較不易,會造成壓縮機的負荷上升,電流也增大,氣態的冷媒也不容易轉換成液態冷媒。如果溫度並不引響壓力的話,我之前建立的觀念要重新洗牌了....請老師在解釋多一些,謝謝

還是在膨脹閥後低壓不會被環境溫度影響?  參不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以低壓來看的話  應該說是看冷媒的蒸發溫度  然後才有對應到一定的蒸發壓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在系統設計時  冷凝器設計的溫度是一定會比外氣的溫度高   若是不能散熱就是鰭片太髒了
所以當冷凝器散熱差時  高壓就高了  這時電流也高了

膨脹閥之前稱為液管  表示在通過他之前的冷媒都會是液態的  而你看壓縮機接到冷凝器時的銅管
是由上到下在到膨脹閥   是因為氣體輕 液體重  所以氣態冷媒會一直在冷凝器中散熱凝結為液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以低壓來看的話  應該說是看冷媒的蒸發溫度  然後才有對應到一定的蒸發壓力 ...

我的想法是,我們能控制的只有冷媒壓力,控制低壓的蒸發壓力避免蒸發溫度過低,造成的結霜現象,降低熱交換效率。環境溫度不是我們能控制的,當然也可以往外交熱潑水,不過實務上應該不太方便.....

再問一下上面的圖溫度指的是? 室外溫? 室內溫? 圖上並沒有明確寫出

网友:
重點應該不全看是內外的溫度   應該是看冷媒的溫度   系統內的冷媒量是由我們控制的當機過壓縮機的作工  當然也會對應出所謂的壓力  而壓力(高壓.低壓)就會對應出一個溫度  這是冷媒的特性  所以控制壓力就會控制出"冷媒"溫度   一般而言空調設定的蒸發溫度約是3-5度  所以對應出的壓力(R22)  大概就是65-70psi了

网友:
大大的分享讓我受益良多阿

网友:
謝謝分享,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謝謝分享
照上面的表看
溫度越高越耗電

网友:
要用壓力或電流檢知的話, 還有其他因素, 要考慮進去.
基本上, 我會先看 壓縮機運轉情況, 和冷凝、蒸發器是不是髒了, 氣液管溫度.
如果冷媒有漏, 找出漏的地方. 修好.  抽真空後"定量充填".
以東元的變頻機來說, 機板的問題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