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78-CM主機板 15秒自動關機<已解決>

楼主(2011-06-05):
ASUS M3N78-CM主機板一開機顯示下列圖案.不跑碼.無法進入BIOS.
請問是主機板問題嗎?主機板保固內.

後來送保固.結果ASUS修了三天還是不行.最後換給我一張中古良品.測機正常.

网友:
上面有寫USB過電流ㄝ ,要不要拔USB是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先拔除KEYBOARD USB
TRY IT

网友:
一個是鍵盤偵測不到,另一個是USB過電流(裸板再測看看喔)。
鍵盤的部分要查一下那部分的電容、電阻等等而USB的話......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54-1-1.html

保固內,不用遲疑,送原廠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裸板測的.才會鍵盤偵測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那就單純多囉!僅僅是USB的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usb也都沒插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USB某個接頭被拔插到短路了?

网友:
usb短路檢查其實線路很簡單,只是把usb供電經過一個排組降壓,送2.5v給南僑,用排組是因為usb有很多組,只要供電未達2.5v即判斷usb5.0v不足南僑15秒後發送off訊號,檢查usb供電到南橋附近的排組電壓 看哪邊有短路 一般usb前有自恢復型保險絲 ,保險絲壞了也會,

网友:
不好意思剛剛看到是單橋,原理應該一樣

网友:
我送3片 asus p5ld2   都一樣狀況
原廠都是換良品板子給我.......我也是都抓不出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雖然沒有插上任何裝置,但是如果有接座內阿斯,也是會這樣的情況出現,找看看囉!
板子是保內的,電路本身故障的情況應該機會較小,若經排除阿斯的問題後,就是USB電壓拉出去電流檢測的電阻可能有問題。
在保險絲旁邊有連小電阻串聯跑至檢測電路的IO內(南橋)

网友:
ASUS 有些版子 如果 BIOS 有點問體 ~會有類似狀況 15秒關機 ~
....先 BIOS 放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放電.情況依舊.今天ASUS休假.明日再送保固.

网友:
看圖有接  光碟機  跟  硬碟

1 記憶體

2 主機板

3 光碟機 或 硬碟

网友F:
我以前有相同情況,原因是有些 jump 連接(有缺 JumP),或是音效插槽插不正確.可以試試.

网友:
ASUS的MB常常會有這種狀況.保內的話我都直接送修.
保外就往回收區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有相同情況,原因是有些 jump 連接(有缺 JumP),或是音效插槽插不正確.可以試試. ...

沒錯~~我之前也有遇過這狀況,結果是 usb的電源選擇jumper不見了 找了兩個插上pin1-2(5VSB)就正常了 參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