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電動代步車爆衝維修

楼主(2011-06-06):
這台伍氏電動代車.會突然爆衝

▼圖1

拆掉座椅跟外殼

▼圖2

拆掉主驅動輛子.

▼圖3

拆掉主控電路板

▼圖4

拆下24v馬達

▼圖5

先畫條線做記號以免組裝錯誤

▼圖6

▼圖7

拆下馬達變速器

▼圖8

馬達大解體

▼圖9

▼圖10

銅芯接觸板已經刮傷變黑

▼圖11

整個內部污穢不堪.先用柴油浸泡清洗

▼圖12

▼圖13

▼圖14

再用細沙紙把銅芯接觸板磨平

▼圖15

▼圖16

▼圖17

軸承用耐高溫黃油塗上.卡蒙剩下一半順便換新

▼圖18

▼圖19

▼圖20

▼圖21

▼圖22

完工組裝回去謝謝觀看

▼圖23

网友A:
好神 電動車也要 模另古
不過比較令小弟不解的是
銅芯接觸板已經刮傷變黑
就是導致爆衝的主要原兇嗎
何解

网友:
ㄏㄏ  不錯喔~~又是個超厲害維修實力....

网友B:
照片照的不錯!!
很精彩的 馬達機械保養!!

修理與保養馬達 這個~跟修機車一樣~   一次都要300~850!!
能省則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 電動車也要 模另古
不過比較令小弟不解的是
銅芯接觸板已經刮傷變黑

銅芯接觸板已經刮傷變黑跟卡蒙.導致接觸不良.
電流忽高忽低.是爆衝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照的不錯!!
很精彩的 馬達機械保養!!

是呀.一顆馬達一萬二超貴
伍氏牌電動代車當時1台7萬多

网友C:
蛤~這個碳刷跟電鑽的一樣嘛
狼大說,這叫做串激電動機
就是電樞與磁場線圈串連

如果方便,建議圖檔直接上傳論壇,怕便當狗哪天會失連......

网友D:
不好意思!為什麼要用柴油清洗,其他由不行嗎?
還有耐高溫黃油是要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蛤~這個碳刷跟電鑽的一樣嘛
狼大說,這叫做串激電動機
就是電樞與磁場線圈串連

這款是永磁式馬達喔~

网友F:
拆得很詳細,真的太強了!
不過這個如果送廠維修,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蛤~這個碳刷跟電鑽的一樣嘛
狼大說,這叫做串激電動機
就是電樞與磁場線圈串連

這個碳刷跟電鑽的一樣嘛
是呀跟電鑽.沙輪機.的一樣.只是磁鐡比較大比較強
本來圖檔也是要直接上傳論壇
只是上傳1張圖5分鍾還沒搞定.快暈倒
便當狗是用自己帳號不會失連啦
5年前的圖都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為什麼要用柴油清洗,其他由不行嗎?
還有耐高溫黃油是要幾度?

其他油也可以.去漬油.W40都行
因為公司推高機有柴油就拿回來用
普通的黃油也OK.這是機械耐高溫黃油
因是高速機械.軸承黃油都在40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得很詳細,真的太強了!
不過這個如果送廠維修,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錢了? ...

問過公司不會這麼幫您修
直接換馬達120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過公司不會這麼幫您修
直接換馬達12000元

嗯啊,所以我才說,
如果回公司修的話,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芯接觸板已經刮傷變黑跟卡蒙.導致接觸不良.
電流忽高忽低.是爆衝的主因 ...

原來如此
受教了
感謝

网友G:
oopp 大..
感謝分享如此精采的維修資料..

有個不情的要求, 下次請不要用外連的圖, 請將圖片上傳到痞酷..

這樣的好處是, 不怕有圖片漏失的機率, 想想這麼好的一篇文章如沒圖來相襯, 是否很可惜呢?

我找個時間, 幫你改一下..

^_^

网友H:
如果將轉子上的每一電極間的絕緣間隙予以切深一些,馬達會耐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oopp 大..
感謝分享如此精采的維修資料..

本來也是想用痞酷上傳圖片.只是上傳1張5分鍾還沒傳
才用上傳軟體全部圖片1分鍾就傳好
下次一定用痞酷上傳圖片
麻煩cremaker 版大有空幫我修改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將轉子上的每一電極間的絕緣間隙予以切深一些,馬達會耐久些。

wooden 大真內行
我有用針刮很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款是永磁式馬達喔~

哎呀呀~(退後退後退後)差點害狼大背黑鍋啦~

趕快狠K一下,報告讀書心得

馬達就是,兩組磁鐵(定子與轉子),靠磁場變化,受磁力驅動而旋轉

兩組磁鐵中,可皆為電磁鐵,或其中一種是永久磁鐵

本案例中,很明顯的,是吃電瓶的DC馬達

永久磁鐵就貼在圓殼內

网友:
哇!
真是臥虎藏龍,
連馬達都可以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完畢, 總共 23 張圖..
另外, 不得以的是為了怕改錯, 我加上圖型編號.. 請見諒..

其中實際上只有 22 張圖, 第 14 及 16 是一樣的, 另外, 第 9 及 10 應該也是一樣的..

這篇真的很精采, 拜讀再三, 想去弄台改成越野車.. ^_^

网友:
好厲害!!這也行修!佩服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哎呀呀~(退後退後退後)差點害狼大背黑鍋啦~

趕快狠K一下,報告讀書心得

兩邊都電磁鐵的.你要有激磁的動作。
一邊是磁鐵的,就不必有這個動作。

网友J:
電動車不是用無刷的嗎 ???

如果能把主控電路呈現出來會更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J:
電動車不是用無刷的嗎 ???

如果能把主控電路呈現出來會更好 !!!

其實這些相關電路不難找的, 在大陸上很多..
用 Google 用關鍵字 "電動車 電路" 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電動車不是用無刷的嗎 ???

如果能把主控電路呈現出來會更好 !!!

呵,成本問題。
雖然碳刷會有火花干擾問題。
控制器成本差不少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過程相當的精彩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這轉速快還是扭力大~~但扭力大卻看不到線粗!那就是減速機

网友:
第一次看到電動車的馬達維修實例

网友:
原來馬達的這個地方是要這麼清,以前都只拿布或紙擦一擦而以說....受教了

网友:
馬達轉子用柴油泡?如果是我我會用高壓空氣吹塵就好了。我怕柴油會破壞馬達內的絕緣。感謝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兩邊都電磁鐵的.你要有激磁的動作。
一邊是磁鐵的,就不必有這個動作。

請逃兵大開釋
為什麼需要激磁呀
是不是類似起動電容的作用
需要大一點的電流或是電壓讓它動起來?

网友:
好詳細的維修文~~~拆的真細寫的又清楚,值得參考~~感恩~~~

网友:
小弟遇到一顆馬達異聲大~該不會是軸承掛了吧@@?碳刷也斷線,卻只買得到手工具機的碳刷...得用沙紙自己磨到適合的尺寸,不知道前輩有沒有相關的訊息可以傳授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請問大大,為何馬達的絕緣間隙切深一點就能更耐用呢?這是什麼原因啊?每種馬達都適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K:

請問是什麼馬達.異聲大軸承卡住欠油潤滑.聲會比較大
可以一直換軸承.或者吃油潤滑
碳刷有原厰當然好.沒有用沙紙自己磨到適合的尺寸也ok

楼主:
回复 网友L:

馬達的絕緣間隙切深一點.碳沬才不會卡在接觸板之間導致漏電短路出現火花
每種碳刷式馬達都適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釋得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版主修的這顆類似,不過是110VAC的,用在美容儀器上,品牌是美國的~一開始的狀況是轉動不順(時轉時不轉),更換碳刷後可轉動,但是有類似摩擦的怪聲,難道是碳刷摩擦電極的聲音@@?

网友:
很棒的 馬達拆裝實例 馬達像四驅車小馬達的放大版

网友(2011-07-10):
修好之後應該有終極殺陣那台的威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逃兵大開釋
為什麼需要激磁呀
是不是類似起動電容的作用

馬達依照激磁方式區分為很多種
本案例的是"永磁式碳刷馬達",因為馬達的定子是永久磁鐵
另一種是"串激式碳刷馬達",這種馬達是沒有永久磁鐵的
它的定子與轉子都是電磁鐵,這種馬達DC / AC都適用
最常見的應用是,手持式電動工具,例如"電鑽""手持式切斷器"果汁機""吸塵器"

碳刷馬達最怕遇到換相銅片磨損,圖片中的換相片已嚴重磨損成非圓形
導致轉子在運轉時,碳刷會跟著凹陷處跳動,因而產生雜音
因此,碳刷馬達除了要清理被磨下來的碳粉之外,最好是連換相銅片一並打磨
直流馬達換相銅片磨損 .JPG

网友(2012-06-12):
太專業啦~我連卡蒙是啥都還搞不清楚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8-13):
相當精彩的維修文 而且連回復的文章都相當精彩  感謝受教了

网友:
這種老人代步的工具,壞的時維修真的沒法還價,願意像大大這樣的方法維修的人應該鳳毛麟角,揪感心的~~~~

网友:
狗尾續貂一下,這轉子叫做電樞(阿罵家),銅片部分叫換向器片。

网友:
雄大的銅片磨的似乎有點誇張,會不會是用到了超硬的碳棒,以前看過有些日系品牌碳棒(日立),硬到砂紙磨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