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32"(C3202)開機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1-06-06):
各位先進:
    小弟從公司同事那接了一台32" LCD來維修,順便累積維修經驗,
    目前的情況如下:
    1、開機時,右上角會顯示一個黑底藍框(應該是LCD資訊看板之類)
       2、接第四台,切換台數跳出該台畫面後立即消失,也無聲音
        大致畫面如下:

小弟今晚已經拆了一次,目視結果目前無電容爆漿,因高壓板採用六燈大四口,
不好拆,所以打算利用端午節空檔拆下高壓板來量測變壓器以及量測週邊原件,
想先請教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在哪,今天拆下裝回後有兩條線未接,不知是否因此沒聲音,明天再測......
順便補內部電路板圖~~

网友:
1.量一下輸出高壓板的ON/OFF電壓是否正常.
2.量一下高壓板的高壓線圈阻值,或須補焊.

网友:
如沒有記錯這是友達面版
您高壓版可能故障
如樓上所訴 電壓24v是否會負載過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的問題跟這個連結好像是一樣的
您可以參考 電壓的量測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的問題跟這個連結好像是一樣的

we大,你給的網址是我自己的網頁~~
可否再麻煩給一次呢,謝謝

网友:
會壞零件有3種

楼主:
再補上板子圖五張,目前目視無任何問題
高壓板9 顆電容焊下量測值雖然正常,預計也是換掉
明天繼續努力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1

電源板1

電源板2

電源板2

AD板

AD板

高壓板1

高壓板1

高壓板2

高壓板2

网友:
問題不在那9顆

网友:
這個電源板的電壓是多少
1 按鍵正常嗎 有漏電嗎  電源燈有亮嗎
2高壓電流是多少  應該說電源電壓各部輸出 像 24V
3.3V  5.0V 12V
是否正常輸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問題跟這個連結好像是一樣的
您可以參考 電壓的量測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388385

网友:
感覺自動發話軟體
都已經報明牌還無法抓到故障
沒辦法了
如需要找我
嘉宏科技

楼主(2011-07-07):
量測高壓板各個高壓包
正常的:
有問題的:

网友:
假如有那麼一顆跟別人不一樣的話,先換掉試試

楼主:
狼大好快的速度阿~~~我才剛po上去沒多久哩~~~
拍賣上一塊全新的要價1500~1600不等~
正在請盧大找替代品中~~~
因為每一塊的阻抗差值都在80Ω左右不等,
我想等替代品找到了,連旁邊的電容也一起換掉可能會比較保險一點~~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更換高壓包後>理線要固定好>因為這台連接線 是會噵電喔 一定要小心
不然短路到 會修得很累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這棵的組值應該有1.17k左右,你量起來只有0.93k很像有差距喔,不過目前我手上的變壓器沒有這組值的變壓器

网友:
畫面閃爍時電源綠燈是否跟者閃,如是把高壓on/off先on看狀況,有可能是A/D電容或電源不良

楼主:
B1

B1

高壓板 友達4H.V1448.291/A1通用板4H.V1448.291/B1
新的高壓板高壓包阻抗量過忘了拍圖了n_065|
阻抗大約是1.14kΩ上下~~

此次更換電源版供給高壓區塊電容
560uF部份剛好沒有,所以用 680uF 35V代替
舊品拆下量測,沒有爆漿、容值誤差-3,不過還是換掉保險一點~

裝回尚未裝上角架測試一下~~~~~
完修~~~
熱機中~~~~

PS.:感謝盧大替小弟詢問高壓板共用型號&調貨~~~
        以及感謝各位大大的經驗指導~~~
=============================================
昨晚熱機看了HBO的鋼鐵人II 到24:00,  都沒問題~~
應該是維修成功了~~~

网友B:
恭喜完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是更換高壓板和電源電容嗎

网友C:
應該是換了高壓通用板好的....

恭喜完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也感謝狼大指點&幫我變更主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是更換高壓板和電源電容嗎

是的,因為沒有找到高壓包,所以就買了新板,板子一到,量測新板的阻抗與原板的阻抗值不一樣,還是先換上去,因為AD板沒問題,所以也只更換高壓板區塊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換了高壓通用板好的....

恭喜完修啦~

感謝wja大,小弟換的是通用板,不過不知道A1跟B1的板子差別在哪
接腳定義都一樣,只不過B1的板子小了一號只有三顆螺絲,
而放上原本的鐵板上只能鎖到兩顆,其他的全部小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wja大,小弟換的是通用板,不過不知道A1跟B1的板子差別在哪
接腳定義都一樣,只不過B1的板子小了一號 ...

連接線接頭和接腳定義都一樣的話就更棒啦..
省得改頭和跳線....

螺絲孔位要注意一下不要短路..
我還有碰過改的地方沒螺絲孔可以鎖..
用膠布+固定膠搞定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接線接頭和接腳定義都一樣的話就更棒啦..
省得改頭和跳線....

就是這麼一個孔對不到螺絲座,所以用3M的雙面膠給他做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