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FSP 300-60THA 12V電壓 ,只有11.35V

楼主(2011-06-06):
這顆是ACER套裝主機拆下來的POWER SUPPLY

全漢 FSP 300-60THA

它的輸12V電壓 ,只有11.35V,使用上沒問題,但有一些疑惑
想請問:
1、12V 的輸出已低於 10%,會什麼影響?

2、這POWER 可調整嗎?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上負載測嗎 ???

楼主:
有上負載、電錶及bios都顯示11.35v

网友:
1、12V 的輸出已低於 10%,會什麼影響?

2、這POWER 可調整嗎?

1. 會影響穩定度 !! 電壓太低 相對的電流會提昇 !!!如此元件易發熱 !!!

2. 全漢好像有調整鈕 !! 但實際的還是要拆開來看才準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大,FJP5027 的開關 NPN 電晶體可以用什麼比較常購買到的規格代換?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應該自己學會看規格書才對 !!!

站內也有這方面文章說明 !!!

楼主:
POWER 調了但5V、12v會一起動  5v至5.2V   12v調至11.6V,就上不去
但原本不開機的 p4 524  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