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播放器 電源無輸出

楼主(2011-06-06):
這是一台dvd 的電源部分
仔細點看  爆了顆電容!!爆好大
換上新電容後  !!咦!!仔細一看
懷疑是這顆變壓器故障!!

上面的毛削已清乾淨!焊回去後還是一樣無動作!!
用電表測量!!! 變壓器的一次測第方有3百多的電壓!
輸出卻沒有!!我該如何測是這顆變壓器??
請大大們指點一下

网友:
交換式電源的變壓器不容易壞(目前為止沒遇過),會爆電容的話和高速(蕭特基)二極體有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一次測的地方有電壓!!到2次測就沒電壓???
這還有哪會出問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速(蕭特基)二極體

光耦

TL431

网友:
你認為二次側會有什麼樣的電壓呢 ???

以你的情形看來 , 應該是超壓吧 !!! (回授電硌有問題 )

你有看到光耦合元件嗎 ???

就是這個迴路上的所元件要好好的查 !!!

例如 : TL431 等 ...............

你的回授電路要好好的查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下這些電晶體 跟光偶

高速(蕭特基)二極體    這顆正常   用電錶量正常
電晶體跟光耦我不會量所以.....等等來去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晶體跟光耦我不會量]
這些基本的量測站內都有文章 !!
請自行參考 !!

1. c945 npn 電晶體 !!
2. pc123 光耦合 ic
3. TL431 可調穩壓 !!
4. 79lL12a  -12 v 穩壓 !!

除了 4 項以外 !! 都是主要的回授元件 !!!
但並不表示是這些元件有問題 !!!
其他的包括這迴路上的 (電阻 電容 二極 ....... 都有可能影響的 )

网友:
我也沒碰過player會壞電源的..

之前是有一次是接觸不量...

補焊之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要多玩幾次才會了解!!
上課都在打混!!那時都聽不懂!!當有在用的時候...才會知道......
改天再來弄好了!!要上要回= ="
把我的工具都帶上去  六日再來慢慢得解焊!!!量看看!!
電阻2集體是否掛掉了
----------------反正這台的主人說...如果不行就拿回去當廢鐵-------------
無限期的維修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