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00GT 256MB顯示卡維修
火..

楼主(2011-06-06):
這張也是客戶汰換的
端午節大家都在休息,只有我開...就賺到這片...
故障情況是不開機,裝上主機板不能開啟電源
來看外觀,剛好過保幾個月就掛了

經測試是12V對地短路

因不知道是那個零件壞,把電源,MOS,SMD電容
有關電源的部份零件全拆了...摸黑測試法
只要有短路的部份都全拆
經測試是C1234 SMD電容短路了

故障的SMD電容

拆廢板上SMD電容,全部零件都回焊
本人拆裝都是用熱風槍,拆裝速度快很多

回焊後再測12V對地...不短路了

裝回開機...已正常可開機

完修...一個SMD電容故障就不開機
因沒線路圖...只好摸黑測試法
把有短路相關零件全拆...總算被我查出來...
謝謝收看

网友:
呵呵,12v對地短路顯卡一插上主板就保護,能找到短路的電容說明功力還是不錯的

网友:
詳細維修過程..值得學習與參考,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修復,又多了一張顯示卡,真好

网友:
用一個 SMD 電容, 換一片顯示卡.. ^_^

不過其中很多技術都是要 "練" 的..

网友:
恭喜完修,要找到這顆電顆是要有2把刷子的~

楼主:
說到技術
以前還沒來此論壇...客戶來修電腦,就是換板換卡
跟本不可能去拆這種SMD或IC或MOS...那時我認為換板換卡省事...
連換個主機板電容都換的亂七八糟...
後來來此論壇...加上廢板越來越多...就開始"動刀動槍"...反正拆壞不損失
也知道P,C,R...不開機先查P...沒電或電源有問題...保證不啟動
畢竟所有要吃電的東西都一樣..."萬事從電起"...
拆焊功夫也加強不少...現在要拆焊這種SMD元件,還有IC還有MOS,
尤其這塊又是No PB的四層板,那個MOS下面又有鋪銅線路...
要拆焊有鉛無鉛都難不倒我了...

跟各位前輩還差的遠啦...還有很多要學的地方
如BGA是我還想學的部份...

网友:
真是高明~~~感謝大大提供實例..

网友: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恭喜完修.....

网友:
拉麵扇...又是8600GT...
好卡耶!grason00大您能修好這麼棒的卡.....這用起來蠻爽的!

网友:
要找到這顆短路的電容
真是需要有耐性十足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挖~~~這樣也被你~~完修~~~
賺到一塊中高階卡了

网友:
慢慢吸收前輩的經驗,測 SMD短路, 開歐姆檔 X1 嗎?
補回去的SMD , 如何找合適的呢?

恭喜賺到8600GT 一張好卡

网友:
恭喜大大賀喜大大.完修.
最近剛搞壞一台17吋4:3的lcd.修好後又想把燈管換新.裝回時面板被我壓破.還在思過中

楼主:
面板壓破...我之前換燈管也有"壓斷燈管"過
弄壞也別太失望...我也有弄壞過阿....
維修就是多練習...拆裝基本功很重要...
去回收場買幾台面板破的機子來練拆裝燈管...
總之還是多練習...

网友:
很細心的維修哦~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學一種找到主板與顯卡短路電容的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 初學者不懂 請問短路是要量第三隻腳 跟第幾隻腳呢?
我都查不到顯示卡金手指那邊的電路圖
請問大大了~

网友:
應花不少時間,感謝分享!

楼主:
第三支腳是12V電源,PCI-E要吃二種電源
一個是12V,另一個是3.3V
都量對地阻抗,若是驅近0就是短路
對地阻抗量測法有前輩說明過了,可爬一下文

PCI-E腳位線路圖可以看這篇前輩的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pci-express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詳細查修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支腳是12V電源,PCI-E要吃二種電源
一個是12V,另一個是3.3V
都量對地阻抗,若是驅近0就是短路

真是幫了大忙了 謝謝你^^!!

网友:
土法練鋼!!謝謝大大示範!!

网友(2011-07-15):
果然利害 謝謝大大示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能在細微的零件找到問題真是不簡單...

网友:
好卡耶!grason00大您能修好這麼棒的卡.....這用起來蠻爽的!

真的嗎 ? 我也有一張, 不能開機,,,,,,,,, 那謝謝啦!!!!!!    快來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