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 固態繼電器的疑問?

楼主(2011-06-06):
最近在玩致冷晶片,但是加了數位溫度控製器

繼電器開關太頻繁,想改為固態繼電器

在想 DC TO AC 可適用於 DC TO DC 嗎?  ( 因為網購比較便宜,但是 DC TO AC 賣家比較多,所以才有這種想法)

那使用上需要注意什麼?

网友:
你是要用在那里呢?
AC 用在 DC 上可能會有洩露電流, 導致不能截止的問題..

网友:
兩者的結構是不一樣的喔!用在AC的是TRIAC,而用在DC的則為transistor。

若找不到的話DC-DC的話,是可以參考其結構,自己做成一個小電路去推。

网友:
說實在的
我個人很不建議以ON-OFF的方式,來做致冷片的溫控
因為
致冷片OFF的時候,"冷""熱"兩邊的溫度會互相影響
橫溫效果不如PWM方式

网友A:
看不懂
什是致冷晶片
為何用DC-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觀念

我找 PWM 的結果
http://jyhshin3.blogspot.com/200 ... dth-modulation.html

有 High / Low 電壓兩種狀態

這與 ON-OFF 有什麼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什是致冷晶片
為何用DC-DC

致冷晶片
是一特殊半導體組件
通電後會在不同的兩面,產生"冷"與"熱"
此組件工作於直流電,目前廣泛運應於行動是冰箱

樓大要的是"直流信號"控制"直流工作電壓"的SSR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你的完整電路
只能給你些許建議

溫度訊號是屬於"類比"訊號
把類比訊號拿來控制PWM的DUTY
就可以改變進入致冷晶片的電壓大小
而再也不是有電跟沒電的0N-0FF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意旨為…

PWM 所控制出來的電壓
High / Low 的 Low 不為 0V
所以即使訊號為 Low 時,致冷晶片也是會作動(溫度交換)

ON OFF 的 OFF 很明白是 0V

以上…外行人的解釋,對嗎?XD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致冷晶片是怎樣的規格
致冷晶片的電力來源
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還是其他形式供電
控制電源與致冷晶片電源是否同一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致冷晶片 12706

電力來源:一般電腦用電源供應器,12V
用勾錶得電源約 3A 左右(有小數點,忘記是多少了)

>控制電源與致冷晶片電源是否同一組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給你參考

1.24 MB, 下載次數: 134

网友:
謝謝雄大的指導
已了解致冷晶片了,
所以用PWM電路的DUTY控制也跟著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雄大的指導 !!!

暑假打工完再來做做看

目前是使用這一款做為溫度控制( 非固態繼電器 )

致冷晶片用於防潮箱裡,原本的壞了!

网友(2011-08-14):
甚麼是SSR 固態繼電器?!有圖片好看ㄇ